[網路設備] TP-LINK TL-WR700N不過電維修

楼主(2021-03-08):
TP-LINK TL-WR700N 不過電.插電完全沒反應

撬開外殼 就是紅框內的二極體在作怪
SR260 2A 60V

因為如果要把整個板子拿起來.非得要破壞LED導光條的位置
省麻煩..直接剪掉

換上新的二極體
直接焊上..非常之醜..傷眼勿怪

順利過電..

謝謝大家~

网友A:
請ˋ問 二極體,SR260 2A 60V,如何測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ˋ問 二極體,SR260 2A 60V,如何測量?

我猜是在斷電狀態,
用BB檔或二極體檔用兩支探棒交叉測兩隻腳,
正常為單向導通.
然後焊的很有個性是因為板上原為無鉛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ˋ問 二極體,SR260 2A 60V,如何測量?

如三樓的大大的測量方式~

网友B:
原廠配2A太小了,所以長時間下來損壞。我建議用TO-220的大電流蕭特基二極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配2A太小了,所以長時間下來損壞。我建議用TO-220的大電流蕭特基二極體 ...

可惜已經買了....有機會再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