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寶工 吹焊兩用焊台 SS-989E 好嗎?

楼主(2021-03-08):
我是新手,想買熱風槍玩玩
在某購物網看到
寶工 吹焊兩用焊台 SS-989E 賣3999

請問這台跟蝦皮淘寶上兩千有找的機種
各位有經驗的前輩會推薦哪一種?
如果推後者,麻煩提供一下具體的品牌型號

网友:
看您要吹什麼..  (E04,怪怪der
膜片&風機兩者流量不同,集中和分散各有所異.

小弟只用過膜片式,左岸Y牌價格是可以更親民XD

P.S 價格親民,但品質QC就要有心理準備...

网友A:
這是小弟的熱風槍..

新機買來就要拆開除錯是我這輩子第一次遇到...  (在痞酷混的就一定要會修理嘛?!

風槍加熱芯有一PIN未插上 (這是甚麼QC..

當下感覺是買到山寨中的山寨?!... 還是買了個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是小弟的熱風槍..

這台是氣泵式熱風槍 如果有一個氣風柱那風量大小就更直觀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氣泵式熱風槍 如果有一個氣風柱那風量大小就更直觀了

有風柱風量視窗就更好了!!

是的!是氣泵。“泵” 我一直拼不出來,請原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是小弟的熱風槍..

有可能那條線本來就不用接,
接完你有上電過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那條線本來就不用接,
接完你有上電過嗎?

沒接沒迴路,接上就正常工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風柱風量視窗就更好了!!

是的!是氣泵。“泵” 我一直拼不出來,請原諒。 ...

上石下水,那個字的拼音是 ㄌ一ㄡ(二聲)...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風柱風量視窗就更好了!!

是的!是氣泵。“泵” 我一直拼不出來,請原諒。 ...

我也苦惱過一段時間...

泵:ㄅㄥˋ    注音同: 蹦, 蹦蹦跳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上石下水,那個字的拼音是 ㄌ一ㄡ(二聲)...

真的有欸!  學到了!
三哥學長,我國文都還給老師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苦惱過一段時間...

泵:ㄅㄥˋ    注音同: 蹦, 蹦蹦跳跳

真的是這樣,SIMON學長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欸!  學到了!
三哥學長,我國文都還給老師啦

把字複製到GOOGLE翻譯,然後按發音,答案就出來了。

网友F:
沒接沒迴路,接上就正常工作了!
那條線有可能是插銷太鬆了,用尖嘴鉗夾一下!

网友G:
中文字典的網路資源,我常用的是這兩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

基本上以官方資料為主

https://www.zdic.net/

另一參考資料。

************************

熱風槍,有能力的從 HAKKO 或以上,便宜的則選 QUICK/安泰信 (仿 HAKKO)。業餘玩玩的話樓主提的應該可以打趴九成的用戶了。

网友H:
我都打泵 ㄅㄥˋ

泵浦 = PUMP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沒接沒迴路,接上就正常工作了!
那條線有可能是插銷太鬆了,用尖嘴鉗夾一下! ...

有的,插回的當下有發現端子較鬆。
有使用尖嘴鉗給它處理一下。

曾懷疑過因地球加自身重力,在旋轉、拋物線、疊疊樂及無敵風火輪等等旅程後..  而不小心鬆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都打泵 ㄅㄥˋ

泵浦 = PUMP

棒.幫.公.汞.貢... @#$&

就是沒打到ㄅㄥ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中文字典的網路資源,我常用的是這兩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bdic/

去年購入前是有把QUICK861DW和Atten862d納入清單,無奈私房錢及使用頻率考量下...

一分錢,一分貨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I:
我打 倉頡  都不用 擔心 發什麼音~ (一口水) 泵  ㄅㄥˋ

倉頡 打不出的再用注音~

反而 注音 有些 發音 不準 打不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打 倉頡  都不用 擔心 發什麼音~ (一口水) 泵  ㄅㄥˋ

倉頡 打不出的再用注音~

只會注音..
還好偶講話不會台灣國語...

話題扯到打字、發音,不知道樓主會不會傻眼@@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打 倉頡  都不用 擔心 發什麼音~ (一口水) 泵  ㄅㄥˋ

倉頡 打不出的再用注音~

不過倉頡的字庫好像不止一種,
WIN10 打"火火火"可以選到"尛",
這字罵人很好用,
手機GOOGLE注音輸入法就沒這個字,
用LINUX更頭痛一點,
有分倉頡5.0跟3.0兩種,
有些字的拆碼方式不同.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過倉頡的字庫好像不止一種,
WIN10 打"火火火"可以選到"尛",
這字罵人很好用,

我的 WIN_7  可以找到 尛  火火火   注音 (ㄇㄛ˙)

可以打開 輸入的字 會有 注音 顯示~

對不會 唸的字 可以打出來 就知道怎麼唸了~

其實 現在 注音 有一些字的音有改 (正音)

反而不好找 流 [血] ㄒㄧㄝˊ   ?   不是 流[血] ㄒㄩㄝˊˊ

怎麼感覺 台灣 國語的 ~

倉頡有分 5.0 跟 3.0 我就不清楚了~

基本上 如果學 字根的  就很難學 第二種 輸入法 (注音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 WIN_7  可以找到 尛  火火火   注音 (ㄇㄛ˙)

可以打開 輸入的字 會有 注音 顯示~

反而不好找 流 [血] ㄒㄧㄝˊ   ?
是流血ㄒ一ㄝˇ.

网友:
此帖歪到淡水河去了

网友:
最近我到蝦皮買回來,二合一8599d的電烙鐵,熱風槍還可以,對初學者已經過用

网友:
曾經從大陸買了三台安泰信852D,這三台也直接叫大陸改110v電壓,有二台賣給了朋友,自已留了一台使用,但運氣也太好了留下的那台出問題了,溫度會飄來飄去的,如設定400度過個10秒就會看到變390再來380一直往下降,最後自已修好了,也很慶倖壞的是自已的,如果壞的是賣給朋友的,會對朋友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