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N44-00501A/B/C/D/E 電源版是可以互通的嗎?
關閉

楼主(2021-03-09):
小弟有一台 Samsung UA32ES5500M  的電視,前不久壞了,目前推測是電源版的問題,因此想上網買一塊 自己回來換.....但由於這已經是 2012年買的了,年代久遠,因此不好找.....

這台電視原本的電源版是 BN44-00501B, 在國外網站還有淘寶,有看到在賣 BN44-00501A 的,他們的標題很多都是寫 BN44-00501A/B/C/D/E 這樣,感覺應該是可以互通的?但我不確定,怕買回來不能用,就白花錢了....因此想問看看,有沒有人知道這 A/B/C/D/E 主要的差別在哪嗎? 我如果買 BN44-00501A 或是 BN44-00501C 等等,可以使用嗎?謝謝!

网友:
電源板是因為不過電嗎?保險絲看有沒有斷,電容有沒有鼓包,二極體有沒有斷路。一點概念都沒有就直接買新的吧!12年的也沒啥殘值

网友A:
幫你問淘寶賣家了 (這款電源板淘寶銷量第一的店家),
A/B/C/D/E都通用,

店家目前A, D有貨,
(其實你直接問賣家就可以得到答案,
記得發訊息前先轉簡體,)

楼主:
真是太感謝大家了,我再去淘寶上看看^_^
我之前拆機結果如下圖,因為有看到有地方生鏽斷掉,還有地方燒焦,因此才想說可能是電源版的問題

https://imgur.com/2jpQvra

如下圖,紅色框框的地方,上面的那個斷掉了,下面那個,則是燒焦黑黑的.....
一般電視的電源版,有可能燒成這個樣子嗎?
https://imgur.com/2aEbfBO

下面這個應該是主機板? 但起來好像沒異常?
https://imgur.com/LoITnN8

https://imgur.com/14ToPQ0

楼主:
更新一下後續狀況,經過了十天後,我從淘寶買的電源版 昨天終於寄到了.....我買到的是 BN44-00501A,裝上去後,真的可以用,所以的確是通用的! 目前電視已經恢復正常了,不過我的電視畢竟已經用八年了,螢幕右邊有一兩個地方 好像有比較亮(還是暗?)....沒有拍到畫面,不知道該怎麼解釋,等之後若有拍到畫面,再po照片上來詢問! 此次一共花了 64.60+10(國際運費) RMB, 特此記錄,以供後人參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幫你問淘寶賣家了 (這款電源板淘寶銷量第一的店家),
A/B/C/D/E都通用,

太感動了,論壇上真的是高手如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感動了,論壇上真的是高手如雲

今天才發現這篇有回文更新,
原電源板照片縮圖,鏽蝕那紅框後看不清,
(建議去本站貼圖練習區,練習一下站內貼圖方式)
燒焦那處有點不正常,應該有短路,
不過那電源板線路零件很少,看來很容易修復!

買二手電源板也是另種維修方式,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