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 DUAL DC POWER SUPPLY (維修記錄-3)

楼主(2021-03-09):
收到了機板  當然是迫不及待裝了上去 見證奇蹟的時候來了 打開電源指針没有打到底  但是............................

怎麼跟最早的故障情形一樣  這下子傻眼了 ~

心裡開始浮現出一些想法  1. 這機板是故障的 ?     2. 就機板是正常的 ?

但如果是故障的板子  未免也太巧了  壞的元件都一樣 這機率上應該相當的低吧 ?

如果板子是正常的 那是不是表示 故障的元件 並不在這裡   怪了 ? 外部的元件也没幾個 就 2個 VR

外加一個功率晶體  啊 我不是都檢查過了嗎 ?

好吧 ~ 重新再檢查一次  限制電流的 VR 確定 可以 正常的 調整 阻值  但是發現一個問題 為什麼 會用

這麼奇怪的阻值呢 6點多K 這到底是............  為了確認 把另一邊的 拆下測試 1點2K 左右

就是 這個VR ...................

測試阻值居然是 6.42K ?

這應該是 1K 的没錯吧 ~ 難不成會是這個問題 開始 翻箱倒篋 終於找到了 1K 的VR  把它更換上去  開電測試 正常了咧 ~
搞了一大圈 終於 把這個限流的搞定了 ~

但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電壓無法調到 0 V 該不會也是VR 作怪 努力的測用力的測  這VR確定是正常的 ~  那不就剩下功率晶體了嗎 ?
再一次的 用電錶打二極檔 測了 N次 没問題啊   對了~ 不是有晶體測試儀嗎?  拿出來測吧 ~

這是另一側 正常 測到的 結果 ~

這是有問題的 測到的 結果~

疑~ 好像不一樣哦~  怎麼多了一個 ICE0=.31mA 這是什麼 ? 我也不清楚 ICE0 我猜可能是漏電流 ?  於是再一次用電錶打電阻檔 測一下 B C 腳之間的電阻值~
得到了 3百左多K 的阻值  這不正常吧  如果有了這阻值  就相當於 B C 之間加上了一顆 3百多K 的電阻  B腳就會有電壓  順向就會導通了~
難怪 ~ 無法 控制電壓到 0  答案揭曉了  一切跟機板 跟本 無關 我瞎搞了一圈 ~

找了這顆 MJ15003 直接代用上去~

終於讓我搞定了這一台~

彩蛋 :

維修時 難免對 機板上的 VR 產生 疑慮   經過跑線 大至 知道 相關的 VR 可能的功用 ~

以下是我調整的方法 :

1. 針對 電壓調整  當然 我們 需要 一個準確的電錶  (没有的話就依你的電錶為準吧)
首先把 電錶 接上要調整的輸出  然後 把 VR 轉到最大  看你的 電錶上 的數字  調整 電壓補償電錶上 顯示 30V  這時候 再看你的錶頭上的指針
調整 錶頭的 電壓補償 VR   符合 電錶上的 數字 這樣子就完成了~

2. 針對 電流調整  電壓設定 1~10V 以內 都可以  把 電錶選擇 電流檔 20A 的位置  把 VR 先轉至最小 再慢慢轉提升至 1A  用同上的調整方法 不同
的是 調整 對映的 VR ~   (要同 電壓 調整方法 也可以 ) 但 可能有風險 !

网友A:
以這台電源供應器的例子,都已經拆開了,電子零組件中屬於有使用壽命的,例如電容跟可變電阻等等,本來就是全部都更換,換來一段較長的使用期。

网友B:
MJ15003 用太好了吧 3055 就可以了。
電源供應器的 VR 是最常用也最容易壞的,建議全部換成進口品密封型才能抗拒海島性氣候。
內部的黑色 SVR 也順便全換新,剛好做全機調整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MJ15003 用太好了吧 3055 就可以了。
電源供應器的 VR 是最常用也最容易壞的,建議全部換成進口品密封型才 ...

是的 MJ 15003 比原來的好~
就剛好手上有2顆 好像是以前要做電供用的~
後來就没動手做 ~

那些 VR 陸續都換過了  下次有問題再一次採購 ~
我這零件取得困難~
上網買很多都無法是同一賣家 要分多家購買  運費都貴於零件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這台電源供應器的例子,都已經拆開了,電子零組件中屬於有使用壽命的,例如電容跟可變電阻等等,本來就是 ...

老大說的是 ~
下次如有故障 上網買再做更新~

其實我原本的 電路板是 没有問題 ~
就是拆下來檢測  移動到電容  ~
那些 電容 腳距 配置不妥 ~
造成短路 燒了一些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