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而浦 WMWE200S燒保險絲

楼主(2021-03-10):
手邊有一台惠而浦 WMWE200S
現在只要通電 開啟微波保險絲就會馬上燒斷
目前嘗試更換過高壓電容 高壓二極體 磁控管都換過了
且也交叉比對過 但只要接上變壓器一次側 讓電通到高壓就會讓保險絲燒斷
不知道有沒有高手有經驗?

我有想過是門開關問題 但只要把變壓器110V輸入拔掉 就可以正常
然後個別量阻值也都是正常的
且有110V的電壓輸出 關機就沒有
實在想不通還有甚麼可以燒保險絲?

网友A:
請利用站內搜尋維修文,
有你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利用站內搜尋維修文,
有你要的答案.

有關鍵字或文章? 小弟沒搜尋到

网友B:
斷開 2 次側~

不就可以知道 問題點在哪 ?

可以加 (防燒負載) 方便測試查找 ~  關鍵字  (防燒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pigoo.com/thread-38344-1-1.html

這些東西我都有更換過 且量測起來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斷開 2 次側~

不就可以知道 問題點在哪 ?

我把二次側的 高壓電容 高壓二極體 磁控管都換過了
分別是 可用的磁控管+原本的高壓電容+原本的高壓二極體
可用的高壓電容+可用的高壓二極體+原本的磁控管
但都燒保險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二次側的 高壓電容 高壓二極體 磁控管都換過了
分別是 可用的磁控管+原本的高壓電容+原本的高壓二極 ...

1.裝上 防燒裝置

2. 斷開二次側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裝上 防燒裝置

2. 斷開二次側 ~

我也說了 我斷開二次測試是好的 但二次側後面都換了也沒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說了 我斷開二次測試是好的 但二次側後面都換了也沒好

那不就好辦了~

你有看 4# 的帖子嗎?

仔細研究一下就不難找到問題~

把 電路圖 PO 上來吧~

[ 斷開二次側 ]

可以正常操作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好辦了~

你有看 4# 的帖子嗎?

麻煩的就是這台竟然沒有電路圖...後面就是我上面貼的那張圖 我也是覺得蠻瞎的..
四周也沒有任何電路圖

操作是都可以操作的
啟動所有東西也都會轉 轉盤 電燈 風扇 都會正常運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煩的就是這台竟然沒有電路圖...後面就是我上面貼的那張圖 我也是覺得蠻瞎的..
四周也沒有任何電路圖

那不就表示是 二次側 以後的 問題~

1. 元件都正常 ?  -----> 接線 配置 有問題 ?  你自行參考類似 電路 確認 ~

2. 有元件 故障 ? -----> 磁控管的檢測 ?  高壓 二極管的檢測  ?  電容的檢測 ?

以上你都確認過了 ?

网友D:
參考AKM2064ES這篇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293-1-1.html

印象中兩款是兄弟機, 對岸格蘭仕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表示是 二次側 以後的 問題~

1. 元件都正常 ?  -----> 接線 配置 有問題 ?  你自行參考類似 電路  ...

1.都確認過了 基本上插頭都蠻防呆的

2.磁控管本身應該沒問題 我量過對殼沒短路 且我用另外一台借用他的磁控管 把線接到另外一台一樣燒壞
  高壓二級管用10k量測也是正常的 一邊會動一邊不會動
電容也是正常的 額定0.8u 量測0.82u 也沒短路

現在真的只能懷疑二次側變壓器短路了?
磁控管兩端對機殼有2~4M的阻值 但應該也不會真的大電流燒壞? (已將高壓二極體脫離機殼)

我剛才也做了一個電燈做附載 的確在啟動時電燈直接亮起短路
拔掉一次側兩條線就能正常運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參考AKM2064ES這篇看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293-1-1.html

感恩 看了一下的確是蠻像的 前面板電路長的一樣

网友:
你把微波頭的插頭拔掉看看是不是微波頭還是高壓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1.都確認過了 基本上插頭都蠻防呆的

2.磁控管本身應該沒問題 我量過對殼沒短路 且我用另外一台借用他的 ...

如果 斷開  [變壓器] 二次側 的所有負載 ~

可以 正常操作 那跟 變壓器 本身 無關 ~

而是 二次側的負載有關 ?

如果你的 高壓保險絲 没燒 ~

還是燒掉一次側的保險絲 ~

那應該就是二次側 供給磁控管的 那組線圈有關 ~

你如何安裝 ?  可以 PO個 詳細的圖 ?

P.S

你那個似乎有 高壓保險絲 你燒的是哪一個 ??

一次側的 保險絲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 斷開  [變壓器] 二次側 的所有負載 ~

可以 正常操作 那跟 變壓器 本身 無關 ~

燒的是一次側的保險絲 我拆的也是一次側輸入變壓器的電源
我記得只拆磁控管的輸出 會跳火吧?
電壓太高 曾經有遇過

楼主:
這兩天剛好忙碌沒空測試
今天又測了一下
我把變壓器 二次測後面的全部拔掉 (電容 二極體 磁控管 保險絲 包含線路)
然後還是會造成短路(假附載燈亮)
把一次測拔掉就正常運作 且假附載燈不亮
不知道圖能不能表達我的意思?
還是要拍照? 需要的話晚點再來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兩天剛好忙碌沒空測試
今天又測了一下
我把變壓器 二次測後面的全部拔掉 (電容 二極體 磁控管 保險絲 包 ...

其實我要跟你說  那個假負載 燈 ~

並不是以 不亮 來表示是否短路~

而是要看 亮 的程度 (跟 直接 短路時的 亮度比較)~

還有你的電路圖 二次側 畫的不正確~

我是比較懷疑 你二次側接線是有錯~

就是 線路有交換了位置 ~

你去看 樓上 13#  給你的 電路圖 一條一條仔細比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要跟你說  那個假負載 燈 ~

並不是以 亮 跟 不亮 來表示是否短路~

我知道是亮的程度阿 但我是指我把二次側的全拔掉 正常情況下還會全亮嗎? 幾乎是短路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要跟你說  那個假負載 燈 ~

並不是以 亮 跟 不亮 來表示是否短路~

感謝大大 不知道為什麼我剛才認真地看了線路圖之後 把線插對 好像就不短路了..
把假附載拿掉也能正常微波了
但我真的想不通 我記得我一開始拆開時就是會短路的情況
且線應該是沒交換才對...

再來就是為什麼把二次側的全拆掉還會大電流?
二次側沒接東西也會大電流嗎?

這次經驗就知道 高壓保險絲和高壓二極體是不同一邊..有機會要記住..

再次感謝大大不厭其煩的教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不知道為什麼我剛才認真地看了線路圖之後 把線插對 好像就不短路了..
把假附載拿掉也能正常微波 ...

那個 變壓器 基本上就類似短接  ~

所以我才跟你說 燈不是看 亮不亮 而是 亮的 程度 ~ (要看 負載大小 和 燈的W數而定)

你要根據 真正的負載 消耗的電量來選擇 ~

這個你如果以後熟了 你就會明白我說的~

如果你交換了2條線就會直接接地~

你自己仔細想一下就知道了~

我習慣會做記號  還有要學看電路圖 ~

P.S

你永遠 不能確定 上一手做了什麼 ?   (也許你無意間做了)

要 養成 習慣  看電路圖 ~

网友E:
依照你的相片,高壓電容兩個端子似乎接錯線,高壓保險絲接一端,另一端是高壓二極體跟磁控管的接線.
你在檢查看看是否有動到此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照你的相片,高壓電容兩個端子似乎接錯線,高壓保險絲接一端,另一端是高壓二極體跟磁控管的接線.
你在檢 ...

是接錯了 後來上面大大叫我重新檢查我才認真看了一下接線圖 正確後就能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