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ViewSonic VT-3252電源板,某個貼片電阻的的型號

楼主(2021-03-10):
某個貼片電阻被我不小心搞壞了,上面的數字已模糊,不太確定是多少 (隱約是 103 或 105)
請知道的大大煩請告知,謝謝!

電源板的型號是: 715G4382-P03-000-003S

標號為: R963 (如圖中 紅框  所示)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49779-1-1.html
參考圖四~

看不清楚的話

https://bbs.pigoo.com/thread-52488-1-1.html
參考四樓的電路圖~

网友:
應該是100.............10歐姆

楼主:
謝謝fireway大提供的資訊!

照片中看到像是100的值

然後,查電路圖,標示為:10R 1/8w 5%

所以確定為10歐姆。

再次感謝fireway大!

也謝謝chi0338大的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