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製不知名電毯不加熱,請求如何進一步檢測

楼主(2021-03-10):
一開始電毯不熱,開關控制盒指示燈不亮,搖動電線後又會亮,以為是接觸不良,
拆開控制盒控制板將所有的焊點重新加焊後指示燈有亮且穩定,想說撿到<軟>的。

電毯有過電,但是不會加熱。
(沒負載時開關控制盒指示燈有亮且穩定,負載時指示燈會閃爍)

檢測電毯的電熱線是否斷路,量測1--4腳阻抗約為20Ω

量測2--3腳阻抗約為104Ω

開關控制盒輸出端量測1--4腳32.6vac

開關控制盒輸出端量測2--3腳27.1vac

拆開控制盒控制板正面

請教下一步要如何進一步進行檢測 ??

网友:
小弟的是換了VR就好了,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你看最後一張圖 左下 那顆 SCR 你去找資料 ~

然後 自己 想一下要如何檢測 ~   (參考一下有關資料)

應該 就可以得到 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