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想請問各位fluke 電錶壞掉 送那理維修?原廠不修

楼主(2021-03-10):
想請問各位fluke 電錶壞掉 送那理維修?原廠不修

楼主:
有找到了 謝謝

网友:
中和品客科技

网友:
連騰電錶廠

网友A:
借這裡問一下.請問高雄有維修的地方嗎?

有台很舊fluke 87久沒開.
換電池後數值會亂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這裡問一下.請問高雄有維修的地方嗎?

有台很舊fluke 87久沒開.

;久沒開.
;換電池後數值會亂挑

這是電錶的轉盤接點氧化, 接觸不良!
買罐電子清潔劑, 把電表拆開,
金屬轉盤的接點噴一噴就會好,
拆轉盤的時候, 小心轉盤和外殼的機構內有彈簧和鋼珠,
不要把這兩樣彈飛弄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久沒開.
;換電池後數值會亂挑

聽你建議買了電子清潔劑噴了之後.
除了AC之外都正常.
但AC不會歸零(停在3.0左右)
插上紅色端子會大亂跳.
歐姆孔噴了電子清潔劑也沒用or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聽你建議買了電子清潔劑噴了之後.
除了AC之外都正常.
但AC不會歸零(停在3.0左右)

圓形金屬轉盤、圓形轉盤切換接點的金屬刷,

以上兩者都有噴接點清潔劑清潔擦拭嗎?
如果都有,那我就幫不上忙了,
(我遇過3台電錶,AC、DC電壓檔數值飄動,清完上述接點就完修)

如果曾把電表轉到DC電壓檔,去量AC電壓,
那就真的會造成電表損壞,電壓檔數值飄動,
必須更換主控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