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塑膠齒輪??

楼主(2021-03-11):
補充內容 (2021-3-11 10:56 P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52IgJui8

補充內容 (2021-3-11 10:59 P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adInNDUNGU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44130-1-1.html

這支BOSCH IXO 塑膠齒輪不會壞,反而會壞的是裡面的鐵製齒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44130-1-1.html

這支BOSCH IXO 塑膠齒輪不會壞,反而會壞的是裡面的鐵製齒 ...

幾年前逼老大賣我的那把IXO還在服役中,
不過這東西的轉速跟力矩組合有點妙,
手常常會扭到,
用過就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幾年前逼老大賣我的那把IXO還在服役中,
不過這東西的轉速跟力矩組合有點妙,
手常常會扭到,

這把電鑽應該都被烏骨雞學姐賣完了,朋友那邊也沒有再拿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把電鑽應該都被烏骨雞學姐賣完了,朋友那邊也沒有再拿來了

起子機~
起子機~
IXO是起子機,
用到現在還是夾著充電,
不過我常用這把裝六角尾的小鑽頭鑽木材,
防止木螺絲一鎖上去木頭就裂掉的慘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起子機~
起子機~
IXO是起子機,

木螺絲鎖木頭怕木頭裂開的話 先鑽一個小孔在鎖就不會裂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螺絲鎖木頭怕木頭裂開的話 先鑽一個小孔在鎖就不會裂開了

是的,
跟攻牙差不多的做法,
不過IXO轉速不快,
鑽木板跟塑膠外殼開孔還能勝任,
其他工件就要交給電鑽或大支的起子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44130-1-1.html

這支BOSCH IXO 塑膠齒輪不會壞,反而會壞的是裡面的鐵製齒 ...

小弟猜測,塑膠齒輪不會壞,應該是它在扭力較小的位置。

電鑽前面扭力較大的位置才放金屬齒輪,
扭力超過金屬齒輪所能承受值,
自然斷裂。

楼主:
早期生產鎖電風扇葉片的圓蓋,裏面還有黃銅的逆牙螺絲,現在都沒了。
等塑膠裂開鎖不緊了,換葉片崩裂,
葉片的厚度也偷工減料變很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生產鎖電風扇葉片的圓蓋,裏面還有黃銅的逆牙螺絲,現在都沒了。
等塑膠裂開鎖不緊了,換葉片崩裂,
葉 ...

買冷氣送一隻禾聯風扇 葉片薄的像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