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T3252。有+5v,但PWM IC引腳電壓不對

楼主(2021-03-11):
電源板型號:715G4382-P03-000-003S

原本IC901的TNY277PN爆掉。
所以換了TNY280PN,及ZD910
之後就可以有+5V輸出。

但TNY280PN的電壓不對 (如下圖)

第一腳:4.6v
第二腳:3.8v
第四腳:19v

變壓器的電阻約為3歐姆。

後來怕有檢測不出的情況,又再把ZD903及C911換新,電壓仍舊不對

怕有不良品的問題,又再換TNY280PN及TNY277PN各一次,問題仍然存在。

後來再把Q904的MOS管11N60ES換新的12N60C,及把R966的1W 0.15歐姆 換成 2W 0.15歐姆,沒改善。

整流器的電壓約為108v

大電容的電壓約為150v

請教大大,接下來該往哪裏查?

网友:
現在不是5V已經修好了?

為何不直接上機試能不能正常動作

熱機去試,可以就收工了

楼主:
已試過s/b和+5v連通,發現5v,12v,24v輸出皆嚴重不足,
才回溯發現PWM IC引腳電壓的問題。

网友:
可能是因為 +5V空負載(沒接TV主板)  ,   IC 在Power down  ~  Auto-Restart

試試 在+5V 端 加一點假負載   看看  (BP/M) 第一腳  是不是 從4.6V 拉昇
OK的話 不用擔心  除去假負載  直接用沒事

楼主:
SIMON1016大,

因為我沒有這方面的背景,
我去研究一下如何加假負載

謝謝您給的建議!

楼主:
狀態更新

上機的結果:

1. 藍燈亮,無畫面,S/B 有3.3v,5v也有,但沒有12v和24v
2. 大電容的電壓沒有上升,仍維持在150v左右。

根據之前的帖子
SAMPO聲寶 LM-32V6R 無聲無影無背光

檢查 Q907 C腳 和 IC905光耦 第4腳 的電壓

我量的結果為:
Q907C腳:           待機4.5V,開機0V  (4.5v略低文章所提的5v)
IC905光耦第4腳: 待機6.5V,開機0V  (6.5v遠低文章所提的18v)

換新的IC905光耦,結果也是一樣。

另外,發現Q901和Q904的D腳之電壓都只有17V左右,這部分正常不是應該要有150v左右?
我是根據此篇第2張圖
ESONIC HD-3213液晶電視開機綠燈亮,無畫面無聲音

我的只有17V

請教大大該如何接續?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狀態更新

上機的結果:

你不是有找到124腳別人修過的電路資料?
那再參考TNY280 應用電路 ,找接到的元件都量過正常嗎?

网友:
畢竟待機都有了而且能開幾,查12V、24V開啟訊號,電壓由誰轉換輸出。大電容因為電壓沒出來,所以才沒拉升

後面兩顆八腳PWM IC條件有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狀態更新

上機的結果:

既然你都說 第4腳電壓不正確~

那你有没有查一下這 PIN 的來源是 怎麼走線 ?

网友:
……在進主題之前,我是嚴重懷疑樓主的測量方式有問題。

网友:
想發揮維修精神是可以繼續,不然就設停損點了
--
爬文到某篇維修文,這塊電源板大部份都待機故障、也是有背光故障的可能性,多重故障?
某篇維修文的圖片:取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