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前輩大大,關於工業交換機POE LED閃爍異常故障

楼主(2021-03-11):
小弟維修一台工業交換機,不上電故障修好之後,測試發現LED1和LED2這八組LED燈會在光線很暗的情況下微微閃爍,此時並沒有接入任何POE設備,萬用表測量+54V是正常的,經過限流35.7k電阻之後接一顆1SMB5933BT3G_22V的齊納二極體連接LED1和LED2內部四個發光LED,VPORT_NEG1_OUT---VPORT_NEG8_OUT在插入POE設備之後,POE控制芯片TPS23880RTQR拉低MOS管的G極,從而讓LED發光,關鍵現在並沒有接POE設備,LED1和LED2這八組LED有時也會微微閃爍,想請教各位前輩大大這個問題該怎麼查找故障原因?
小弟直接傳上此交換機的原理圖,圖片太多就不上傳了 switch.pdf (771.42 KB, 下載次數: 31)

网友:
POE接入正常,我的話不會管他,畢竟不是長亮很明顯

网友:
.... 萬用表測量+54V是正常的,....

測量+54V時 你試用一個電容0.1~1 uF  串在萬用表AC檔探棒上(紅黑不拘)
這個電容充當隔離直流用途  所以需大於54V加些餘裕 約100V耐壓
此時萬用表AC檔看到的 就是+54V上的AC電壓

楼主:
謝謝樓上大大的解答,小弟目前是這樣解決的,修改1SMB5933BT3G_22V為1SMB5934BT3G_24V這樣暫時沒問題

楼主:
另外小弟想請教兩個問題,1.這顆齊納二極體串聯在電路當中具體作用(穩壓?未接地?),電壓能否通過齊納二極體的陰極到達陽極?2.MOS管還未導通時LED爲什麽會微微發亮閃爍,這時候電路並沒有形成迴路?網各位大大前輩能指點一下小弟,感激

楼主:
LED.pdf (333.39 KB, 下載次數: 13) LED DATASHEET億光

网友:
不就輕微漏電的事?一般不必管它。

常看到有人問這樣的問題:我家的電燈在開關切掉之後還會微亮是怎麼回事?這樣的。
答案不外乎是:開關切的是水線而不是切火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小弟想請教兩個問題,1.這顆齊納二極體串聯在電路當中具體作用(穩壓?未接地?),電壓能否通過齊納二 ...

這齊納二極體在這電路是作為壓降元件,指示型的 LED 電壓約在 1.6 ~ 1.8V 之間,如果供應 LED 的電源電壓太高除了限流外多半都會限壓或降壓來保護 LED,所以 54V(Vcc) - 24V(Zener)= 30V (LED)。

但是實際上齊納二極體的壓差不會正好如其標示,是與其通過電流大小有關係,您的案例由於電流只有約 0.7mA 所以齊納二極體的壓差變成約 27V。

電源電壓、限流電阻、壓降齊納與 LED 是需要實地搭配數值才能有良好的顯示狀態,MOS 未導通 LED 微微發亮可能跟漏電有關係畢竟電源電壓高達 54V。
如果能將顯示的電源降成 5V 那一切就簡單了,連齊納二極體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齊納二極體在這電路是作為壓降元件,指示型的 LED 電壓約在 1.6 ~ 1.8V 之間,如果供應 LED 的電源電壓 ...

非常感謝您的指教,學到了不少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