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萬用遙控器代碼目錄找尋(sunday IK-708)--求助

楼主(2021-03-11):
我查一下這支遙控器好像為大同電視的萬用遙控器

但是沒有代碼目錄,不曉得要如何設定,請問有誰可以提供這隻電視萬用遙控器的代碼目錄呢?

网友A:
如真是特定廠牌專用的遙控器
都不會有太多代碼的 最多也就2X個
設定看看後面有沒插孔 或 電池盒內有沒按壓開關
代碼不是2碼就是3碼 例 : 01  02 .....  或 001  00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真是特定廠牌專用的遙控器
都不會有太多代碼的 最多也就2X個
設定看看後面有沒插孔 或 電池盒內有沒按壓 ...

這隻我嘗試過他是"三碼"組合,但由於網路目前已找不到這隻的型號,所以想問一下目前有人是否有這隻的簡碼型錄可以提供

网友:
應該跟這個大同小異吧,照2樓方式先找到set按鍵
https://www.jili-rc.com/product-detail-836800.html

网友:
這廠牌的遙控器網路還有在賣,何不問問原廠?
萬用遙控器現在很便宜了,學姐也有在賣,買一支比較快些吧。

网友:
RC-268A/RC7-01 大同液晶電視遙控器(聖岡牌)

依1#圖例 sunday IK-708
可能是 RC-268A/RC7-01 大同液晶電視遙控器(聖岡牌) 2 或 3

試試看 !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小弟我在側試看看,非常感謝大家提供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