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 UA50J5000AW 灰屏

楼主(2021-03-12):
電視後方貼紙
主機後方(邏輯版已拆下)
邏輯版正面
目前電視有背光 但無畫面 測試邏輯版電壓
斷開與電視邊版連接的情況下
12V應該是有正常輸入 然後有測到3.3V 1.2V
但VGH VGL AVDD等等都無電壓 或是各灰度電壓都接近0
是否能研判就是邏輯版電壓芯片有問題?

网友A:
使用友達面板很大機率為面板不良喔  如何判斷請多多爬文本論壇有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友達面板很大機率為面板不良喔  如何判斷請多多爬文本論壇有教學

但邏輯版已脫離面板的情況下 這些電壓沒出現不是不正常嗎?
我是想說如果能確定就買一塊二手的來試試看..要修理到晶片感覺就很麻煩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邏輯版已脫離面板的情況下 這些電壓沒出現不是不正常嗎?
我是想說如果能確定就買一塊二手的來試試看.. ...

沒接邏輯版當然電壓就不會出現阿 這很正常啊 怎會在這個問題上糾結喀 呵呵 如果閣下不相信可以去網購一塊試試唄 祝你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接邏輯版當然電壓就不會出現阿 這很正常啊 怎會在這個問題上糾結喀 呵呵 如果閣下不相信可以去網購一塊 ...

我說的是脫離面板 不是脫離主機板..就算接著也是沒有就是了

楼主:
買了二手的邏輯版 VGH VGL等等電壓全部正常了 畫面也出來了

只是我在網路上看別人維修好像電壓都是"不正常"

我的是相關電壓全都0 不知道是哪個方向損壞?

電路板上大電感的15V好像就沒有了 大概是這個方向往前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接邏輯版當然電壓就不會出現阿 這很正常啊 怎會在這個問題上糾結喀 呵呵 如果閣下不相信可以去網購一塊 ...

謝謝大大指教哦

网友B:
第三張照片,左邊那一區應該就是 DC2DC 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張照片,左邊那一區應該就是 DC2DC 的部分。

是 但我想一想買一顆IC50塊 運費也要50~80 買一塊二手的邏輯版含運也才380 懶得自己修理了 換一塊就好了
不過就少了一次換IC的經驗
經測量應該是少了DC2DC 15V輸出 導致全部的電壓都消失了

楼主:
後來組裝好之後發現面板還是有問題 會有跳動的問題 後來使用遮蔽大法 亂遮有問題的一邊 大概11~16PIN後解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邏輯版已脫離面板的情況下 這些電壓沒出現不是不正常嗎?
我是想說如果能確定就買一塊二手的來試試看.. ...

邏輯板要是脫離面板排線 電壓應該是會出來 我記的上次150元回收朋友的電視 我換公板 結果灰屏沒點亮 我為了測試是邏輯板掛掉 還是面板掛掉 也是拔掉排線測試 邏輯板五大電壓都有輸出 後來我修好畫佳原廠主板 又接回原廠主板 面板點亮 面板沒壞掉 最後檢查結果是公板韌體是高分辦率 我接32吋面板變灰屏沒點亮 搞了我好幾天 才知道 經驗 經驗 大家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邏輯板要是脫離面板排線 電壓應該是會出來 我記的上次150元回收朋友的電視 我換公板 結果灰屏沒點亮 我為 ...

我今天拿到之後沒插面板的確是有電阿 就有人來嘴砲
還說換邏輯版不會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後來組裝好之後發現面板還是有問題 會有跳動的問題 後來使用遮蔽大法 亂遮有問題的一邊 大概11~16PIN後解決 ...

請問有問題 會有跳動的 是哪一邊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有問題 會有跳動的 是哪一邊呢 ?

左半邊 怎麼了嗎?

网友:
没有 记录一下而已 以便将来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