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MSI B150M PRO-VD 主板點位圖

楼主(2021-03-12):
網路只有搜到迅維好像有,但試了好久台灣用戶不給我註冊,無法下載

目前這塊板功能正常可開,但無法正常關機,一插電就上電,POWER腳導通也無法強制關閉

整個裸測沒插CPU和RAM也一樣狀況,POWER換過,

大概測了一下16腳的PSON 有電壓好像有問題,想看看點位圖的相關元件腳位研究看看,謝謝

网友:
版號是MS-7982 還是MS-7996

楼主:
是MS-7996 VER1.1 麻煩大大~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MS-7996 VER1.1 麻煩大大~謝謝

電路圖 1.0
MSI MS-7996 Rev1.0.pdf (1.02 MB, 下載次數: 82)

點位圖1.3
MSI MS-7996 Rev1.3.rar (752.18 KB, 下載次數: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