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View Sonic VA2248M-LED畫面顏色異常處理

楼主(2021-03-12):
為什麼說處理?因為根本沒維修,阿三哥能處理的都是阮妹子....

異常畫面(左)對比螢幕(右)

選單顏色是正常的

處理後的狀況

處理後的選單顏色沒變,證明螢幕沒壞

現在猜謎時間到了,阿三哥怎麼處理這台螢幕的咧??

网友:
恢復原始設定

楼主:
不是...還要簡單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還要簡單一些。

拔插頭重新送電

楼主:
也不是,稍微複雜一些,補一張網路圖片,可能會好猜一些。

网友:
換線 換INPUT PORT

楼主:
答對了,螢幕本身的VGA插座可能有鬆脫,換了DVI輸入就正常了。

网友A:
紅色常態性輸出,但是 OSD 正常,所以可以確認 scaler 之後的部分應該是 OK 的。
那就要查 scaler 之前的部分,就 decoder,pre-amp,connector,line……

不過 22" 消費型機種一般都會直接報無維修價值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紅色常態性輸出,但是 OSD 正常,所以可以確認 scaler 之後的部分應該是 OK 的。
那就要查 scaler 之前的部 ...

不要這麼說啦!22吋螢幕在我家還是主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這麼說啦!22吋螢幕在我家還是主力~~~

早期的頂級規格電視目前正陸續在損壞中,可以去便宜收來還是免費撿來,修一修拿來當電腦螢幕也不錯用。顯示畫質吊打這些低階的消費機型。

不過缺點是,CCFL 比 LED 背光螢幕會比較耗電一點就是了。32“ 來說前者 100W 後者 50W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頂級規格電視目前正陸續在損壞中,可以去便宜收來還是免費撿來,修一修拿來當電腦螢幕也不錯用。顯 ...

拿32吋的電視來當螢幕,解析度還是用1360*768比較合適,用1920*1080字看來太小了。
還有就是電視層次感比較不好,如果是常常使用圖片的也不適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32吋的電視來當螢幕,解析度還是用1360*768比較合適,用1920*1080字看來太小了。
還有就是電視層次感比 ...

字的大小可以在軟體中調整 dpi 來處理。不過重要的是有沒有支援點對點模式,台灣這邊賣的電視機螢幕聽說大多都沒有支援……所以畫面看起來會很奇怪,糊成一片的感覺,這個時候如果解析度下降的話畫質反而會變好。這是電腦螢幕與電視螢幕一個很決定性的差異所在。

電視螢幕當電腦螢幕來用的時候,一定要啟用點對點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紅色常態性輸出,但是 OSD 正常,所以可以確認 scaler 之後的部分應該是 OK 的。
那就要查 scaler 之前的部 ...

小弟還在用20吋的,不過偏光膜有點問題了。要想辦法去A或撿或買一台無維修價值的22吋來用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21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還在用20吋的,不過偏光膜有點問題了。要想辦法去A或撿或買一台無維修價值的22吋來用了。

https://b ...

去回收場轉一圈,肯定有許多驚喜!

不過當然也有可能會選到破面板的,請用下好離手願賭服輸的心態去下標吧!

网友D:
你們這樣講~~~我用19"的不就得去跳樓了....:'(

對了!~請教大俠~~該怎麼從面板對角尺吋去推估電視機的長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們這樣講~~~我用19"的不就得去跳樓了....

對了!~請教大俠~~該怎麼從面板對角尺吋去推估電視 ...

電視的長度?是左右的寬度吧,要看喇叭是在左右兩邊或是在下面,還真不好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視的長度?是左右的寬度吧,要看喇叭是在左右兩邊或是在下面,還真不好說。 ...

對拉~~~也可以說左右寬度....之前好像看過文章,可依照面板尺寸來套公式大概

有多少寬度。但是現在的設計與之前的設計不太相同,現在都走薄邊框設計,凸顯

尺寸大....

楼主:
要考數學了...
假設對角為50吋,斜邊的平方等於兩股的平方和。兩股的比例為16:9。
求兩股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考數學了...
假設對角為50吋,斜邊的平方等於兩股的平方和。兩股的比例為16:9。
求兩股的大小?

這個時候就要問廠商了。

所以寬 1116.8mm 高 644.2mm !!

請叫我第一名!

楼主:
16:9的計算過程

對角*0.872=寬
對角*0.49=高

网友:
這是元宵燈節燈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