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x 2236 尋找短路的開始,難題,上那找這電容

楼主(2021-03-12):
這是大頭照,(聽說要的,重覆使用了)
不同年代的電容,(我覺得是電容啦,因為符號是 C開頭的)
是表的問題嗎,
再測
上頭 標示 850MF 12V,大寫的M呢,表示很大喔,找不到這電容,難道要用 電容復活術(我是不會這招啦!!)
這正極,很不明顯

請大神救救它吧

网友A:
這個 μ 是希臘字母,早期可能因為英文字模中沒有,印不出來,所以 μF 就標示成 MFD, 有時也寫成 MF,意思就是 Micro Farad (微法拉第,微法)

這一顆的標示容量 840 μF ,標示誤差是 -10 ~ +100%,實測 1317 μF,仍在誤差範圍內。

网友:
以前比較有機會修東西,有點年紀的機器,基本上我一看電解電容我都想把它換掉,也常常換一換就好了,朋友問我是那裡壞掉或那個零件壞掉?我也不知道?就電容全換就好了~~~

半導體是半永久性的元件,電阻、電感基本上沒有過熱也少出問題,但是電解電容是有時效性的,也有可能壞的就是你沒有換的那一個。

网友B:
對了!修示波器是有步驟的,先把服務手冊或電路圖找出來,裡面通常附有檢修的步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修示波器是有步驟的,先把服務手冊或電路圖找出來,裡面通常附有檢修的步驟。 ...

服務手冊我有找到,要看的懂,英文還要修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 μ 是希臘字母,早期可能因為英文字模中沒有,印不出來,所以 μF 就標示成 MFD, 有時也寫成 MF,意思 ...

他這個誤差可以那麼大,表示我拿1600uf,也是可以上的嗎

网友:
1600uF 可以的 只要耐壓超過或等於12V 都可以用 剩下就是看耐受度了 耐溫 105度比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這個誤差可以那麼大,表示我拿1600uf,也是可以上的嗎

如果是測得 1600 μF 的,雖然容量符合,但不建議,沒有必要弄到上限,除非很了解該電路的工作情況。

如果是標示 1600 μF 的,因為電容器的誤差都是比較大的,1600 μF 也是有正負誤差的,所以並不符合。除非急用不得已。

要代用的話,不妨用 1000 μF (M) 12V 的,現在的電解電容普通的就是 M 級 +/- 20%

网友C:
是哪裡被量到短路了 ?
怎一直卡在電容 量到這處短路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哪裡被量到短路了 ?
怎一直卡在電容 量到這處短路了嗎?

二側變壓器短路(可能是自耦變壓器關係),+5V短路(會嗶),+8.6V短路(會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側變壓器短路(可能是自耦變壓器關係),+5V短路(會嗶),+8.6V短路(會嗶),

一般來說,短路發生在整流用的電解電容  ...比較少見

(會嗶)有時只是量測時電容較大充電中引起短路,充電完就不叫了
我看你量電容量那張照片 不像是短路樣子(.. 我的觀點不一定對!!)
拆下的整流電解電容獨立量測  電容還會持續短路嗎?  而板上還短路嗎?

通常變壓器二側整流後短路 這類型情況  我是先看
1. 整流二極體
2. 老儀器電路 會加看 舊式鉭電容
3. 不插電 外加限流可調電源 然後再依電路基本原則 一個個排除

楼主:
Q;拆下的整流電解電容獨立量測  電容還會持續短路嗎?
A,通當都一聲嗶,有一顆有個方向會嗶很久,如果用二極體檔測充電到3V, 正反向都正常,如果用指針表測偏擺ESR,是會擺過去又回來,也正常,只是電容還沒上電供測漏電,
Q,而板上還短路嗎? A,某幾個會,這時候我就好奇,是不是量到變壓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Q;拆下的整流電解電容獨立量測  電容還會持續短路嗎?
A,通當都一聲嗶,有一顆有個方向會嗶很久,如果用二 ...

電容獨立量測,一聲嗶 就是僅充電結束就不叫了
有個方向會嗶很久 這顆逆向漏電流大 是不完美 但不表示故障
電解電容施予逆向電壓會漏電流大是正常    只在乎順向低(不)漏電

你該優先焦點回到 板上還短路嗎
先檢查 整流二極體吧
之前說短路優先看
(+5.0V)  CR967 CR970
(+8.6V)  CR960 CR962

-8.6V 只是順便看看 CR961 CR9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獨立量測,一聲嗶 就是僅充電結束就不叫了
有個方向會嗶很久 這顆逆向漏電流大 是不完美 但不表示故 ...

都是好的

网友:
好,沒關係,,,
先將原先懷疑點(此發文的電容)階段性結束
電容數值 我比較 推薦8#

网友:
那時代這種電解電容很耐用不見得需要換,需不需要更換有幾種方法確認。

太克維修手冊會標示該組電源的直流電壓與交流漣波,漣波電壓過大的就更換。
或是使用 ESR 表量內阻與加額定電壓量取電容之暗電流(漏電流)。

可以拿日系高品質的電容來更換,耐壓可選 25V 以上的會更耐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Q;拆下的整流電解電容獨立量測  電容還會持續短路嗎?
A,通當都一聲嗶,有一顆有個方向會嗶很久,如果用二 ...

如果你 懷疑 電容有短路 ~
使用 晶體測試儀 它會很明白的告訴你~

在查板子是否有短路情形 請先將 能移除的 負載移除~
以免造成 誤判~
接入一個 限制電流 的電源 可以很輕易的 看出電路是否有 短路情形  ~

楼主:
換上新的電容,也是不會起動。
好像CRT營目在 答,答,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 懷疑 電容有短路 ~
使用 晶體測試儀 它會很明白的告訴你~

接上限制電流,有困難,

网友E:
不曉得知波兄,是否找出相關的電壓量測點,實際量一下電壓,這對於維修是有幫助的。

网友:
先看電源供應部份,確認所有各組電源的輸出電壓都正確。

至於螢幕會達 達 達,想到了 CRT 的返馳變壓器高壓問題,這個東西如果絕緣做得不好,日久絕緣降低漏電,就不堪用。高壓低電流,好像不好測試,搞得不好還會被電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曉得知波兄,是否找出相關的電壓量測點,實際量一下電壓,這對於維修是有幫助的。 ...

可是它都跳一下,跳一下的,
我在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上限制電流,有困難,

你不是有 可調電源嗎 ?

不能 限制電流 ?

先 找出 哪一迴路有問題?

試著 移除 該迴路負載 ~

慢慢的  範圍縮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有 可調電源嗎 ?

不能 限制電流 ?

我不會斷負載

网友E:
如果+5V,+8.5V,-8.5V,+30V,+100V電壓都會跳,那可能要往前面的開關式電源找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5V,+8.5V,-8.5V,+30V,+100V電壓都會跳,那可能要往前面的開關式電源找起。

用指針表才看的出來
+5V,+8.5V,-8.5V, 會跳一下,跳一下
+30V,跳10V
+100V 跳7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裡有一些可能相關的資料與修理討論,請參考
http://www.hakanh.com/dl/docs/troubleshooting_tips_on_220 ...

這我有看了

网友C:
紅框部分的跳線用來斷開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框部分的跳線用來斷開負載

斷開後,加電限流測試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斷開後,加電限流測試嗎

對,可以先斷開 供電區與負載區
靜態量測 供電部位有無短路  若是無疑問 上原機AC電源 複檢看DC供電部位

另外看一下 W968(+5.2V) 下方那個 同型跳線 疑似(-8.6V) 你要從供電端電容C961電路查過來
如果正確 那個 跳線(-8.6V) 也一併斷開

對負載區查短路 加電限流測試,兩個 +/- 8.6V 需同時上電 不可單上  免得部份推挽電路偏置工作 吃高電流 造成誤判

加電限流測試,要多注意電流表 觀察吃電情況

网友F:
以前老大有修過一台 2235 故障情況一樣線路應該也是一樣看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老大有修過一台 2235 故障情況一樣線路應該也是一樣看看先

UC494可用TL494P替嗎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573-1-1.html

請看11#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老大有修過一台 2235 故障情況一樣線路應該也是一樣看看先

它在沒負載可正常工作

网友F:
原來您先前就先問過了,這帖我沒看到,建議以後還是一機歸一機不要分開發問以節省資源。

既然此機電源空載時可以工作那就只有一個辦法了。
斷開負載時量取每一路電源電壓的直流阻抗,可以 PO 出阻抗值來讓大家幫您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來您先前就先問過了,這帖我沒看到,建議以後還是一機歸一機不要分開發問以節省資源。

既然此機電源空載 ...

是 對地阻值 的意思嗎

楼主:
用這招抓短路,如何

网友:
此影片說的太籠統沒什麼幫助,實際上有經驗的人來抓電源上的短路元件其實還是很快的。

第一步是用電表來量對地阻抗,如果阻抗低於 10 歐姆以下大多是不正常,再用第二步燒機法。
該組電源改成用實驗可調電源供應器來供電,用該電路約一半的電源電壓就好,限流調整適當約一、兩安培左右。
供電後不正常的零件會發熱,用聞或用摸的都可有熱像儀最棒,找到該零件拆掉後供電電流就會大降就差不多了。

這邊有個電源供應器的打嗝教學開關電源帶載能力差的可能原因也能幫助您。

楼主:
這一顆拆下來量
0.2Ω 多5%也頂多0.3吧
0.61 這算變大了吧,
不知道,能不能用這替代

在這種情況下,示波器量不出來,也都只是跳一下,來不急顯示波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一顆拆下來量

0.2Ω 多5%也頂多0.3吧

拿數字電表量比較準,電表測試線的表棒換成夾子,先短路看電表顯示是零點幾歐姆,再來量電阻是多少歐姆,兩者數值相減就是此電阻的真實阻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一顆拆下來量

0.2Ω 多5%也頂多0.3吧

恭喜 應該快成功了

0.3x Ω 可以加個 1 Ω 併一下試試  臨時性測試使用 不需考慮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 應該快成功了

0.3x Ω 可以加個 1 Ω 併一下試試  臨時性測試使用 不需考慮完美

想說0.3Ω直上,行嗎

网友C:
不太夠
流過這個R907的電流 其電壓是與 (基準5V R913 R912   ) 的分壓 進TL494比較

0.2 ==> 0.3Ω  多了50%  應該是超過餘裕容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夠
流過這個R907的電流 其電壓是與 (基準5V R913 R912   ) 的分壓 進TL494比較

學姐有賣 0.11Ω的,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學姐有賣 0.11Ω的,行嗎,

你誤解了

花錢買  就要一次到位  直接買 0.2Ω的

而...目前不是要先確定 是不是能不能電源恢復工作嗎?
臨時需要 0.2Ω  你就暫時先 拿變質的 0.6Ω 併上新的0.3Ω = 0.2Ω

如果試完 電源恢復了  再考慮是  先花錢買0.2Ω的  或是 先再檢查其他功能 也許還得多跑一次採買東西流程

如果 [學姐有賣 0.11Ω的]  非要不可  就買吧
那是5個一拍   所以 串二使用時  阻值0.22Ω可以用
但是先評估空間  二串形態是立式  注意有無空間衝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拿數字電表量比較準,電表測試線的表棒換成夾子,先短路看電表顯示是零點幾歐姆,再來量電阻是多少歐姆, ...

用桌上型電表,就可以量出0.2Ω 了,所以這個是好的了,

网友(2021-04-11):
引用 楼主:
用桌上型電表,就可以量出0.2Ω 了,所以這個是好的了,

原 0.2Ω 是好的,, 所以又繞回來了 ?

楼主:
W968 +5V 斷開後,用200Ω量對地0.04Ω  (應該短路了) 蜂鳴檔 嗶~~
W960 +8.6v     27Ω  (蜂鳴檔 嗶 27Ω)
W961 -8.6v      53Ω

网友F:
引用 楼主:
W968 +5V 斷開後,用200Ω量對地0.04Ω  (應該短路了) 蜂鳴檔 嗶~~
W960 +8.6v     27Ω  (蜂鳴檔 嗶 27Ω) ...

那就是這組 5V 電源的負載太重了,電源供應電路進入保護模式。
因為吃 5V 電源迴路的元件太多了無法一一拆下確認,除了排除法外就只能用燒機法。
倒是可以先用肉眼尋找板子上有無鉭電容,老太克機這些鉭電容常常會作怪而自我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這組 5V 電源的負載太重了,電源供應電路進入保護模式。
因為吃 5V 電源迴路的元件太多了無法一一 ...

5V 電源迴路的元件真的太多了,
我以為鉭電容不會壞呢,youtobe的影片都喜歡用鉭電容取代SMD電解電容~
問題是早期的鉭電容好辯示嗎,早期的鉭電容跟現在的長的應該不時一樣吧,鉭電容一定會有 正負極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5V 電源迴路的元件真的太多了,
我以為鉭電容不會壞呢,youtobe的影片都喜歡用鉭電容取代SMD電解電容~

太克用的跟現在的鉭電容外觀沒什麼不同,都是土黃色花生米形狀。
以前沒有 SMD 電解且壽命也比不上鉭電容,鉭電容特性優良深得儀表界愛用。
只有一種軍規臥式鉭電容不會壞,可以在波波水平時基震盪電路上看到,銀色的體積很大。
也是有極性跟電解一樣裝反也會形成短路大電流。

网友C:
5V2 分布   W968 後是 5.2V A / A1 / A2  ;
A1 有 4.7 所以不考慮 , 剩  VA / A2

5.2VA2  E590 W592 W591 W590  C590(可能是鉭電容)

以上附圖 (5.2VA2  ....) 只是因為 就近電源主板上....就近好找  不是說一定(5.2VA2  ....)

E590 斷開 繼續量短路就知 往5.2VA 或5.2VA2(VC/VD/VE) 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2 分布   W968 後是 5.2V A / A1 / A2  ;
A1 有 4.7 所以不考慮 , 剩  VA / A2

E590 斷開後,不會短路了,
這下子要整台拆了,
所以範圍就+5V後到斷開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E590 斷開後,不會短路了,
這下子要整台拆了,
所以範圍就+5V後到斷開前了 ...

E590 之後 有W592 W591 C590 W590
52# 圖一 有他們的相依關係
圖二 說著 這些就在 主板上 彼此距離還算近
圖三 是前述圖二藍色框局部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E590 之後 有W592 W591 C590 W590
52# 圖一 有他們的相依關係
圖二 說著 這些就在 主板上 彼此距離還算 ...

問題是這種零件買的到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E590 之後 有W592 W591 C590 W590
52# 圖一 有他們的相依關係
圖二 說著 這些就在 主板上 彼此距離還算 ...

這時侯 就要 [ 灌水] 求刑  犯人 就會 自首 了~

网友C:
先將 W592 W591 W590 斷開
看 短路出現在哪一路上

零件也不盡然全是難啃硬骨頭  例如 Vcc電容 TTL 還是可以拚搏一下
52# 圖一 裡 W592 W591 W590  後面的 菱3  菱4
菱3 是電路裡 [3] Tigger        , 該頁右下  Tigger  菱3
菱4 是電路裡 [4] Sweep Logic, 該頁右下  Sweep Logic  菱4
依此類推

縮限範圍後  如何迫使短路零件發熱的手法不再贅述

楼主:
這貼子,多久沒發言,會被關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將 W592 W591 W590 斷開
看 短路出現在哪一路上

把這個黃色(P2400)的拿掉,就不短路了,

我想從這個電容加電+5V的電,應該是可以吧,能加1A~2A嗎?

网友C:
我也常常在電容加電  因為有標示正負腳位
先低一些 如0.5A ...  覺得找不出異常  再遞增電流  1A~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常常在電容加電  因為有標示正負腳位
先低一些 如0.5A ...  覺得找不出異常  再遞增電流  1A~2A ...

上電供,2A, 找不到發熱源,
接上夾子,+5V就變0.04而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電供,2A, 找不到發熱源,
接上夾子,+5V就變0.04而以

這樣就 有趣了

從[接上夾子] 這裡往回追索到 [59#把這個黃色(P2400)的拿掉,就不短路了]

[接上夾子] 這裡 子板上的線路 IC 量的到  +5V嗎
[接上夾子] 這裡 有無可能夾錯  是否真是 +5V 的線路

主板+5V 等 線路針腳  黃色(P2400) 到 [接上夾子]   線路對嗎?
黃色(P2400) 有無可能  被前人插反? 比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就 有趣了

從[接上夾子] 這裡往回追索到 [59#把這個黃色(P2400)的拿掉,就不短路了]

在子板第五腳有5.35v,走線沒錯,
第一腳都有三角形作記號,應該不會插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子板第五腳有5.35v,走線沒錯,
第一腳都有三角形作記號,應該不會插反 ...

子板第五腳有5.35v ???
照您先前的描述應該是母板上有 5.35V,接上 P2400 插頭此 5.35V 就短路了,這片子板是 DVM/Counter 擴充板,理論上 P2400 插頭不接擴充板不給電也不會影響 TEK2236 其他電路的正常工作。

TEK 的彩虹排線是依據電阻色碼的排列,棕色線第一腳對應板上的三角箭頭是正確的。

讓我來修的話既然找到 DVM/Counter 擴充板的 5V 電源是大短路,我會將此板完整拆離機器後仔細目測板子正反面有無零件引腳短路或有外觀燒毀現象,目測後還找不到再用大電流去燒機,當然如有溫度熱像儀很快就能找到,沒有的話就犧牲小指頭充當測溫器。

看其電路圖,此板的 5V 電源就是供應許多 DIP 的 IC 與 0.1UF 的旁路電容,IC 不太可能大短路旁路電容比較有可能,拔除一隻腳就知道其好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子板第五腳有5.35v ???
照您先前的描述應該是母板上有 5.35V,接上 P2400 插頭此 5.35V 就短路了,這片 ...

「看電路圖,此板的 5V 電源就是供應許多 DIP 的 IC 與 0.1UF 的旁路電容」,電路圖上是有很多,實際上,板上看起來都是電阻居多,而且又沒寫英文和編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子板第五腳有5.35v ???
照您先前的描述應該是母板上有 5.35V,接上 P2400 插頭此 5.35V 就短路了,這片 ...

正面
背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電路圖,此板的 5V 電源就是供應許多 DIP 的 IC 與 0.1UF 的旁路電容」,電路圖上是有很多,實際上, ...

維修手冊上的電路圖與零件位置圖對應著看就能找到。
此種旁路電容外型顏色類似二極體唯直徑比較大,因為電源已經大短路了所以用電表蜂鳴器檔很快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維修手冊上的電路圖與零件位置圖對應著看就能找到。
此種旁路電容外型顏色類似二極體唯直徑比較大,因為 ...

只要是兩支腳,都不會叫,除了100Ω以外,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要是兩支腳,都不會叫,除了100Ω以外,

這幾個電容都沒短路??

仔細看先前拍的照片這些 0.1uF 是黑色圓柱狀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幾個電容都沒短路??

糟了,我要被打屁股了,
我以為那是跨線

网友F:
引用 楼主:
糟了,我要被打屁股了,
我以為那是跨線

這些旁路電容查看了料表是耐壓 50V 的陶瓷電容,說真的故障機率不高,但還是先排除後再來找其他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些旁路電容查看了料表是耐壓 50V 的陶瓷電容,說真的故障機率不高,但還是先排除後再來找其他可能。 ...

拆了十二顆,有五顆短路,有一個阻值60Ω,這可以拆掉,不要裝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拆了十二顆,有五顆短路,有一個阻值60Ω,這可以拆掉,不要裝嗎,

邏輯板上的 0.1uF 旁路電容習慣上都會裝上,有好沒有壞是為了消除電源上的雜訊,你不想裝也是可以工作但可能會發生不穩定或其他奇怪問題。

這批料件真的無法承受時間的考驗,建議全數都換掉以絕後患,所以短路問題已找到了?
有這電容的大頭照嗎?懷疑這批不是陶瓷電容而是惡名昭彰的鉭電容。

可以找這個來換“陶瓷積層電容 臥式(獨石) 0.1uF(104M Y5V)5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邏輯板上的 0.1uF 旁路電容習慣上都會裝上,有好沒有壞是為了消除電源上的雜訊,你不想裝也是可以工作但 ...

网友:
這是陶瓷電容無誤,而且還是軍規的製品怎麼會短路真是讓人不敢相信,陶瓷電容算是最耐用的電容前幾名除非超過耐壓。
不同廠家生產的,這應該是 CK15 的外型尺寸。

跟這種鉭電容外型很像,但他有分極性。

軍規陶瓷電容規格

网友G:
軍規品通常是封裝耐候,裡面其實都一樣的,failure rate也一樣。有一種MLCC是故障開路的模式,價格比較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軍規品通常是封裝耐候,裡面其實都一樣的,failure rate也一樣。有一種MLCC是故障開路的模式,價格比較貴 ...

基本上內部看起來是一樣,但除了其包裝耐震動耐 X 射線線耐 EMP 等等生產製程也是完全不一樣,還能挑選 failure rate 以適應各種場合如長期儲存,而一般商用的許多都沒有標示 failure rate 的數據,可能是沒有測試過。

75樓貼的附件型錄內就有標示 failure rate 的分類,M/P/R/S 這四種,我擷取出來。

在以前待過軍品工廠常用軍規料件,是美國出口管制品非常難買到得常透過以色列取得,一顆 CKR06 0.1uF/50V 約台幣五至六元(三十幾年前)。

楼主:
開機了,但是沒波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開機了,但是沒波形~~~~~~

按下去看看!亮度與聚焦轉一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下去看看!亮度與聚焦轉一轉

按下去,很亮,亮度要從那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下去,很亮,亮度要從那調

亮度在該按鍵上面,聚焦在按鍵下面。

拍個按下該按鍵很亮時的照片來看才知下一步要怎麼檢查,要有一小段水平亮線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亮度在該按鍵上面,聚焦在按鍵下面。

拍個按下該按鍵很亮時的照片來看才知下一步要怎麼檢查,要有一小段 ...

左轉右轉,都是大

拍起來都暈開了,線看起,大概是格子的一半吧,粗粗的

网友:
1. <--> POSITION   黃圈是 波形在畫面上的左右調整  先調中間
2. HORIZOTAL MODE ... 左方黃框  先預設 A MODE ( A 基本模式時基線  B 延遲模式時基)
3. A Trigger .................. 右方黃框  前述2已設 A MODE 基本模式時基線
                                     因此 配套調整Trigger 觸發方式在A Trigger
                                      右方黃框 NORMAL  有觸發就有光跡 無觸發無光跡
                                      NORMAL釋放可能 是AUTO有無觸發都有光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POSITION   黃圈是 波形在畫面上的左右調整  先調中間
2. HORIZOTAL MODE ... 左方黃框  先預設 A MO ...

這是我用閃光燈拍,怎麼調,都只有這樣,使用探棒也沒有反應
箭頭那個按鍵,按下去不會卡住,會彈起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是我用閃光燈拍,怎麼調,都只有這樣,使用探棒也沒有反應
箭頭那個按鍵,按下去不會卡住,會彈起來

所以尋跡按鍵按下會像下圖一樣有條粗線?

再來試一下垂直與水平驅動是否正常?
水平時基旋鈕轉到最下面的 X Y 模式,旋轉上面的位置旋鈕是否光點會跟著移動?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我用閃光燈拍,怎麼調,都只有這樣,使用探棒也沒有反應
箭頭那個按鍵,按下去不會卡住,會彈起來

箭頭那個按鍵,按下去不會卡住,會彈起來....
是正常的 .. 那是取消上下左右 偏向功能
單看有沒有 CRT電子束  驗證CRT功能
有看 CRT電子束  就別理他  亮度設回原先
目標轉到 面板設定方式

A Trigger 下方那個 LEVEL 轉一轉  注意Trigger Ready燈
P.P AUTO  設自動觸發
A and B SEC/DIV  時跡速率轉轉看 有時是置放太久了接點開路 轉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尋跡按鍵按下會像下圖一樣有條粗線?

會~~~.
我要先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箭頭那個按鍵,按下去不會卡住,會彈起來....
是正常的 .. 那是取消上下左右 偏向功能
單看有沒有 CRT ...

LEVEL,那個開關,好像壞了,沒反應
先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尋跡按鍵按下會像下圖一樣有條粗線?

插上探棒,會出現兩條了,
旋鈕接觸非常不良

网友F:
引用 楼主:
插上探棒,會出現兩條了,
旋鈕接觸非常不良

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現在可以努力將正常水平線調出來,操作使用上的問題。

太克的旋鈕有他們家的特別專利不容易接觸不良,比較有可能是他的輸入 BNC 端子,這東東很難找到新品更換能用將就用不要亂拆。

楼主(2021-05-11):
引用 网友F:
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現在可以努力將正常水平線調出來,操作使用上的問題。

太克的旋鈕有他們家的特別專 ...

旋鈕,能用接點復活劑,噴一噴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旋鈕,能用接點復活劑,噴一噴嗎,

哪個旋鈕接觸不良?不建議使用,跟旋鈕結構與信號類別這兩種因素有關,以後還容易黏上灰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個旋鈕接觸不良?不建議使用,跟旋鈕結構與信號類別這兩種因素有關,以後還容易黏上灰塵。 ...

箭頭那個,我有很大的疑問
有時候都這樣兩個小點,
要左右多轉幾次,才會這樣,到底是這樣好,還是上面那樣好,或是有出現就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箭頭那個,我有很大的疑問
有時候都這樣兩個小點,

X Y 模式正常就是只有一亮點不會有水平線,您去快速旋轉左右軌跡位置旋鈕因為人眼視覺暫留才會變成線。

你要先調整切換成螢幕只有一個點且在正中心, CH1 BOTH CH2 開關要切在 CH1 的位置,BEAM FIND 不要按 BNC 輸入也不要接,BNC 上面的交連開關撥到中間 GND。
先不要管旋鈕是不是接觸不良,我的看法是你還沒學會用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X Y 模式正常就是只有一亮點不會有水平線,您去快速旋轉左右軌跡位置旋鈕因為人眼視覺暫留才會變成線。

確實不會,只會亂轉

网友:
先學一下這個 跟著就會了https://youtu.be/IWgpoTHRsfo

楼主:
引用 网友F:
X Y 模式正常就是只有一亮點不會有水平線,您去快速旋轉左右軌跡位置旋鈕因為人眼視覺暫留才會變成線。

不會有點

网友F:
水平軸沒有轉到 93 樓第一張圖黃色箭頭指的 X Y 那一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平軸沒有轉到 93 樓第一張圖黃色箭頭指的 X Y 那一檔位。

轉了,也是不會有點,
要按BEAM FIND,才會有一條小橫線,而且不會放大或縮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平軸沒有轉到 93 樓第一張圖黃色箭頭指的 X Y 那一檔位。

有了,亮度調亮,有點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了,亮度調亮,有點了

順時針方向轉水平軸時間大旋鈕光點會開始跑起來,右邊下方的觸發選擇切到 LINE 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順時針方向轉水平軸時間大旋鈕光點會開始跑起來,右邊下方的觸發選擇切到 LINE 位置。 ...

會,但是轉到0.5ms後就不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會,但是轉到0.5ms後就不見了

所以 0.5ms 之前都會掃描都會有光軌水平線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 0.5ms 之前都會掃描都會有光軌水平線出來?

對,
0.5ms有時會要出來,不出來的,
感覺好像是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0.5ms有時會要出來,不出來的,
感覺好像是接觸不良,

面板綠色框框內的觸發功能按鍵與旋鈕按一按轉一轉吧,沒有設定與調整到適當位置。
再看一下 83 樓的觸發功能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