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5755G 筆電 疑似掉件請教

楼主(2021-03-12):
朋友給一台i5筆電 acer Aspire 5755G,拿到時是win7,我把它升級成win10,無意中搖晃發現筆電內似乎有東西
經過好一陣子搖晃,掉出這零件,想問問大家這零件若沒補上會不會有問題?
因為目前好像一切正常!

网友:
D43貼片功率電感 CD43 100UH 絲印: 101
最好是拆開來看才知道零件位置才能判定
可以查看看有線網路能不能用

楼主:
網路可以,我發現獨立顯卡輸出會無畫面,之前都在做文書,所以沒發現,先來找找有沒有在賣這零件,我只有焊槍不知道能不能處理。這零件不知道有沒有方向性?

网友:
沒有方向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可以,我發現獨立顯卡輸出會無畫面,之前都在做文書,所以沒發現,先來找找有沒有在賣這零件,我只有焊 ...

這個還是拆下來看是什麼位置比照點位圖電路圖才知正確零件名稱

网友:
你要量看看你手上零件的大小
最好是拆機看零件從哪掉下來 再比對電路圖下去買才不會買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shopee.tw/CD43-4-4-3MM%EF%BC%89-100UH-%E8%B2%BC%E7%89%87%E5%8A%9F%E7%8E%87%E9%9B%BB%E6%84%9F ...

別急著買...

先問一下這還蠻大顆的零件是怎麼掉出來的? 有沒有可能是莫名其妙掉進去的
再看看你筆電的板號, 6901P的板子都是全封閉型電感, 跟本沒有這一型式零件.
最好還是拆機確認再動作.

楼主:
這顆零件是3mm大小的
有空我來拆看看,應該是掉件
用furmark燒獨顯630m是有在跑,但是furmark的視窗就是一整個沒畫面,按ESC跳回win10又可以正常運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顆零件是3mm大小的
有空我來拆看看,應該是掉件
用furmark燒獨顯630m是有在跑,但是furmark的視窗就是一整 ...

看來有可能如獅子魚大在2樓說的是網路旁的零件

不過那應該是EMI的元件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我一有空就會趕快來拆!

楼主:
拆開了

真的是有線網路旁掉件,獅子魚真是神人~~~隔空抓藥!!!

這張是跑furmark,燒獨顯沒畫面

網路上找不到一樣的零件
買這可以代用嗎?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09048271081

謝謝大家

网友A:
原始的是貼片屏蔽功率電感

你貼得好像沒有屏蔽

所以能不能用要問痞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的是貼片屏蔽功率電感

你貼得好像沒有屏蔽

那電感圓形直徑是3mm,可否麻煩大家幫忙找找
我找到這個,不知道對不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電感圓形直徑是3mm,可否麻煩大家幫忙找找
我找到這個,不知道對不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https://world.taobao.com/item/19379579971.ht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始的是貼片屏蔽功率電感

你貼得好像沒有屏蔽

Dear 獅子魚大

Lazy104 說的對 那顆是EMI元件 兩端都是地
不用屏蔽也可以

版主Louiswen 如果你零件翻過來還有焊點 可以不用買零件 直接焊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ar 獅子魚大

Lazy104 說的對 那顆是EMI元件 兩端都是地

零件已經破裂,一定要買來焊接了
獅子魚大大有給我零件的網址了,我去掏回來看看!謝謝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零件已經破裂,一定要買來焊接了
獅子魚大大有給我零件的網址了,我去掏回來看看!謝謝大家~ ...

不過這一棵作用不大 是濾高頻信號讓低頻連接兩端的地(幾乎等於短路)
零件沒到時 可以先短路試看看NB其他功能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orld.taobao.com/item/19379579971.htm

獅子魚大大可以再幫我找另一家嗎? 賣家跟我說沒貨了

補充內容 (2021-3-18 01:16 PM):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357866068852
這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這一棵作用不大 是濾高頻信號讓低頻連接兩端的地(幾乎等於短路)
零件沒到時 可以先短路試看看NB其他 ...

直接短路,不會有危險嗎?有點怕怕的

楼主:
順便想請問大家有屏蔽和沒屏蔽是差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可以再幫我找另一家嗎? 賣家跟我說沒貨了

補充內容 (2021-3-18 01:16 PM):

https://detail.1688.com/offer/56 ... st.2.b63c7827VtTO1Y

网友B:
引用 楼主:
順便想請問大家有屏蔽和沒屏蔽是差在哪?

只差在線圈產生的電磁輻射被擋住跟沒擋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差在線圈產生的電磁輻射被擋住跟沒擋住

我懂了,謝謝你!

楼主:
零件已經跟對岸下標了,謝謝大家,希望獨顯能有畫面出來!!!

网友:
找廢板應該不難找才對吧!

楼主:
零件來了,我焊上去狀況一樣!
內顯都正常,但獨顯就沒有畫面(但沒當機,切回內顯一切正常)...
看來不是掉件這麼簡單,超出小弟能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來了,我焊上去狀況一樣!
內顯都正常,但獨顯就沒有畫面(但沒當機,切回內顯一切正常)...
看來不是掉件這 ...

先刷BIOS看看

网友:
這邊不是有抓到獨顯嗎
GT 630M
有試著重裝驅動程式嗎

楼主:
BIOS我有再重刷,還是一樣,掉件前有重灌系統,
我今天再重灌系統看看(感覺機會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我有再重刷,還是一樣,掉件前有重灌系統,
我今天再重灌系統看看(感覺機會不大) ...

GT 630M獨顯程式請至NVIDIA原廠下載最新的~
試試!

楼主:
終於找到原因了!!!
重灌系統後連上網路,win10會自動抓取GT630M顯示卡驅動程式(2016年版本)
這時候執行Furmark外顯一切正常!!!
但是只要手動升級win10驅動程式,他會去抓取2017/5/1的驅動程式,這版驅動程式會導致外顯無畫面
問題就是出現在這裡,因為小弟通常都會把win10能更新的都更新,包括驅動程式!
直接上nvidia官網去抓驅動程式版本: 391.35 - 發佈日期: 2018-3-27,這是官版最新,安裝下去外顯又出現畫面了...
原來問題就在驅動程式,那掉件若沒補上應該也是可以出現畫面的...真是無言...
這台筆電應該是完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