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壓器怎麼測量?

楼主(2021-03-13):
拿到一台擴大機,會燒電源保險絲的。

PCB 上面的電解電容凸了好幾顆,而且還是大顆的,這不太尋常,所以第一個念頭就是想先測量變壓器好壞。

這種大型的市電變壓器,如果用三用錶的電阻檔去量的話,通常只會得到接近 0 Ω  的結果。所以一般電錶已經不能測量它的好壞。

正規的作法是使用 LCR 錶的電感量測。這是初級端的電感值:530mH 左右。

次級輸出有三組。第一組量出來的是 220mH……其實到這裡心裡已經有個底了。

其它兩組。

沒有 LCR 錶,那就找個可調的自偶變壓器,或是找個小輸出電壓的變壓器來。

輸出 AC 6.4V 然後直接灌到待測變壓器的初級。

待測變壓器的第一組次級輸出電壓是 AC 4.0V……

好了,答案很明顯,後面無需再測試。這個變壓器線圈間短路玩完了。要修這台的話 (1) 變壓器要重做,還有 (2) PCB 上的一大堆零件要作災害後重建,還有這是一台 (3) 二修機。判定無維修價值,直接退修。過一陣子也許可以看見它的身影孤零零出現在回收場的角落邊……

謝謝收看,大家辛苦了!

网友A:
請問,是因為輸入跟輸出比例不對的關係嗎,判定變壓器損壞嗎

网友B:
阿水大賣的那個電玩變壓器,多組輸出,有一組是1.2MM的線徑,電壓有20V,可以考慮看看能否代用,重點超優惠。

楼主:
sorry 我犯了一個錯誤……{n_033:}

次級是有中心抽頭的。

後來試算實際值的時候,初級輸入 AC110V 次級 0V-70V 應為 35V-0V-35V 才對。所以整流後得到一個約 DC50V 的值。

確認這一點之後呢,上電也證實了這件事。這就很尷尬了!這是一個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一個結果……所以到底是什麼壞?

如果是超過 DC55V 的話,我就可以直接斬釘截鐵的說:變壓器壞;如果是低於 DC40V 的話:變壓器正常。那在兩者中間的時候該是怎麼樣?

整流電容器的耐壓是 63V,過壓造成上下凸頂是確定的。問題在於這個整流後的 DC50V 是產品的設計值還是變壓器真的有點 NG 的問題呢?市電的部分只要變動 20% 就可以讓機器出狀況,這在實際的生活中其實是很常見。比如說突波吸收器如果選用 200V 的值,沒幾天的時間大概就會爆了。也就是說,30% 的電源突波是很常見的。

再來就是,目前 AB 類的擴大機修到現在,主電源多是設計在不超過 DC40V 的範圍之內。所以這就是我感到疑惑的地方。

這台擴大機不是不能用,不過整流電容器我會把它提到 80V  的耐壓水平上。由於缺乏原始設計資料與比對機器,暫時只能先這樣處理。

這台擴大機剛剛已經修復完成,測試下來基本正常。短時間之內回收場應該是找不到這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因為輸入跟輸出比例不對的關係嗎,判定變壓器損壞嗎

這篇本來是打算寫給不知道怎麼測市電變壓器的人看的。

後來發現這台機器是特硃案例 (非明顯性故障或設計問題),故建議新手直接忽視本篇內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水大賣的那個電玩變壓器,多組輸出,有一組是1.2MM的線徑,電壓有20V,可以考慮看看能否代用,重點超優惠 ...

哈哈!這個擴大機用的變壓器有 500W 喔!{n_043:}

网友C:
引用 楼主:
sorry 我犯了一個錯誤……

次級是有中心抽頭的。

才要拿出紙筆,  V1:V2 .  N1:N2 .I2 : I1 正要複習 。

給答案,釋懷了 。

楼主:
找到了個線索:

測量。

結論出來了:此機設計餘量不足,用久了會掛。

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要拿出紙筆,  V1:V2 .  N1:N2 .I2 : I1 正要複習 。

給答案,釋懷了 。

電感公式很多,這裡除了變壓器標準的電壓電流公式之外,還要應用到這一條

L = μ0 * μr * A * (N^2) / l

N 是圈數,也就是電感量與圈數的平方成正比的意思。若已知初級電壓,這樣就可以推算出來次級的電壓是多少了 (如果變壓器沒壞的話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個線索:

測量兩個9V,應該18V才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測量兩個9V,應該18V才對吧?

黑棒是接在中心抽頭,紅棒接最右 9V 處,所以量一個 9V 出來沒錯。

這組電供四顆 OPA 還有一顆 uC 使用,用途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棒是接在中心抽頭,紅棒接最右 9V 處,所以量一個 9V 出來沒錯。

這組電供四顆 OPA 還有一顆 uC 使用 ...

照片看不太清楚,以為紅黑棒接觸在最外側兩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這個擴大機用的變壓器有 500W 喔!

這個擴大機用的變壓器有 500W 喔!

500W=500VA ? = 50 .0. 50 =100V*5A...?

有一組1.2MM的線徑 ,電壓有20V ... 拿來做一次側 自偶加載降壓線圏 。... ?

130V :110V , X : 50 X = 42.3V ...?

网友:
有大家的教導.學員會突飛猛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擴大機用的變壓器有 500W 喔!

500W=500VA ? = 50 .0. 50 =100V*5A...?

這台的擁有者沒有放棄所有權,所以不會多事去做這一類特硃的改裝。而且也沒有這個價值,因為它的品質實在是不怎麼樣。線拉的亂七八糟的,SPEAKER 輸出線用 24AWG 簡直是搞笑……

想從變壓器那邊著手當然是可以。理論雖 OK,但不推。真要搞的話不如直接換個變壓器就算了。

將主電源的整流電容的耐壓從 63V 改成 80V 就好,後面的電路基本都還頂得住 (這一路主要就是給功率晶體供電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的擁有者沒有放棄所有權,所以不會多事去做這一類特硃的改裝。而且也沒有這個價值,因為它的品質實在 ...

讚 !
後面的電路基本都還頂得住 !

一舉數得 ,加大了電容 ,工作電壓耐壓 。又平白無故的賺了好幾拾個RMS輸出功率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讚 !
後面的電路基本都還頂得住 !

世事難以盡如人意。只能在有限的資源之下尋求一條可行又合理的出路。最低限度是:至少讓地球上暫時少了一個垃圾。

舉個不完全相同但相似的例子。現在一般常用的 12V adaptor,它的輸出濾波輸出電容耐壓選用的是 16V 還是 25V?實際的情況是這兩個都有人採用。山貨基本都是選 16V,正規廠出來的多是採用 25V,當然也有看過用 16V 的,可能是客戶殺價所給的特規品也說不定。

這兩者有什麼差別?使用上基本沒什麼差別,但山貨就是特別容易壞……當然損壞點可能出在另一的個地方。正規品的話其實很少看過壞電容的 (高壓力環境又長時間使用的是有看過)。

還有一個例子,有人問卦為什麼筆電的電源大都是用 19V 而不是採用工業標準 24V?答案也是一面倒的回應:因為使用 25V 耐壓的電容器就可以了,如果是採用 24V 供電那電容耐壓一定要選到 35V 以上,有成本與體積的問題。請從這些例子當中去玩味選型的藝術。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台的擁有者沒有放棄所有權,所以不會多事去做這一類特硃的改裝。而且也沒有這個價值,因為它的品質實在 ...

1# gsm7大大  維修心法試著去消化了解

外加小變壓器測試 次級輸出電壓 :
AC 6.4V : 110v   X : 4.0V
X = 68.75 V 中間抽頭 = 34.375V
34.375V *1.414=48.60625 V ...原 整流電容器的耐壓是 63V

原 變壓器初級輸入 AC110V 次級 0V-70V 應為 35V-0V-35V
當 110v市電的部分只要變動 20% = 132V
132V : 110V  X:35V  X= 42V
42V*1.414 =59.388 V...原整流電容器的耐壓是 63V

例 : 實務 (拼湊13.5%) 電容器耐壓選取
12V 13.5% 16.2V 取 用16V
59.388 V... 13.5% 需用  80.1738V...取 用80V耐壓電容器

所以 110v市電的部分只要變動 20%
變壓器初級輸入 AC132V  次級 為 42V-0V-42V
故 取用80V耐壓電容器
理應可長命百歲 !

网友E:
量測漏電感 來識別

將有懷疑的a線圈組先接好量測電感量La的狀態,人為刻意將另一線圈組 短接和釋放。

若是La 呈大幅變化表示變壓器磁偶和能力 正在受另線圈影響,
看到La 無大幅變化表示變壓器磁偶和能力 早已喪失
因為已經早有短路 後續線圈組人為短接和釋放已無作用。

上述通常不去選在次級線圈電感量看變化,小電壓圈數少電感量低不易看出變化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gsm7大大  維修心法試著去消化了解

外加小變壓器測試 次級輸出電壓 :

總而言之呢,要能夠從實務中去驗證原理,作到「日日新、又日新」,如此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測漏電感 來識別

將有懷疑的a線圈組先接好量測電感量La的狀態,人為刻意將另一線圈組 短接和釋放。

活用互感原理,手上有電感錶的可以依此玩看看。

不過實際真的會碰到這種故障模式的變壓器,我倒是很難想像就是了。

网友F:
之前從回收場撿了一台鉛酸電池充電器(傳統大變壓器那種),覺得這種東西怎麼丟了呢?

不充電沒事,量輸出也在正常的電壓範圍(忘了確實電壓),但一接上電池充電就燒AC保險司;

以為保險司耐電流過小,換上10A照燒,然後就上回收車了。

看到樓主這篇又勾起我失敗的回憶。

明明就有好幾組電流可選,怎麼切還是燒保險司(應該只試兩三檔),請問樓主可能是哪裡出問題?若有下次要怎麼分析

很像這種充電器

网友G:
台灣的變壓器普遍電流不足,
為了達到規格上的電壓多半會提高電壓,
消耗電流達到規定值電壓就會剛好,
空載測量多半會比較高,
加上大功率電阻做負載(4~16 ohm 視電壓而定),
此時再測量電壓就可確定 V/A W 數.

這台擴大機的價值在後級,
現在很多電晶體停產不容易買到真品,
前級部份就算了訊號路徑一堆鳥電解電容,
聲音會好才怪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從回收場撿了一台鉛酸電池充電器(傳統大變壓器那種),覺得這種東西怎麼丟了呢?

不充電沒事,量輸出也 ...

這種充電器沒有濾波電容。要我猜的話……(1) 二極體、 (2) 變壓器絕緣不良,(3) 還有就是磁飽和的問題吧……

實體要在才能做故障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灣的變壓器普遍電流不足,
為了達到規格上的電壓多半會提高電壓,
消耗電流達到規定值電壓就會剛好,

這台我好像沒怎麼看到什麼電容在裡面……

總而言之,就是一個外觀長得很像擴音機的某種物體。

不過還好沒什麼底噪,比起之前經手過的擴大機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灣的變壓器普遍電流不足,
為了達到規格上的電壓多半會提高電壓,
消耗電流達到規定值電壓就會剛好,

以這台擴大機來說,我已經把 speaker 聲音放的很大聲了,它的電壓其實也沒有怎麼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這台擴大機來說,我已經把 speaker 聲音放的很大聲了,它的電壓其實也沒有怎麼掉。 ...

喇叭大小效率吃電程度有差,
實際上假負載測量比較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