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eysight DSO-X 4024A 不開機 NAND FLASH 資料錯誤 復活修復過程

楼主(2021-03-13):
拿到這台不開機的示波器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過保了 送原廠應該是天價
狀況是不開機沒螢幕顯示 按鍵只亮兩個燈 其餘不亮

fail1

fail1

fail2

fail2

爬文發現好像是通病
國外eevblog有一些案例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agilent-msox4054a-repair-(nand-corruption-issue)/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ack-that-scope/100/

2000/3000系列還好解決
只要按照步驟將韌體透過console 先讀進RAM後
從RAM開機 進系統再更新就可把示波器救回
可是4000x 系列一直都沒看到成功案例
最近比較有時間 來搞看看有沒有機會救的回來
以下是步驟說明
1. 當然是先把外殼脫掉

2.找到console的TX RX GND 分別連接到電腦
我使用的是 USB to ttl 轉板 如果你的電腦有com port 那你就要選 com port to ttl
打開程式 我用 tera term 也可以用 putty 或 超及終端機 類似的程式
包率選 115200 8,N,1

3.下載工具程式 跟韌體
4000XSeries.04.08.2016071801.agx

https://drivers.plus/de/keysight ... rmware-4-08/273190/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1035636/#msg1035636
https://forum.xda-developers.com ... intools-zip.302109/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 ... 3049654/#msg3049654
你需要這些程式
bincompress.exe
viewbin.exe
cvrtbin.exe
解壓縮4000XSeries.04.08.2016071801.agx

將所有檔案放同一資料夾
用cmd進dos mode 後到資料夾使用指令
X:\yourfolder>bincompress /d recover.nk.bin.comp nk.bin
X:\yourfolder>viewbin nk.bin
X:\yourfolder>cvrtbin.exe -r -a 0x80361000 -w 32 -l 0x0106c09c nk.bin

在這個資料夾會看到nk.nb0 這是等下會要傳輸的檔案

4.一切都就緒後 先按住空白鍵 打開電源 會看到資料會顯示出來
停在
CPU:   SPEAr600
DRAM:  128 MiB
Flash: 512 KiB
NAND:  128 Mi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SerNum:serial number not programmed
Chip:  BD Board Rev: 4
Net:   smsc
Press space to stop autoboot:  0
p500>

打入

p500> loady 0x0361000 115200
## Ready for binary (ymodem) download to 0x00361000 at 115200 bps...
CC

使用檔案 File->Transfer->YMODEM->Send... 開啟 nk.nb0

此時進入傳輸模式 先來去泡麵 因為要等待35分鐘

這時先把usb 隨身碟準備好
格式化成FAT32 把4000XSeries.04.08.2016071801.agx
放入隨身碟並插入機台背後usb 孔

等等......................跑出以下資料
xyzModem - CRC mode, 0(SOH)/16818(STX)/0(CAN) packets, 7 retries
## Total Size      = 0x0106c09c = 17219740 Bytes

跟著下go指令

p500> go 0x00362000

跑了一大串.....................

##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00362000 ...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Mar  8 2013 at 17:05:33
Setting up for a Cold Reboot
Done Setting up for a Cold Reboot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中間省略>

<--EDeviceInitialize

GMAC DMA status register = 0x0
BALDWIN_DDI: cBaldwinHwIf::Init: Initializing...
BALDWIN_DDI: cBaldwinHwIf::Init: Scope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BALDWIN_DDI: cBaldwinHwIf::Init: Success!
Time for NANDFLASH to load: 965 ms.
Time for SNANDFLASH to load: 965 ms.
Time for USB Hard Disk Drive to load: 965 ms.

終於看到文字畫面了

把檔案update

看到更新中的畫面了 哭哭

又是一長時間的等待..........

賓果 成功了

後記 這當中試了好幾個檔案
也發生跟國外一樣的狀況 檔案傳到一半就停掉
也有把3000的韌體傳進去 還是失敗
無意中才看到recover.nk.bin.comp 這個檔案
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 想不到竟然成功了

网友A:
不打開看看 NAND FLASH 用的是哪一顆嗎?

現在市場上 SSD 正在攻城掠地,我想過幾年之後應該就有許多「重要資料在 SSD 裡讀不出來了怎麼辦?」這一類的文章出現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打開看看 NAND FLASH 用的是哪一顆嗎?

現在市場上 SSD 正在攻城掠地,我想過幾年之後應該就有許多 ...

開了
是美光的 但是不知道哪一顆是NAND FLASH 哪顆是RAM
Console

网友B:
請問一下大大,這種儀器設備的故障,你怎麼判斷不是硬體或電源故障而轉向韌體出問題?

网友A:
marking code 為 NW312 的是 MT29F2G08ABAEAH4,看資料是 SLC NAND FLASH。

能用三十年不壞的儀器也許將不復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大大,這種儀器設備的故障,你怎麼判斷不是硬體或電源故障而轉向韌體出問題? ...

運氣好 開機有按鍵LED亮跟風扇轉動 8成POWER有供電
接上Console就有資料吐出來 代表CPU是OK的
這一系列的示波器剛開始Firmware寫的不好 沒把NAND FLASH的壞塊排除寫進去
造成開機中如果斷電重開就容易造成不開機
不過KEYSIGHT很阿殺力 只要是NAND FLASH 造成不開機一律免費維修(保固外CASE BY CASE)
後來的韌體修正後就不再發生了

當然機器壞掉第一步驟就是量電壓看工作電壓有沒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ing code 為 NW312 的是 MT29F2G08ABAEAH4,看資料是 SLC NAND FLASH。

能用三十年不壞的儀器也許將不 ...

還好是用最貴的SLC
現在的儀器推陳出新
廠商應該也不會想讓你使用太久
跟手機一樣 最好年年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