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動裝置充電豆腐頭會衰退嗎?

楼主(2021-03-14):
請教各位大俠們~~~~

行動裝置充電豆腐頭會衰退嗎?..........比方說輸出規格是DCV+5~~~2.2A

結果實際上輸出少於2A甚至更少......

网友A:
沒照片,
它寫的A只是上限,或是寫假的,因為A是要看負載決定的,
充電池,會一開始高,然後慢慢低,變沒有,就充飽電了
請參考

网友B:
行動裝置充電器...算是 電源供應器一系
怎不會衰退

通常是 輸出電解電容衰退

近幾年 內含功率元件的主控IC 也有較高類似衰退問題

例如 顯示器常見的三端穩壓元件(貼片 封裝)    TV 上常見 3484A (貼片)
我懷疑 封裝散熱問題 與 晶片打線 之間有點 不可描述的貓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照片,
它寫的A只是上限,或是寫假的,因為A是要看負載決定的,
充電池,會一開始高,然後慢慢低,變沒有 ...

用衰退一詞是因為剛拿到時裝置可以一邊使用一邊充到飽~

現在要關機充才會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動裝置充電器...算是 電源供應器一系
怎不會衰退

用衰退一詞是因為剛拿到時裝置可以一邊使用一邊充到飽~

現在要關機充才會飽......會出現訊息好像是過載(一下就消失)

平板待機狀態下可以充飽..

网友C:
我是覺得我體力衰退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覺得我體力衰退很多~~~

我體力 腦力都衰退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衰退一詞是因為剛拿到時裝置可以一邊使用一邊充到飽~

現在要關機充才會飽......會出現訊息好像是過載( ...

用這樣子說 不客觀 吧~

因為是 相對的 問題~

也有 可能是 另一邊 的問題~

网友E:
我也會懷疑充電線.
之前另一篇討論的雙面USB充電線
之所以我會有兩條同款充電線
是因為我用別條充電線,充電電流只有0.4A上下
不論我充電頭用標榜2A的,或是小米自己附的充電頭
用那條雙面USB充電線,充電電流大概是1.1A左右

然後買第二條是因為,那個線可以充HTC手機
不會出現慢速充電.

不過也不是看外型,我覺得都要試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這樣子說 不客觀 吧~

因為是 相對的 問題~

ㄟ....平板變更吃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會懷疑充電線.
之前另一篇討論的雙面USB充電線
之所以我會有兩條同款充電線

線材我換過了三條~~

A.之前講過的~~號稱可大電流充電但是很長(2米)這條
B.又買了一條1米的
C.跟學姊買東西送的~大廠出的短線(30CM?)

結果都相同....豆腐頭是早年老大賣大家ACER 8"平板時附的HTC原廠5V~2.1A豆腐頭

楼主:
我發現我缺少那個USB電源功率表....這樣豆腐頭輸出多少電流我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發現我缺少那個USB電源功率表....這樣豆腐頭輸出多少電流我就知道了...

a471大
老了,續航力不足,知道也沒用,只好吃豆腐,所以豆腐再多也不夠吃。

楼主:
引用 网友F:
a471大
老了,續航力不足,知道也沒用,只好吃豆腐,所以豆腐再多也不夠吃。 ...

如果衰退了想買個多孔的那種來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ㄟ....平板變更吃電了?

一切要有 數據 才好說~

可以加個 USB 裝置測量耗電率 ~

不然也僅是猜測而已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衰退了想買個多孔的那種來用~~~~

小弟這個是六孔,用過就回不去了~~

网友:
懷疑充電線

懷疑充電線+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切要有 數據 才好說~

可以加個 USB 裝置測量耗電率 ~

買個USB功率錶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這個是六孔,用過就回不去了~~

看不出來是啥

网友G:
用了3年多,搭配定時斷電器,很方便!
AUKEY PA-T11

對了! 懷疑充電線再 +1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了3年多,搭配定時斷電器,很方便!

AUKEY PA-T11

可是我換過三條線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換過三條線了

我用普通的USB錶頭看不同線種就有明顯電流的差異!
以前有拍照記錄,但一時找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普通的USB錶頭看不同線種就有明顯電流的差異!
以前有拍照記錄,但一時找無. ...

那得等我先去生一個USB介面電壓電流表.......去哪買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得等我先去生一個USB介面電壓電流表.......去哪買阿@@

我是在電子材料行發現有在賣usb電流表這東西
另外購入來源就沒屋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電子材料行發現有在賣usb電流表這東西
另外購入來源就沒屋頂

這樣我就能觀察線材電流的影響~~~裝置被輸入的電流有多少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樣我就能觀察線材電流的影響~~~裝置被輸入的電流有多少

結果一看,是電池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結果一看,是電池的問題~

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結果一看,是電池的問題~

也有可能電池 再+1

內阻大,掉壓快..

(硬是要湊熱鬧XD

网友I:
因零件老化,造成供電能力衰退,可能性應該是有的,但機率應該蠻小。 這種情況我雖然沒有遇到過或留意過。 但是卻遇到過幾次劣等仿貨,充電緩慢,拿來一測,原來電流能力明顯低於標示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零件老化,造成供電能力衰退,可能性應該是有的,但機率應該蠻小。 這種情況我雖然沒有遇到過或留意過。  ...

老大附的是HTC原廠貨.....品質應該不差,總之~~等我找到工具測試看看輸出就曉得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老大附的是HTC原廠貨.....品質應該不差,總之~~等我找到工具測試看看輸出就曉得了 ...

原廠的應該是好的。弄個 USB 測試器試試看。

線的品質不一,要用可靠的線來試。

但仿 HTC 的面充斥,多年之前遇到的其中之一就是仿它家的,外觀實在很難辨識,測試才知真假。

內部設計,例如安規、保護、EMI、雜訊、穩定度是不是到位,可能要拆開或精密測量才知道,但偏偏有些次等仿品連基本電流規格都不足啊!

如果其他網友要購買,請留意購買來源與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廠的應該是好的。弄個 USB 測試器試試看。

線的品質不一,要用可靠的線來試。

線材是常見的~~~那個叫啥品牌的~~~

网友J:
充的饱的意思是电池电压能否到额定值,与电流大小无关。楼大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充电宝供电电压偏低了,或者被充电对象电池存在问题,比如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充的饱的意思是电池电压能否到额定值,与电流大小无关。楼大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充电宝供电电压偏低了,或者被 ...

是對平板電腦充電.......大概是電池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