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350-5 低輸出簡易維修

楼主(2021-03-14):
分解這顆明緯 5V 350W...

簡單目測掃描一次.. (老是想撿軟的

整流橋前後檢測正常
那5v反向上電試試,看看反饋正不正常
光耦3.4腳位阻值過高嗎?

往後端找到這顆棕棕黑(後來發現是澄澄黑才對),拆下阻值剩不到3

怎辦.. 當下4顆50Ω並聯。(結果也是不對)

不對!再仔細看色環後覺得應該是33歐!但我已經買了11Ω...
不浪費,全上

將將!!

拿來家用低瓦數供電似乎還行~

本次使用工具:
TQ95
萬用錶
吸錫器
麵包版
可調電源供應器

參考文獻

~ 報告完畢 ~

P.S 此刻想起 YSC 大的電子負載   該找時間做做看了!!

网友A:
應該可以調整動後方那顆補償VR來改變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可以調整動後方那顆補償VR來改變輸出

報告學長,調壓VR催到緊繃只有3.5V.. XD

网友B:
電阻 故障 阻值 變低旳 幾率 比較少~

你能 仔細 拍個 特寫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阻 故障 阻值 變低旳 幾率 比較少~

你能 仔細 拍個 特寫嗎 ?

好的!

网友B:
我是要看的是損壞的電阻啦~

放一張白紙當襯底 ~

也許我也没有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要看的是損壞的電阻啦~

放一張白紙當襯底 ~

抱歉會錯意XD

來了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會錯意XD

來了來了~

辛苦你了~

不過我的 螢幕 完全看不出來~

只看到  黑 銀  ~

有 機會 該換 螢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辛苦你了~

不過我的 螢幕 完全看不出來~

這樣可以嗎...

网友:
可以了啦~

是我螢幕的問題~

我再用其他的電腦看~

謝謝~

网友C:
此刻想起 YSC 大的電子負載   該找時間做做看了!!
----------------------------------------------------------------------
準備幾顆適當的功率電阻也可以,我以前是用5顆4歐姆金屬殼功率電阻,鎖在散熱片上,5顆串聯接線,測試時以鱷魚夾選擇夾在哪裡,可以選擇成4、8、12、16、20歐姆,修好電供當假負載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刻想起 YSC 大的電子負載   該找時間做做看了!!
----------------------------------------------------- ...

在光華買11Ω時有想過!(也聯想到您的電子負載)

但在技術及時間不充裕的考量下,我..   還是功率電阻買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光華買11Ω時有想過!(也聯想到您的電子負載)

但在技術及時間不充裕的考量下,我..   還是功率電阻買先{ ...

楼主: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

請問Y大 這幾顆大概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Y大 這幾顆大概要多少$...

不記得了,大約30年前在舊貨攤買的,原本鎖在鋁片上使用了很久,前幾年剛好有這塊散熱片體積比較小,拆解清潔後重新組裝使用。

早期這種舊貨大都是美國廠的很耐用,現在網拍上「黃金鋁殼電阻」則都是陸製品的天下,耐用度如何就不知道了。

网友:
為焊得超漂亮的三連電阻點讚

欸,不是,是恭喜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