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自制汽缸壓力測試器

楼主(2021-03-14):
這是一個用來測試汽缸壓力值的工具
一般車行都不見得有這個工具
而diy最大的難度在於連接汽缸的那個連接頭
跟火星塞的要完全相同,但火星塞的羅紋是非常特別的規格
外面根本買不到連接的接頭,需要訂製.
且賣這樣工具的廠商也知道最難的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表頭跟有按壓閥逆止閥找專門賣接頭的五金行都能輕易買到
就只有接汽缸的那個接頭完全買不到.
買不到就自己diy一個.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找一棵報廢的火星塞
直接貫穿中間部份,後面再塞上空壓管鎖好就完成了.

火星塞的中心接頭部份是硬度很高的不明材質
拿電鑽根本鑽不下去,只好用放電機來完全貫穿的工作

放完電後整個貫穿過去

然後像這樣接一接就能使用了

五金行買來的附按壓解放閥的逆止閥管

這是要拿來接的壓力表

這樣就完成了,總成本150元,便宜又好用.
汽缸接火星塞的規格有好幾種
從10mm~18mm全都有,以後有要測其他規格的
就再去找該規格的火星塞來放電做接頭即可使用.

网友A:
會不會晚點也跑出線切割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晚點也跑出線切割機

用手動方式的線切割不難做出,原理就跟手動放電類似,差別只在銅棒換成銅線,然後一邊放電一邊倦動.
但自動還能照圖切的那種難度就非常非常高了,比自制cnc銑床出來還難.
但若真能自制出cnc 銑床的控制方式,理論上
再加上我目前用的火花間細自動控制方式
反正就是快短路就後退,然後程式暫停,等短路狀況解除就恢復,再照著之前的斷點前進
原理都是大同小異..

楼主:
這個就是上面影片裡用的那種塞頭
五金行裡就有,我自己也買二個作實驗
我是用內胎的氣嘴來做跟鐵管的相互連接
氣嘴可以剛剛好鎖上去很緊,然後後面部份再套上鐵管或8號長套筒
然後接一截空壓管就能再鎖上空壓接頭
然後就能像影片裡那樣使用.
但要壓很大力,因為那個力量有十公斤以上.

楼主:
或許有人會想找攻牙器來做那個接頭出來.
若真有這樣的想法,我直接告訴你答案,不行..
我早就想要這樣做過,後來嫌自己攻麻煩
直接找了好幾家羅絲行,找到跟火星塞尺寸與羅距百分百完全相同的羅絲
打算直接用鑽孔方式打通來做接頭
但等拿回家鎖氣肛時才知道,根本不能用,鎖只能鎖一點點就變的很難鎖
阻力很大,根本不合,若再硬鎖下去絕對傷到氣肛那裡,所以就另找其他方法
你再怎麼攻都不可能比這種羅絲行賣的更標準
但這麼標準的東西根本不能用,因為火星塞那個羅紋的紋型
跟一般羅絲的型並不是完全相同.
最後,花了幾百元買了一個一輩子都再用不到的丸驅
就為了做一個接頭? 做出來能不能用都還不知道?
那到底是撿不要現成的廢火星塞來改比較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