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900瓦電子壓力鍋保險絲16A換成10A可以嗎?

楼主(2021-03-14):
大家好
我家有一個鍋寶的電子壓力鍋煮到一半斷電就無法通電了
家人告訴我後
拆開來檢查一下
因為之前有研究過煮飯的電子鍋
所以有些微了解
看一下似乎是因為鍋子中間被內鍋壓著的那個彈簧圓柱金屬的表面有髒
所以底部溫度偵測那兩條黑線偵測不到已經達到高溫
導致旁邊的溫度保險絲燒斷
現在我已經把它用砂紙磨乾淨了
只是我看它這保險絲是142度 250v 16a的
可是我手邊只有10a的
看一下它只有900w的功率
照理說換成10a是可以的對嗎?

底部圖

保險絲位置

保險絲

网友A:
16A 的比 10A 的貴一點,我想廠商選 16A 是有原因的..
改用 10A 的應該是沒有什麼危險,最多就是提前斷掉,斷了乖乖去買 16A 的回來夾上就是.
倒是家人燉肉燉到一半不能用的憤怒,對我們的人身安全影響比較大一點

話說我家也有這個壓力鍋,之前有漏氣的問題,漏氣造成溫度/壓力達標慢,間接使得鍋子加熱的時間拉長,
我的溫度保險絲是沒斷、燉肉也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是如果用它煮白飯,底部會出現明顯的鍋巴,
如果你也覺得它加熱過程中發出的嘶嘶聲跟之前不太一樣,順便注意一下是不是也漏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A 的比 10A 的貴一點,我想廠商選 16A 是有原因的..
改用 10A 的應該是沒有什麼危險,最多就是提前斷掉 ...

好的
我有找到15A的賣場
那我買15A的來換好了
謝謝~~

网友(2021-04-14):
感謝大大分享
又是一個溫度保險司故障惹的禍

楼主:
後來因為我媽急著用
所以我還是先換上10A的
目前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