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浴室熱水走明管的問題

楼主(2021-03-15):
各位前輩

在下最近持續研究浴室的熱水管線,總覺得出水量不盡理想
21年的舊屋,推測當時用的應該是鍍鋅管來做暗管
最近換水龍頭的過程中,都會看到壁面出來的龍口被堵得頗嚴重,還要拿一字起子去用力挖才能開通

但我好奇的是,這種鍍鋅管只有龍口會生鏽堵塞嗎?
還是說內部還有很多無法清潔的彎頭之類的也會生鏽?

若真的難以處理,我是有考慮找水電來拉明管

像這種沐浴龍頭,若熱水另接明管,舊的壁內暗管是否就封死不用?

會變成只有靠冷水管的凡耳來支撐整個水龍頭的重量嗎?會不會有穩定性的問題?

网友:
有見過用止水三通塞來施作, 封閉端直接鎖在原熱水管上

网友:
小弟老家四十年華廈,
二十年前熱水改明管,
水龍頭不會只用冷水管支撐,
因為明管要用C型扣釘在牆上,
所以冷熱水管都有提供支撐,
另外原本的熱水管小弟家的就去堵了,
前年明管熱水管破一小洞,
噴出的水如髲絲一樣細,
用砂紙磨粗上塑鋼土就補好了,
明管醜了點,
但維護真方便.

网友:
如下圖片 供參考,交給水電他會處理。
明接看是要用管夾,還是要L型固定座 T型固定座都有,至於規格視付錢的大爺要求。

网友A:
多年前就因為熱水管阻塞 改接明管了 ~
這種 管路 施做容易  不過製造管路接頭 需要特殊工具~
如果 事先 尺寸 丈量OK 可以請水電行 先行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年前就因為熱水管阻塞 改接明管了 ~
這種 管路 施做容易  不過製造管路接頭 需要特殊工具~
如果 事先 尺 ...

謝謝分享,前輩圖中的是白鐵螺紋軟管吧?

我很好奇,為了保溫,發現熱水管的種類還蠻多的,(壓接)披覆白鐵管、披覆螺紋軟管、開泰管(又名鋁塑管?)...等等
不同管材各有優缺點嗎?或者只是安裝方式的差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前輩圖中的是白鐵螺紋軟管吧?

我很好奇,為了保溫,發現熱水管的種類還蠻多的,(壓接)披覆白 ...

我也不知道正確名稱~

這管 容易 彎曲 好施工 ~

牆壁 鑽孔 也不用太大 ~

网友B:
第一張是洗手台下的排水孔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張是洗手台下的排水孔碼?

是的
但除了這個,幾乎所有的熱水出水口都是類似情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前輩圖中的是白鐵螺紋軟管吧?

我很好奇,為了保溫,發現熱水管的種類還蠻多的,(壓接)披覆白 ...

可以參考YT"水電爸爸",
有一集就在說明水路的各種管材,
包含大大這種現場做壓接的管材也有出鏡.

网友C:
建議先評估看看是否只要換掉牆內的彎管接頭!
通常都是在彎管處有生鏽或阻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分享,前輩圖中的是白鐵螺紋軟管吧?

我很好奇,為了保溫,發現熱水管的種類還蠻多的,(壓接)披覆白 ...

各式管材功能差異不大, 每款的配件都不相同不能通用, 施工很多需要特殊工具...
大大如想要DIY就要先評估一下, 如要委外就是$$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先評估看看是否只要換掉牆內的彎管接頭!
通常都是在彎管處有生鏽或阻塞~

可是管線彎頭不止一處
若我處理了靠近出水口的彎頭,但其實塞住的彎頭在壁內或樓地板間呢?這樣會不會白做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管線彎頭不止一處
若我處理了靠近出水口的彎頭,但其實塞住的彎頭在壁內或樓地板間呢?這樣會不會白 ...

如果是老房子基本上無解, 鐵管鏽化堵塞應該不會只在彎頭

五年前換下的熱水鐵管, 直管部位...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1#pid751063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管線彎頭不止一處
若我處理了靠近出水口的彎頭,但其實塞住的彎頭在壁內或樓地板間呢?這樣會不會白 ...

原本我也想用通的~
但是想一想 管路生鏽老化~
萬一 造成 管路 中段 破損~
漏水 這下 事情 會更麻煩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管線彎頭不止一處
若我處理了靠近出水口的彎頭,但其實塞住的彎頭在壁內或樓地板間呢?這樣會不會白 ...

我住的是華廈~
也是彎頭處阻塞,屋齡大約20~25年!
但是銹的沒你這麼誇張,只有內部阻塞(銅彎頭)
難道是北中南建築材料大不同?
如果是這樣,那還是走明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住的是華廈~
也是彎頭處阻塞,屋齡大約20~25年!
但是銹的沒你這麼誇張,只有內部阻塞(銅彎頭)

會 阻塞 比較 嚴重的 地方 不外乎是 轉彎 入水口  出水口處 ~
因為會出現 在水流 緩衝的 地方
一般的 管路生鏽 除外 還會有鈣化物 生成
因為是 熱水管 會有鈣化物析出~

楼主:
這幾天堵得更嚴重,熱水愈來愈弱,乾脆請水電來改明管

改完之後一開熱水測試,馬上從「滴到鞋」回春到「射過溪」
有這種出水量,冬天要洗鴛鴦浴也不會被拒絕了

本來還考慮把太陽能儲水桶的PEX管從1216改成1620來加大出水量,似乎是不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堵得更嚴重,熱水愈來愈弱,乾脆請水電來改明管

早該做了~
那個只會越來越嚴重 ~
打個洞 很快高潮就來 ~ (誤)
是熱水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