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bo CB-AC-USB-Q366 充電器故障維修

楼主(2021-03-15):
首先,來個照樣照句:

我過橋不是因為我喜歡橋,而是因為我要到河的對面去。
我維修不是因為我喜歡修,而是因為_____________。

********************

來看看今天處理的小玩具。

某人給我的,搖了搖裡面有聲音。插電的靜態功耗有 2.5W,明顯內部有問題。

很快的發現底部有螺絲,拜它沒貼好之賜。

四顆螺絲打開,底部就可以拿下來了。這類等級的產品就是有這種好處:拆解簡單。大廠牌的反而不好搞。

很快發現聲音的源頭:是一隻電容的屍體。

側邊蓋板用卡榫固定,也可以簡單打開。

「哇!好 man 喔!」

一顆電容炸掉,兩顆電容凸頂。

用了兩組變壓器供電。右邊這一組 IC 是 DK125,高級山貨愛用品。電容 1000uF/16V 看來沒事。

剩下發生爆電容的左邊,給五組 USB 供電,出了事的是這一邊。

餘量看來是有,至少從規格上來看是這樣。實際效率則需要再測試才行。

底部也有零件。

一般 5V 輸出用的電容是 2200uF/10V,相同規格的日系電容都大一號裝不進去,只能降級使用。

明顯故障的電容換掉之後就恢復正常了。

其它的未爆彈也順便拆一拆,就先這樣。

沒問題的話應該可以用到退休。不過我會建議降功率使用。這樣的東西不適合長時間在高強度下工作。

還有,這東西我修出來沒用,需要的人可以來索取。

********************

3C 產品如果是要以壽命為主要選擇,原則就是 (1) 選大不選小 (2) 選厚不選薄 (3) 選重不選輕。
以這例子來說,長壽零件根本就塞不進殼子裡,而且最重要的散熱問題。零件品質雖不好,但是拜
內部空間大、散熱良好之賜,壽命會長一點點。強過擠在一起的沙丁魚很多。

這東西市場還正在賣,會影響到銷售嗎?設計成用上三五年才讓它第一年的產品爆開,這樣才能做到
船過水無痕嘛!像這樣,用個一年就爆的……好像糗大了耶!

那,各位此時還在辛苦中的攻城獅與程式猿們,請繼續加油吧!

网友A:
gsm7 大大   索取 aibo CB-AC-USB-Q366 充電器。

感謝您, 有需要,(過河) 更需要*(大大手筆)。

网友:
我一直懷疑為什麼第三跟第四個usb孔那邊特別髒
想說又沒有風扇散熱,原來是炸開的電容

网友:
它設計上就是坑爹的........

网友:
設計成用上三五年才讓它第一年的產品爆開,這樣..

----------- ~ ------------

糟糕!我的多孔充電應該快葛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m7 大大   索取 aibo CB-AC-USB-Q366 充電器。

感謝您, 有需要,(過河) 更需要*(大大手筆)。

好就給您了。請私訊超商或郵寄資料。

网友B:
我維修不是因為我喜歡修,而是因為要爬電線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維修不是因為我喜歡修,而是因為要爬電線杆。

喔,終於有人接我這段。雖然從以前開始國文成績一直都不怎麼樣,還是試著來解析一下。

「到對面」是目的,希望的結果。「過橋」是為了達到結果而產生的過程。

接下來看對的這句:

「爬電杆」從字面字義上來看應該算是過程而不是結果。相較之下「維修」就是爬杆後的結果。

所以這兩句放在一起,感覺就不太對……

好。那各位就再加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終於有人接我這段。雖然從以前開始國文成績一直都不怎麼樣,還是試著來解析一下。

「到對面」是目的 ...

我上痞酷不是因為積分,而是因為我想學習。
我維修不是因為我喜歡修,而是因為我能學以致用。

网友:
我維修不是因為我喜歡修,而是因為喜歡修為

楼主:
我的啟蒙師曾經講過這樣的事,他說現代人,很多在退休之後都不知道作什麼事情才好。

所以在工作之餘,別忘了培養業外嗜好,咖啡品茗閱讀哲理……重要的是要懂得遠離現代科技。
這個年輕人可能會聽不懂 (不懂是正常,會懂得就厲害了),那沒關係,機緣成熟後就會懂了。

孔子十五志於學,這個學不是指知識,我大概是到了三十以後才稍微知道這個事情。所以這些
基礎都是三十以後才開始慢慢打下來的,包含國文。以前都只是應付考試而讀,之後才是為自己。
所有又講了:「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共勉之。

网友C:
一般 5V 輸出用的電容是 2200uF/10V,相同規格的日系電容都大一號裝不進去,只能降級使用。~~

請問<降級>是甚麼意思??,謝謝

网友D:
我過橋不是因為我喜歡橋,而是因為我要到河的對面去。
我維修不是因為我喜歡修,而是因為我要賺錢養家活口。

不同的年齡  會有不同的解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 5V 輸出用的電容是 2200uF/10V,相同規格的日系電容都大一號裝不進去,只能降級使用。~~

請問是甚麼 ...

2200uF 太大,就改用 1800、1500、1200,最後 1000uF。

電容變小,影響之一是紋波變大。所以理論上使用只能是標示最大電流值的一半。
但實際是以負載的忍受能力來決定。

無論如何,東西最好都選免讓它接近極限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過橋不是因為我喜歡橋,而是因為我要到河的對面去。
我維修不是因為我喜歡修,而是因為我要賺錢養家活口 ...

所以人心無常。

維修就是,修機器的故障、解人身的病痛、醫人心的缺失。

養家活口也是我的理由之一。

网友:
5V輸出要用polymer固態電容,一顆470uf濾波效果就勝過你原本的2200uf了

网友:
基本上跟這台差不多,烏骨雞學姐在充行動電源都是8孔全上,用到一半傳出塑膠味,趕緊拔除電源後才發現外殼熱到變形。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26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