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鍋、電子壓力鍋、電熱水瓶的溫度保險絲怎麼換

楼主(2021-03-16):
大家好
有關電子鍋、電子壓力鍋、電熱水瓶的保險絲更換
我家裡遇到的都是用銅扣壓成「∞」形狀的端子如下圖(拍得有點糊,晚點再補新圖)
查網路上的教學大概是
1.像大同電鍋換整組帶線的(不適用上圖)
2.改用焊錫的。但有人說焊錫會融化,所以我也不太敢用這方法,我無鉛錫熔點應該在180度以上吧,我是想用在157度的保險絲

後來我買了下面這種壓線扣回來(當時我不知道這種扣叫什麼,只是搜尋溫度保險絲跟銅扣所找到)
才發現我的鉗子無法壓出這種效果
再細查才知道這叫454a、454b、454c的接線扣
要用專用的鉗子才能壓: Google圖片

但我急著用
就試著用OT冷壓端子壓完後
再把O環剪掉
看起來也是長得差不多
但我後來又想到這個冷壓端子都說有鍍錫
那它的錫不知道會不會高溫熔掉?安不安全?

不知道大家換這種溫度保險絲
都是用什麼方式去接的呢?
壓這種454接線扣的鉗子好像都不便宜
在想說有必要買嗎

网友:
OT冷壓端子有直通的,
用那個配老虎鉗的屁股就行了,
用焊的要線過,
溫度過溫度保險會燒斷,
你舉的例子都大電流,
不健議上錫.

网友:
用一般1.25的壓接套管就可以
實作參考看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98&page=1#pid939334

网友A:
昨天看探索頻道,原來大同電鍋已經有不同的溫控裝置設計了~~跟機械式電子鍋

同樣的肥力鐵溫控模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看探索頻道,原來大同電鍋已經有不同的溫控裝置設計了~~跟機械式電子鍋

同樣的肥力鐵溫控模組... ...

肥力鐵溫控比較容易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肥力鐵溫控比較容易掛~

昨天晚上看探索頻道發現的~~~不是紅綠色老電鍋的~是外形比較時髦的款式

它中央控溫機構不是傳統蝴蝶造型鐵片的,是機械電子鍋的腓力鐵設計....

网友:
幫老媽修過一台大同古董
這台是用磁鐵當開關的跳馬
所以應該不是新款才用磁鐵
這台連保險絲都沒有,順手也裝了240度的保險絲

网友:
溫度保險絲要用壓線扣壓接

不要用外部連結 可以直接截圖貼上來

楼主:
請問我是用這個ot端子

壓成這樣

不知道這樣算ok嗎? 我用手拔是不會動
(剛再拆出來看
原來我壓的這麼醜啊
跟原廠的一點都不像)

另外我下面貼一些我拆機看到的壓法
原廠壓得好好看喔

這個是銅管壓的嗎?

然後這些我就不知道是啥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是用這個ot端子

有各種端子鉗,
站上有人炫耀過,
有壓一次完工的,
也有壓兩次的,
有機械式的,
也有油壓的.

我都拿老虎鉗的屁股應急.

楼主:
好的我再買套管回來試試
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我是用這個ot端子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2598&highlight=

W老大在10# 也是用代用品壓接

楼主:
剛找了找
這把yth-202b在淘寶或拼多多上都很便宜
80塊台幣以內
想買一把來試試看
剛好我之前有買壓保險絲用的454a端子(10塊錢台幣100個,我買了400個)
但它的454只能壓454a跟454t
天啊沒有看圖怎知道一把鉗子上的各個口是壓什麼來著的

還有一把HS-2546B貴幾十塊
台幣140
可以壓454a,b,c長型,短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找了找
這把yth-202b在淘寶或拼多多上都很便宜
80塊台幣以內

端子鉗還是棘輪的比較好用。

HS-2546B好像可以換頭?

有要發團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子鉗還是棘輪的比較好用。

HS-2546B好像可以換頭?

我剛下單202B呢
這個賣場有壓接效果圖: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1417516580

因為我想說我也不是常壓保險絲
而HS-2546B它預裝的那個頭是454系列專用的
不能壓別的東西
202B如果454a壓得不好的話我就當作一支備用鉗來用
淘寶找到最低是53元台幣11.98人民幣含運
我也是受不了便宜就亂買XD
不然原本的ot端子壓緊扯不動就好了

其實仔細看上面454壓出來的效果
好像也沒有電器原廠壓的那個漂亮
可能電器原廠那個也不是454
不要對454壓接期望太高好了
大家等我這把試試再貼上來分享再決定吧

楼主:
我東西還沒到
怕30天被鎖帖
先留言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東西還沒到
怕30天被鎖帖
先留言一下

期待分享,以前也覺得原廠壓得很漂亮
但是工具 套管 都不容易取得
最後還是單純銅管壓接

网友:
其實可以將 "保險絲主體泡在水中 甚至泡冰水" 同時 快速焊接 另一頭
之前有看到一位前輩這樣做
這樣可以避免升溫過快

网友:
哎呀!又被推坑成功。

楼主:
鉗子到了~~
首先我是這樣搜尋到這種卡扣的

某個賣場裡有這樣的壓接示範圖

那我選擇用這個卡扣來壓保險絲照理說是沒問題才對呀

先來看鉗子本身
台幣50幾塊錢但看起來還算ok
沒有發現哪邊有明顯的粗糙感

放進它說的壓454A的洞

放進它說的壓6.3插簧端子的洞

看一下跟ot端子比較

看一下壓前壓後的形狀

我試了好幾種方式(我不是專業的,之前也不太有機會操作壓接)
直接放進去壓454A的槽去壓
形狀好像會跑掉
所以都先把端子開口壓小一點
但是用454A的槽壓
線好跟保險絲都還能動
它的空隙好像還是太大
所以後來我就試6.3插簧那個槽
壓出來形狀看似可以
但是保險絲都還能動
那肯定是不及格

壓線是可以

昨天試了十幾個卡扣都
壓保險絲都失敗
壓完後線可以固定
但保險絲都還能微幅轉動或拉動
轉一轉都可以抽出來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呢?
沒關係我有400個卡扣
我有空的時間再繼續試試

多的圖刪不掉:

楼主:
想一想
會是因為電線的直徑比較大
所以線壓下去後沒有辦法再壓到保險絲嗎
那我就單壓保險絲看看

保險絲還是可以動耶....

再拿出ot端子跟一整組隨附的壓線鉗壓看看
先插好
壓看看
變完變這樣, 算是不太會動

奇怪為什麼ot端子含線直接壓下去可以固定
那我拿454a銅扣直接平壓下去能固定嗎
結果變這樣還是不能固定

問題就來了
壓接到底是靠什麼在固定被壓的東西
一定要像ot端子那樣含著線嗎
我再看了下原廠壓的背面
好像是靠中間的壓痕讓保險絲產生凹凸就卡住了
可是我要怎麼製造這種凹凸呢

楼主:
左邊是黃色那支100台幣端子組合附的鉗子壓出的壓痕
右邊是原始的ot端子

原來這支鉗子
它左右2片鐵合起來有高低差(我原本還是以為這是品質差的關係XD)
所以能在壓鉗的時候製造一道壓痕
再調個位置可以壓出第二道

然而新買的這支鉗
卻是左右兩片鐵是同樣高的
所以無法製造出這個壓痕來固定保險絲

不過我拿它配合454a銅扣來壓0.75平方的線兩條還是可以的...
結論是如果是要拿這支鉗子來壓保險絲是不行
我再來看看140元那支長怎樣....

楼主:
140元的HS-2546B那把也不能買
它也是沒有高低差的

网友D(2021-04-15):
引用 楼主:
請問我是用這個ot端子

我也是用接線端子壓,現在又用了好幾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用接線端子壓,現在又用了好幾年

恩~~我看我還是不要太執著好了
如各位大大所說
用ot、ut、銅管能壓的就好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看我還是不要太執著好了
如各位大大所說
用ot、ut、銅管能壓的就好XD ...

低於焊錫溫度懶惰會用焊的,我沒壓接工具QQ
遠端線先繞好,中間的保險絲先用沾水的衛生紙包好,手速快點的焊一下就好了XDD

网友:
如果執著於壓接後保險絲還會轉動.可以把保險絲前端反折後再進行壓接.長度略長於壓扣長度.U字頭略突出壓扣

网友E:
是否可把舊有保險絲剪斷時,2邊各留一小段用銅套壓接新的保險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否可把舊有保險絲剪斷時,2邊各留一小段用銅套壓接新的保險絲....

可以~~~
我換新溫度保險絲就是用這種方式壓接的~~~

网友:
個人覺得這篇文章,
眾痞友分享心得經驗
討論得滿不錯的

在此幫推,也收藏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