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龍的電腦機殼開關更換

楼主(2021-03-16):
米納桑,控尼基蛙.

今天又要來分享一個烏龍事件.
嗯....又

家裡用的電腦機殼,電源按鈕掛點了
雖然說,把RESET跟PWR_BUTTON交換就能用.

但是,記得之前有買了開關按鈕,那就....換吧

首先,拆下的按鈕跟買來的比對一下
包裝還留著,是8.5*8.5的開關

大小比對(O)

都有六隻腳 (O)

用三用電表量測按鈕同位置PIN
按下後電阻變小 (O)

太好了,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按鈕.

拙劣的焊上以後,蓋回去,按下按鈕,電源燈亮起...
5秒後熄掉,欸?

難道是機殼上的塑膠開關鈕卡住?
最後發現,並不是,是壓下後不會彈回來

拿出剩下的一顆壓下,果然...Orz

我決定直接買條電源線裝上

网友:
買到兩段式的...

网友:
教你!~~~兩條線接觸一下就好......按鈕都省了

网友A:
conbawa大, 如果您在新北新店的話, 過來拿幾顆去用唄..
這個.. 是修電腦必備品...

网友:
...壓下後不會彈回來

我笑了

网友:
分解塑膠開關吧 !
自鎖扣的內部有彈簧圈內有根鐵線 拆了就沒鎖扣作用
雖然可以想見繁瑣些
但是比出門再買一次省時間

网友B:
分解開關吧~
可能只是需要清潔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解開關吧~
可能只是需要清潔而已~

有難度,一拆開就直接炸裂成這樣

网友:
分解新的按鍵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bawa大, 如果您在新北新店的話, 過來拿幾顆去用唄..
這個.. 是修電腦必備品...

謝謝.

我後來弄了條電源線

直接拆掉原本的線,塞回這邊就收工了

网友:
這個也有帶燈的~
不過 規格尺寸 有些不一樣 ~ (不好買)
我的早就壞了 隨便拿個 輕觸 開關接上~

那個2段式的 DT9205A 電錶 開關就是用這種的~
我的用没多久就壞了 有買了一些備用~

哈字妹爹 優落西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