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SL23TM故障省電燈泡拆解

楼主(2021-03-16):
型號ESL23TM/D/E27於好市多購入壽命實在是有點短,最快的約5天就掛了最長的約不到12個月
無聊下把板子上面元件全部拆下量看看

燈管部分都是好的兩邊都有阻抗,FU也是好的
L1 L2 L3 應該是電感,用數位電表嗶嗶檔量都是嗶嗶叫,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檔位或什麼工具去確認好壞

C1 絲印683J量測為68.7nF
C2 絲印102J量測為1.05nF
C3 貼片電容量測為22.23nF
C4 表面無任何絲印量測為47.88nF
C6 絲印682量測為6.83nF
一顆電解電容絲印22uF量測為21.91uF

R1 R2 絲印684量測為0.687M歐姆
R3 R5 絲印300量測為300歐姆
找不到R4在哪裡或許沒有

Q1 Q2 黑棒接中間紅棒分別接左及右腳皆有0.5V

PTC 表面無任何絲印量測為0.667k歐姆

DB3 網路查應該是双向二極体使用電阻檔皆無阻抗,用晶體檔也無電壓不知道怎分辨好壞

然後全部再焊回去一樣無法點亮燈管,下次要拆一個新的來當對照組了

网友A:
絲印684量測為0.687M歐姆--應該是R2跟R3吧?
絲印300量測為300歐姆----應該是R1跟R5吧? 這量值有問題
Q1 Q2 黑棒接中間紅棒分別接左及右腳皆有0.5V--NPN,中間是C腳,這量值也有問題

网友B:
市電端應該還有支低阻值的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絲印684量測為0.687M歐姆--應該是R2跟R3吧?
絲印300量測為300歐姆----應該是R1跟R5吧? 這量值有問題
Q1 Q2  ...

R1 R1 是684無誤喔!
R3 R5 是300無誤喔!

Q1 Q2 忘了key絲印抱歉
確實是NPN的
使用數位電表量NPN黑棒不是接中間嗎?我用錯了嗎?可是紅棒接中間黑棒接左右都沒反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電端應該還有支低阻值的電阻

有,板子寫FU量測是導通的,確定市電有進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R1 R1 是684無誤喔!
R3 R5 是300無誤喔!

從你的圖片正面看是B C E, 所以你的紅棒要接左邊,黑棒碰另二腳,有值才是正常
如你1F所述: 黑棒接中間紅棒分別接左及右腳皆有0.5V---有問題?

另外你拆下來的圖片R1~R5你注意看大小尺寸,跟你還沒拆的圖片對得到嗎?

网友:
我幫人買過同廠牌 LED燈泡,壽命也不長。
後來就換別的廠牌的燈泡,不買這個牌子的。

网友:
換d b 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從你的圖片正面看是B C E, 所以你的紅棒要接左邊,黑棒碰另二腳,有值才是正常
如你1F所述: 黑棒接中間紅棒 ...

晶體怪怪的 +1

因為一般來說,功率型雙極電晶體,中間的腳連接散熱片通常都是與集極 (C) 相接的。

网友D:
測量電子元件 請把資料手冊拿出來看 ~

這就不難看出 為什麼 黑棒 放中間 紅捧量另2腳會有 0.5V 了~

雙向二極檢測~

http://cocdig.com/docs/show-post-2141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體怪怪的 +1

因為一般來說,功率型雙極電晶體,中間的腳連接散熱片通常都是與集極 (C) 相接的。 ...

一般不亮只要燈絲沒壞,就FUSE+2顆晶體+B腳&E腳的小阻值電阻(此顆E腳沒有)燒壞了,換一換80%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測量電子元件 請把資料手冊拿出來看 ~

又長見識了。居然有人把二極體裝在電晶體的 CE 極間。這個已經不是單純的傳統電晶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你的圖片正面看是B C E, 所以你的紅棒要接左邊,黑棒碰另二腳,有值才是正常
如你1F所述: 黑棒接中間紅棒 ...

先說聲抱歉圖片在後製時未注意貼片電阻大小而誤植數字

Q1及Q2紅棒接左邊B黑棒分別接中間C右邊E皆有0.5V

我以為NPN黑棒都接中間,下次要先查資料再確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又長見識了。居然有人把二極體裝在電晶體的 CE 極間。這個已經不是單純的傳統電晶體了。 ...

裝裡面的不多見~
外加的 我前幾天修的 POWER 就是如此 ~
用 晶體 測試儀 立即見真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裝裡面的不多見~
外加的 我前幾天修的 POWER 就是如此 ~
用 晶體 測試儀 立即見真章~

稍微查了一下,用在省電燈泡的,看到編號有帶D的幾乎都是有內建反向二極體,這樣廠商可以省了2顆外加又達到保護晶體功能,一舉兩得

网友:
L1包覆的黑色熱縮套,上面有印電感量。
L3如果燒掉,會有臭味,市電低阻值的電阻也會燒掉。

网友:
D1~7沒有量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說聲抱歉圖片在後製時未注意貼片電阻大小而誤植數字

Q1及Q2紅棒接左邊B黑棒分別接中間C右邊E皆有0.5V

如果零件都量不出問題,加顆電解電容改為倍壓電路,讓直流上310v(等同AC 220V INPUT),應該就會亮了,吃通用電壓的設計似乎110V點一陣子後會有不亮燈的Bug.

网友E:
好市多 買同款 把壞的退了就好 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零件都量不出問題,加顆電解電容改為倍壓電路,讓直流上310v(等同AC 220V INPUT),應該就會亮了,吃通用 ...

這樣不會更熱嗎?
這個燈泡散熱做的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市多 買同款 把壞的退了就好 0.0

不知道保固多久,看網路上說要退就整盒都要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保固多久,看網路上說要退就整盒都要退

一般一年內哦~飛利浦 5年!

网友:
  Q1 Q2 故障時 ! R1 R2 R3 R5 就量不到阻值,先上電查電解電容看没有Dc電壓出來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