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三洋冰箱SR-520CV壓縮機不啟動

楼主(2021-03-16):
台電停電保養送電後三洋冰箱SR-520CV冷凍庫DC風扇會轉,壓縮機散熱風扇會轉,但壓縮機不會啟動,會是變頻板的問題嗎?

网友:
這裡的規矩是要附上圖片,比如你拆到哪裡,電路節點測量的電壓或是冰箱上貼的電路圖一併附上
熱心的酷友才會提供維修方向 大家非神仙看到型號就能給處方

网友:
借用網路的

网友:
貼圖修改 有3小時限制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點擊一下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网友:
先量測下圖紅框處 有無DC電壓  有電壓變頻啟動板 凶多吉少

网友A:
三星變頻板壞了,這個板故障率百分之百,你也不用嘗試修理了,電容不用掃了,裡面的軟體程序遺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變頻板壞了,這個板故障率百分之百,你也不用嘗試修理了,電容不用掃了,裡面的軟體程序遺失了。 ...

這塊版,公司沒貨,切貨切很久了,請問阿資大,如何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塊版,公司沒貨,切貨切很久了,請問阿資大,如何處理

有代用板

楼主:
CN5我測得 DC6.8V,看樣子這個變頻板壞了,請問代用板哪裡可以買的到,大約價格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CN5我測得 DC6.8V,看樣子這個變頻板壞了,請問代用板哪裡可以買的到,大約價格多少?

三洋公司 有出代用板了
到三洋服務站

网友C:
請問  tsao0427 大大  主基板CN6輸出驅動變頻基板 驅動電壓要多少才正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  tsao0427 大大  主基板CN6輸出驅動變頻基板 驅動電壓要多少才正常 ?

約DC-6V左右

以下資料是其他型號用的變頻基板,但大同小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