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夏普LC-40LE275T 閃紅燈2下 求程序

楼主(2021-03-18):
夏普LC-40LE275T 閃紅燈2下 拆開機子後發現 燈條損壞  更換燈條後  依然開機紅燈閃兩下  有爬文夏普 好像5次不開機 會鎖起來  透過按鈕開機可以進入工程模式看看 但是這台 無實體的音量鍵 跟 訊號鍵  只有類似搖桿的按鈕跟開機按鈕在主板上面

請問有什麼方式能進去工程模式看看呢  或是有程序  想重新刷看看  請前輩指點下  謝謝

网友:
兩次紅燈會不會是其他故障?只閃紅,綠燈有閃嗎?

--
不確定是不是工程模式有點像

第一步,按住電源+搖桿中鍵,再接上電源
第二步,背光亮、螢幕顯示黑畫面、LED燈閃爍 綠、紅、綠、紅
第三步,輸入密碼,上下上 (應該是搖桿)不然就試搖控器了.....
             後面好像是說30秒沒輸入密碼或輸入錯誤會回到上一個電源狀態?
第四步,背光亮,螢幕顯示紫色測試畫面,LED燈依舊閃爍 綠、紅、綠、紅
...然後自己翻...

楼主:
感謝 楊大俠回復 有查到網路影片跟楊大俠說得差不多  順利開機  完修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楊大俠回復 有查到網路影片跟楊大俠說得差不多  順利開機  完修  謝謝您 ...

得到幫助 請不吝給予幫助者評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