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52G7AT不開機,無待機電源

楼主(2021-03-18):
此機檢查無待機電源,電源IC U7010 AP3765K6TR-G1 丝印GBB,R7192,R7201,R7205 2.2KΩ,R7104 22Ω燒毀,其中R7192,R7201損壞嚴重看不清編號,不知版上各位先進能否告知~謝謝

网友:
修改時間有3小時限制

hct58929 大 你此篇文章應該只要傳三張圖片的
應該是你在編排時有刪除 在從新編排
第一次時 你上傳了三張圖片 你編排時有做刪除動作吧? 又上傳了三張圖片
實際上做刪除動作只能刪除文字部分 圖片是無法刪除的 又再次上傳所以供上傳了二次共六張圖片
又第二次上傳的圖片沒點選插入動作 致使後面三張出現檔名
重覆圖片不怕 怕沒點選插入而出現檔名而違規 又不美觀
編輯時將未點選插入的圖片 在點選插入即可

网友A:
液晶顯示器電源IC-小6腳芯片的處理方法

在最近幾年維修的LED液晶顯示器中,經常會遇到電源板帶有小6腳的電源管理芯片,幾年前遇到這個是頭疼的事情,不知這是什麼東東,通過長時間的摸索,瞭解了一些,在這裏分享給大家,希望對維修同仁們有所幫助。       小6腳芯片因個頭小,廠家所留的只有簡單的幾個字符,網上能搜索到的信息很少。常見的有63、35、48等這樣的字符,63是OB2263,35是LD7535,48則SG6848等等。知道型號才能下手,所以在不知道型號的情況下,很多時候是束手無策,以前遇到這些小芯片,只能換板或用通用IC模塊來改,用通用IC模塊來改的話,有一個缺點是空間不夠放,頭疼。在這裏說一個通用的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6腳貼片IC引腳都是一樣的功能,在維修過程中,遇到300V正常,次級電路也正常的情況下,但電源板無輸出,就直接動手換這個小6腳,大多數都可以搞定。有同型號更換的話,最好了,如果沒有的話,就用OB2263代換。本人經常用的是OB2263,但在代換的時候要檢查原芯片第3腳是否有電路。如果沒有,則在第3腳對熱地(大電容負極)接一個100K的(標號爲104或1003的貼片電阻), 如果3腳有電路,包括有100K電阻,量一下,100K電阻的下端是不是接熱地,如果是接熱地,直接換;如果不是,則斷開電路,將100K電阻接到熱地,不管其他電路,如果不斷開的話,通電100%會燒,切記這一條。這個代換處理的過程對於維修人員來說,不算複雜。

在換這個小6腳芯片時,有時板上沒有標識第1腳是哪個,不要緊,通常這個6腳芯片的第1腳是接熱地(大電容的負極)的,跑一下線路就可以看出。小6腳芯片有時也沒有標識,可以從芯片的字符來判斷,正面看字符,在字符的左下腳是第1腳。對於新手來說,這個代換過程有點小緊張,可以去掉保險絲,加個假負載(家用燈泡),這樣就不用擔心燒板子了。爲了更好地說明,如圖
這個資料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電阻比較好解決 如果查不到資料較找附近差不多相同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顯示器電源IC-小6腳芯片的處理方法

在最近幾年維修的LED液晶顯示器中,經常會遇到電源板帶有小6腳的 ...

謝謝分享

网友:
這顆 ic OB2263 2元露天很多人賣 照圖上資料 換看看應該 會成功 修好記的po

网友:
7192跟7201都是12歐姆

网友:
感謝您無私的分享,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顯示器電源IC-小6腳芯片的處理方法

在最近幾年維修的LED液晶顯示器中,經常會遇到電源板帶有小6腳的 ...

感謝您無私的分享,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顯示器電源IC-小6腳芯片的處理方法

在最近幾年維修的LED液晶顯示器中,經常會遇到電源板帶有小6腳的 ...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上了珍貴的一課

网友(2021-04-17):
感謝無私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