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日立除濕機 RD-16FS 插電顯示Er故障碼維修實例

楼主(2021-03-19):
日立除濕機 RD-16FS 插電顯示Er故障碼維修實例

1.插電顯示Er無法啟動

2.型號~RD-16FS/電路圖

3.控制板

4.電源板及啟動電容

5.濕度感測器模組潮濕氧化

6.濕度感測器模組洗板,零件全面補焊

7.濕敏電阻氧化故障更新,這零件是消耗品約三年就要換新

8.鋁鰭片灰塵與水氣結成一層汙垢,刷子刷不下來

9.鋁鰭片水洗清潔完成

10.組裝測試除濕功能正常,剛啟動除濕會顯示H1(濕度>75%),繼續除濕濕度低於75%時才會顯示感應濕度

11.數小時後濕度降為62%,除濕能力不錯

12.除濕滿水自動跳停,成功完修

网友A:
濕敏電阻是不是有好幾種規格? 一般情況下電阻好像也會不太一樣..
曾經換過一兩個 但阻值好像都不一樣 最後還是換了原廠的整塊模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濕敏電阻是不是有好幾種規格? 一般情況下電阻好像也會不太一樣..
曾經換過一兩個 但阻值好像都不一樣 最後 ...

請問,相關零件可以在哪裡購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相關零件可以在哪裡購得?

濕敏電阻網路或是電子材料行都有
如果是模組就請洽各品牌服務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濕敏電阻網路或是電子材料行都有
如果是模組就請洽各品牌服務站

感謝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