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現的怪現象 ?

楼主(2021-03-19):
有關 遙控器 的靈敏度  會不會因 天氣 有所影響 ?
最近 發現 如果 天氣 溼度高時  遙控器 的靈敏度 會變差 ?

例如 :
昨日 因為 今天 天氣 轉熱  所以 昨天 晚上 溼度相當高~ (從地板上的潮濕可確定)
就發現 遙控器 的靈敏度 相當差 但是 今天 中午 自動恢復正常 ~

也許 不是 天氣 因素 但有好幾次 發生同樣的情形
一開始我以為是 LED 的照明干擾  我刻意關燈測試
結果並非如此 ~

不知道 有没有人 遇到 相同的情形 ?

P.S
我知道 靈敏度  跟 電池的 電力有關 ~
但 重點是 電池 我並未更換~
而是同一組電池 ~
該不會是 電池 電力 跟 溼度 有關 ?

网友A:
沒有。

不過既然有提到高溼度的問題,也許在濾光片前結了一層薄霧而導至了光線散射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

不過既然有提到高溼度的問題,也許在濾光片前結了一層薄霧而導至了光線散射也說不定。 ...

這 遙控器 没有濾光片~

所以 我才會 懷疑 被LED的光 給干擾 ~

真的很奇怪的現象 ~

第一次直覺電池的問題 再來就是 光的干擾~

昨晚有發生此狀況  今天中午 又自動恢復正常 ~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奇異的現象 ~

网友B:
個人碰到過這種情形,後來換了新電池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碰到過這種情形,後來換了新電池就好了。

跟 電池 無關~

第一次 發現 有狀況時 己換過~

网友C:
也是在泰國 雨季 遇過 ...

玄學的問題本該出動“乖乖”。{n_051:}

因為當地沒乖乖

後來直接IPA洗遙控器PCBA  QFP四方扁平引線也特別照顧

玄學的問題  我也沒法證明真是我所想得那樣

网友:
  可試試查察 接收端, 或許會有意外發現.

网友:
錯或許不在遙控器本身,不要拍她打她,也可能是接收器引腳氧化導致不穩定

网友D:
若有兩支同型號的遙控器,就可以做比較。

网友:
那得檢查遙控器和遙控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有兩支同型號的遙控器,就可以做比較。

這個可能有點困難 ~

數位機上盒的 也算是專用的~

我也是怕壞了不好找~ (那家倒了)

楼主:
我想下次有問題時~

我先看一下 發射 這邊是否有發射 ?

其他的没有專用工具似乎也没法去驗證~

只是想說 有没有人遇到 這麼奇怪的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在泰國 雨季 遇過 ...

玄學的問題本該出動“乖乖”。

溼氣太重 要開除溼機~

屍氣太重 就要請道士 ~

[乖乖]  可能直會被我吃掉~

网友:
你搖控器是多久的,還有你有摔過,還是有被你不小心坐過,你可以拿手機的照相鏡頭向搖控器照看看,重要的是搖控器要一直按 ,看看手機有沒有看到了搖控器上有傳出紅色的紅點才下定決論,搖控器是否損壞

网友E:
可能遥控器的PCBA受潮,影响频率稳定了吧。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正常的时候,把遥控器用电吹风机吹热下,如果恢复正常,那是遥控器端问题;否则,电视端接受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遥控器的PCBA受潮,影响频率稳定了吧。最简单的方法是,不正常的时候,把遥控器用电吹风机吹热下,如果 ...

你說對了~ 昨日又發生同樣情形 ~

我把 遥控器 丟入有乾燥劑的罐子裡一整天~

今日拿出來使用 一切恢復正常 ~

真没想到有這種  遥控器 讓人傻眼的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說對了~ 昨日又發生同樣情形 ~

我把 遥控器 丟入有乾燥劑的罐子裡一整天~

嗯,很高兴帮到了您!
手边的遥控器一般俺都用保鲜膜包裹几圈,然后用打火机熔融固定。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潮气。好处是,可以防止按钮的导电橡胶因湿气、灰尘而经常失效!

网友F:
先確認一下電池有沒有漏夜腐蝕電路板銅箔; 長銅綠或嚴重氧化則其穩定度變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很高兴帮到了您!
手边的遥控器一般俺都用保鲜膜包裹几圈,然后用打火机熔融固定。这样可以在一定程 ...

你說的是 我這裡特潮濕 ~

那個 遙控器 按鈕 也是常常不好按 三不五時要清一下~

我想用 夾鏈帶 包起來 應該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確認一下電池有沒有漏夜腐蝕電路板銅箔; 長銅綠或嚴重氧化則其穩定度變很差... ...

我已經確定了 是潮濕 造成 主控頻率不穩~

所以才會有 遙控 不靈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