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簡易功率表瓦特表之DIY改裝製殼實例~PART-3

楼主(2021-03-20):
相信大家都看過這兩篇:
簡易功率表瓦特表之DIY改裝製殼實例

簡易功率表瓦特表之DIY改裝製殼實例~PART-2

最近在淘寶剛好看到彩屏版的功率表.一時手癢就又淘回來練練功.

準備材料.擇時動工.

先來看看使用說明書.

接線圖和單屏版不太相同.

參數表.

該挖洞的挖洞.該接線的接線.

完工.

找台電視當負載測試OK.

网友A:
弄個保險絲座應該會比較OK
插入開關線徑太細不太好...

网友B:
測到 10A 似乎有點不夠~

如果能到 30A 那就更好~

网友:
有沒有多淘幾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測到 10A 似乎有點不夠~

如果能到 30A 那就更好~

30A看個人需求,版主主要維修電視機10A有餘太多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弄個保險絲座應該會比較OK
插入開關線徑太細不太好...

看板主的電源線粗細,如果只是測試的用途電線就算是70吋的也沒問題呢

网友:
可以團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板主的電源線粗細,如果只是測試的用途電線就算是70吋的也沒問題呢

測試這台就是70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個保險絲座應該會比較OK
插入開關線徑太細不太好...

這線是30A電源線拆下來的.如果不足夠恐怕之前電器也早燒了

楼主:
多淘一個.可是我還有另一構想想完成.有空再試試

网友:
一般家庭就可以夠用,要用在工業用肯定要更大

网友:
G 大推坑成功
購物車裡 3 種版本全加

网友D:
關於這簡易功率表我也DIY了一個,在使用上有個困擾,

就是這功率表是用買現成的插頭(無一大一小)插家裡的插座供電,

功率表上的開關是個單切開關,不確定是切的是地線或火線,

所以在關電後又拔插頭,這樣又失去開關的意義,

不知前輩有沒有這困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關於這簡易功率表我也DIY了一個,在使用上有個困擾,

就是這功率表是用買現成的插頭(無一大一小)插家裡的 ...

不會啊!L接L.N接N.測量筆測量就知道了.

我功率表插頭都插著.從來不拔.一天要測試好幾十台電視呢.

另您開關是不是裝錯邊.裝到負載端去了.導致您只要插電.就算不開開關.功率表就會啟動亮燈?

開關要裝在AC電源入電端才有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會啊!L接L.N接N.測量筆測量就知道了.

我功率表插頭都插著.從來不拔.一天要測試好幾十台電視呢.

因為是業餘的...,所以都是須要時才拿出來隨插即用。

我想可以在插頭做個記號,確保切火線。

感謝樓主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