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異 電冰箱 GTH18GBD WW 跳電閘 維修

楼主(2021-03-20):
孔子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然後又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身作為一名宅男 (但是不肥) 呢,註定凡事必躬親。能找別人做嗎?所以這邊也摸摸,那邊也碰碰。會嗎?會是會啦,可以都不熟,所以速度很慢。

來看一下今天修的一台冰箱。內容要處理銅管與冷媒,這部分需要動用到專門的工具,對電工而言是很特硃的,而且有一定的危險性,故基本它不在個人 DIY 的範圍內。(不過像老美地大又有車庫,可能可以是例外)

所以,正謂外行看熱鬧。大家來看看熱鬧就好。

平常這種事情都是轉手給專門的行家去處理的,因為我弄的話得搞上一兩天的時間。不過因為剛好最近沒什麼工作,就來練練手。

********************

這篇因為圖片多了點,所以分三層。

這台半年前有修過另一個零件,當時就發現有漏冷媒的問題,提醒客戶要盡早處理,不然事情通常會變得更嚴重。

前兩天電話來了,說家裡的總開關跳掉,發現拔掉冰箱插頭後就不跳了。我回想了這一件後就直接告訴她:妳那台冰箱的壓縮機十之八九是掛掉了,要有心理準備。到現場確認了故障後,客戶決定維修更換壓縮機,所以從今天早上就開始開工幹活!

松下的壓縮機。

漏冷媒很明顯,手一摸就有。

線圈對外殼短路 (1.8歐),基本已經是完全是粘在一起了。壓縮機正式宣告死亡。得換。

工作接頭全部都向裡面……NND 這要我怎麼做?第一次碰到這種冰箱……

研究了老半天……散熱風扇弄不下來,肯定有其它要點。

最後才發現這台要處理的話得整個底盤拉出來才行。

首先先放殘存在系統內的冷媒。直接用剪刀。

毛細管剪開,順便檢查有沒有塞住。工作管也要剪。

再來連接的銅管要分開。因為後面還要裝回所以不能直接剪這部分,從這裡開始就要使用到燒接器了。

過濾器取下,高低壓管分離。

這樣底盤就可以拉出來了!

才發現,工作管連接處也漏冷媒……好在半年前沒處理冷媒漏的問題,不然就糗大了!

終於把壞掉的松下壓縮機請下來了!

接下篇。

楼主:
冰箱壓縮機我沒有庫存,所以趕快跑到隔壁鄰居家裡弄了一顆新的壓縮機回來。

老闆強調焊上之後就不管你了!所以要先試機。跟舊的接線完全一樣,直接插上去送電……波的一聲,高壓管的橡皮跑出來了三分之一。

毛細管的部分稍微沖洗一下,把工作頭接上。

把清潔劑灌一點進去……

噴出來了!看起來很順。

結果棉棉冰出現了!!!這個冰很好玩,摸起來的感覺很特硃……

殘存的清潔劑用高壓空氣逼出來……這要花上一點時間。這空檔就先跑一趟動物醫院去處理一下其它的事。

一個小時之後基本乾淨了。今天沒有使用便宜的有機溶劑來洗管所以速度快上很多。平常用平均 80psi 的壓縮空氣都是要沖上 6 個小時以上的。

新的壓縮機接上銅管……能夠使用無氧焊接的話我基本就會採用,後面問題會少很多。缺點是工時要比較長,還有氮氣是要用錢買的……

噹噹噹!大致都弄好了。

新的壓縮機裝回底盤上,調整一下銅管位置……該切的該鋸的這個時候先弄好來。

高低壓管全部歸定位。

準備好一個新的過濾器。

過濾器一拆開之後開始倒數計時,最慢十五分鐘之內要完成所有的焊接定位。

這次大概用了十分鐘左右吧……我沒看錶,猜的。

真空機趕快打開!

真空幫浦在運作的同時,順便啟動壓縮機,看一下它的空載運轉電流……喔~~2A 耶!

抽完真空後確認沒問題,就準備灌冷媒了。先灌個 100g 進去然後試機……

最後大約 130g 進去,電流增加的也不多。

小心觀察高低壓力與系統各處運作的情況……

接下篇。

楼主:
冷凍庫的出風口處設置溫度計,觀察冰箱工作的情況。

這個時候才發現,這台冰箱的門很好玩,左右開門的方向可以自由設定耶!

根據溫度計,出風口最低溫已經可以低於 -22℃ 了。到這邊為止算是成功。

確定沒問題之後,兩個工作管就可以封掉了。

最後成品。

這件案子從早上開始弄到晚上整整一天的時間,很久沒做這事還真的是感覺有點累,每次弄這個都要搬一大堆的工具出來,弄完了還要收回去。該休息睡覺去了……

在角落的地方附了一張紙,上面是這台冰箱的簡易維修導引,美製的家電在內部基本都有附這張,因為他們的人工很貴,出一趟工可不得了……哪裡像台灣這裡。所以能夠自己解決故障的話大多數都是自己來,故有這張紙的存在。

本篇結束,謝謝收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個時候才發現,這台冰箱的門很好玩,左右開門的方向可以自由設定耶!

美式冰箱大都可以調整左右開。

网友B:
我家的 冰箱 就是可以左右開~

一直擔心 會不會 把門整個拔下來~

但其實不會啦 ~

你左開没定位的話 右開就開不了門 ~

右開没定位 左門就開不了門~
----------------------------------------------------------
這個没有 傢絲 没法搞  之前職訓也有玩過~

抽 真空罐 冷媒  銅管焊接 ~

銅/鋁  焊接  這個就比較有難度 ~

一班 13個人 只有 3 個人有通過測漏~

其他人都 養 [金魚] 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冷凍庫的出風口處設置溫度計,觀察冰箱工作的情況。

請問新壓縮機.您有加冷凍油嗎?加了多少?我記得沒錯的話.新壓縮機是沒冷凍油的.很精采維修實例.已加分

网友:
這台應該是有15的歷史

楼主:
奇怪,我打算是要發在家電區的,怎麼跑到儀表區來了?真的頭昏了……

站長有看到的話請麻煩幫忙移動一下吧,謝謝。

楼主:
這台應該是有15的歷史

八年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新壓縮機.您有加冷凍油嗎?加了多少?我記得沒錯的話.新壓縮機是沒冷凍油的.很精采維修實例.已加分 ...

零售的小壓縮機沒聽說裡面不附冷凍油的,所以一般我也沒去注意……不然這會是一場核彈級的災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 冰箱 就是可以左右開~

一直擔心 會不會 把門整個拔下來~

銅/鐵對接焊的話我就會 call 人過來支援了,雖然有買 35% 銀焊條,那真的是名符其實的「燒錢」呀。不過請人過來更貴就是了……

銅/鋁焊的話感覺是還好,使用專門焊絲,然後用火雞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式冰箱大都可以調整左右開。

下次有碰到美製冰箱的時候會注意看看。

网友D:
舊的壓縮機好厲害的規格 115V~60HZ / 100V~50HZ

是獨特的寬廣電壓頻率 設計,還是硬上 ?

門左開右開 ,看地形上使用方便,可將後紐 調整改裝在右邊或左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式冰箱大都可以調整左右開。

小弟家的老西屋大冰箱也可以改左開或右開,
現在的小冰箱有的共用門版預留左開或右開的孔位,
但冰箱本體上只有開單邊螺絲孔,
不像西屋大冰箱可以直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舊的壓縮機好厲害的規格 115V~60HZ / 100V~50HZ

是獨特的寬廣電壓頻率 設計,還是硬上 ?

以日本為例,有 50Hz 也有 60Hz 的供電區,所以基本都可以共用。事實上真的會嚴格區分的很少,連市售正規的機械式定時器都可以設定 50/60Hz 跳接。

上次改的機械式微波爐,它的定時器就是 60Hz 專用,但如果是 50Hz 的話基本也不會影響正常使用,最多就是定時時間跑得慢一點 (微波時間長一點) 而已。

變頻壓縮機就更猛了!頻率從 30Hz 多到 200Hz,電壓從100多到快400。如果手邊有台電直供的 220V 三相電可以拉的話,直接接上去就開始跑了,連驅動板都可以省下來……

馬達運轉頻率不同,輸出、功耗當然會有所不同,要看運用的場合來決定是否可以共用。不過就單看馬達而言都會有一定的容錯能力,否則就真的是找自己麻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舊的壓縮機好厲害的規格 115V~60HZ / 100V~50HZ

是獨特的寬廣電壓頻率 設計,還是硬上 ?

我家的是 夏普 的 ~

不用改啊 ~ 隨你高興 想要 左開 右開 ~

就是不能同時開  (廢話) 那不就掉下來了~

不過有時候開不同邊 會造成 記憶 錯亂的情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是 夏普 的 ~

不用改啊 ~ 隨你高興 想要 左開 右開 ~

說真的,我還沒有看過 直接可以左開 等一下又可以右開的 。

您可以秀一下,左開 /右開功能照片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說真的,我還沒有看過 直接可以左開 等一下又可以右開的 。

您可以秀一下,左開 /右開功能照片嗎? ...

那是單一片門 剛遇到時也很好奇~

很怕它會掉下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零售的小壓縮機沒聽說裡面不附冷凍油的,所以一般我也沒去注意……不然這會是一場核彈級的災難。

你都沒倒看看是否有油嗎? 沒檢查直接焊接,欸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是單一片門 剛遇到時也很好奇~

很怕它會掉下來~

長見識了,扛了那麼多的冰箱。

第一次看到這種可以左右開弓的。

門片上還可以放那麼多重物,真不簡單。

真的好讚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長見識了,扛了那麼多的冰箱。

第一次看到這種可以左右開弓的。

上網找到一台 !
Sharp 夏普 原裝 進口 雙門冰箱,左右開門,賣場唯一一台

网友E:
老師我有問題~~~~~~

1.這樣換個壓縮機連工+料要花多少銀兩啊?

2.為什麼業主會願意換壓縮機修復繼續使用呢?

网友:
偶以前換一顆一萬,美國冰箱容量大,冷凍能力強,
可以當冷凍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師我有問題~~~~~~

1.這樣換個壓縮機連工+料要花多少銀兩啊?

通常的情況是:冰箱新品在三萬台票以上的情況,才有較大的機會去修壓縮機;
一萬以下的單門,壓縮機進水故障的很多,壞了就丟沒人修 ,回收場也沒人去撿;
一萬到三萬的雙門與三門,單純漏冷媒的幾乎都會修,壓縮機壞了會修的則要視個案決定。

所以我個人是強烈不推單門小冰箱,除非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通常的情況是:冰箱新品在三萬台票以上的情況,才有較大的機會去修壓縮機;
一萬以下的單門,壓縮機進水 ...

了解了解~~~~主要還是那個冰箱價格高....

那冰箱、冷氣的壓縮機會壞是理所當然嗎?~~如果扣除系統洩漏問題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了解了解~~~~主要還是那個冰箱價格高....

那冰箱、冷氣的壓縮機會壞是理所當然嗎?~~如果扣除系統洩漏問 ...

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有誕生必然就有死亡。

造它出來的人到底在想什麼,就要問造它出來的人才 (有可能) 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沒倒看看是否有油嗎? 沒檢查直接焊接,欸害

  家用冰箱壓縮機在出廠時,冷凍油就已經加在壓縮機裡面了,
一般是不用再加冷凍油

  除非是用二手壓縮機,必須將舊的冷凍油倒出換上新的冷凍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