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Quantum fireball LA26000AT 26G IDE硬碟I/O error

楼主(2021-03-20):
這硬碟已經有系統,從故障的主機板移出,轉而裝在另一不相同主機板的第一組IDE,在這主機板BIOS下可以用IDE HDD Auto Detection識別出參數,離開BIOS後重新啟動後出現Disc I/O error,請教這是主機板不同原故嗎?

网友:
  何不接在本身有 OS 主機的第二組 IDE 接口, 用磁碟工具檢測.

補充內容 (2021-3-21 11:50 PM):
或許當年 BIOS 抓該硬碟是採 Large 或 Normal (CHS) 模式, 新主機板抓的是 LBA 模式, 模式不對應致反饋 Disc I/O error.

网友:
把Auto Detection 改成手動輸入...
且輸入數值必須要和之前設定一樣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