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飛利浦 55puh6002 背光

楼主(2021-03-22):
主電路板
邏輯版
電源版
背光LED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遇過 LED單條6顆6V的LED 4條串連 單邊總共24顆6V
但似乎電源版供電不足 開機就會閃一下就不亮 供電瞬間有衝到DC110V以上降下來
但背光LED似乎又沒問題 若把一串跳過短路後 就能正常點亮背光(也就是單邊只用18顆是正常的)
我也有嘗試過把電源版上的並聯電阻卸下好幾顆 狀況依然
不知道是該全部背光換掉還是電源版問題?

對了 三串亮起來的時候 單串用電視電源版亮燈的時候一串是38.8V左右
也就是4串真的全亮是155.2V 我應該不會誤會吧?
請大師指教

電路圖大概是這樣 前面先5顆3.3歐的並聯 後8顆15歐姆的並聯到後面的電晶體
我拆了2顆3.3歐和4顆15歐 以為可以稍微降低電流/LED的電壓
結果還是不行 我就沒繼續拆了..

网友A:
很明顯燈珠有壞吧,壞一顆就會保護了,Google 得到幾篇都是背光故障換燈條,

除非你是換新燈條點不亮,內文沒提到是否有換新燈條

手冊頁碼:27: 55PUH6002.rar (2.92 MB, 下載次數: 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顯燈珠有壞吧,壞一顆就會保護了,Google 得到幾篇都是背光故障換燈條,

除非你是換新燈條點不亮,內 ...

我自己用LED測試儀測試時 每條燈條都是正常30V左右可正常點亮 沒有任何一顆有問題
這才是我覺得奇怪的地方..
但燈條要等明天才能問店家有沒有燈條能換
能換的話我應該會先全換掉再說
所以今天先來發文問問看

順便問一個 要怎麼幫版友評分阿?
找不到評分的按鈕在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LED測試儀測試時 每條燈條都是正常30V左右可正常點亮 沒有任何一顆有問題
這才是我覺得奇怪的地 ...

找不到評分的按鈕在哪..

网友:
測試正常不表示燈條就一定沒有問題.說不定你拆掉的那條其中一顆燈珠剛好就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評分的按鈕在哪..

真是奇妙 我真的沒有那顆按鈕XD

剛去看了一下 原來是要225積分 痞酷會員才能評分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顯燈珠有壞吧,壞一顆就會保護了,Google 得到幾篇都是背光故障換燈條,

除非你是換新燈條點不亮,內 ...

今天去拿燈條回來了 但店家說沒有6V/顆的 所以拿3V/顆 所以數量加倍 本來48顆6V
變成96顆3V XD...
覺得數量有點太多了
我的好奇點是 如果我少掉24顆 只用72顆 後續會有甚麼影響嗎?
LED串壓降本來是150V 可能會變成112V(大概)
對電路會有影響嗎? 還是他其實都是穩流 所以沒關係?

剛量了一下 LED大概300mA的電流 感覺是真的有點大

网友C:
一顆背光 LED 壓降是 6V,然後是 300mA 驅動,代表功耗是 2W 左右……

這牌子的電視基本是個坑,特別是背光。

R335-R340 是電流調整用的,可以直接去掉兩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顆背光 LED 壓降是 6V,然後是 300mA 驅動,代表功耗是 2W 左右……

這牌子的電視基本是個坑,特別是背 ...

去掉兩顆之後 總體電壓從154.6下降到144.3(48顆3V)
電流從300mA下降到200mA
現在看起來就不用拔掉兩串了 亮度可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