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SP-750EL電熱水瓶請教阻值

楼主(2021-03-22):
尚朋堂SP-750EL真空電熱水瓶,2008年,不出水。
主板 MY-BMA-1 (106667-A0 2002.07.18)並未見到電容降壓或變壓器。
似乎由火線經R3 1W電阻來達成,R3燒白生銹斷路,請教阻值?

网友:
發錯,跳過~~

网友A:
聲寶KP-PH35W電熱水瓶維修求助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487-1-1.html

跟這個很像~

网友B:
120歐姆
jeanshyen 大 提供的連結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487-1-1.html

120歐姆

120歐姆

補充內容 (2021-3-24 08:05 PM):
R3. 120歐姆2W   R6. 15歐姆1W   110v分壓得  12Vdc

補充內容 (2021-3-24 09:52 PM):
分壓器計算器
https://www.digikey.tw/zh/resour ... tor-voltage-divid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0歐姆
jeanshyen 大 提供的連結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487-1-1.html

棕 紅 棕 金 =120歐姆

看起來比其他電組大,

請問,有可能會是幾W??

网友:
這個給我看到的話一定會給它作電路檢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棕 紅 棕 金 =120歐姆

看起來比其他電組大,

可能是2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棕 紅 棕 金 =120歐姆

看起來比其他電組大,

尺寸可以與旁邊 1/10" pitch 的 connector 比對,因此應該是 14mm 的 2W 電阻。

既然 2W 電阻都燒成這樣了,表示發熱量太大,以致溫度太高,因此這個電阻選用的瓦數顯然不足,建議至少改用 3W 的,甚至 5W 的。體積較大,才能更有效散熱,使電阻的溫度降低。

大瓦數的尺寸比較大,可能需要裝的比較高一些,請留意與其他零件保持距離,以免造成短路或大幅降低旁邊不耐熱元件的壽命,例如電解電容的耐熱程度就電阻相差很多。 安裝較高、接腳較長時,裸露部分不妨加上絕緣套管。

各家的電阻瓦數尺寸不盡相同,網上選了張漂亮的尺寸圖附在下面:

网友A:
比較好奇的是 旁邊 那顆 ~

原本 應該是 ZD 稽納 12V  ?

怎麼會 變成 一般的二極體 ?

是否 因此被打穿了 所以 電阻 就掛了 ?

P.S
這一顆不能貼板 最好是架高以利散熱 ~

補充內容 (2021-3-24 05:24 PM):
仔細看這原圖比較大小 應該是 高功率二極體  半波整流後 利用電阻分壓成 12V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尺寸可以與旁邊 1/10" pitch 的 connector 比對,因此應該是 14mm 的 2W 電阻。

既然 2W 電阻都燒成這樣 ...

謝謝回復,這圖很有用,馬上收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20歐姆
jeanshyen 大 提供的連結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487-1-1.html

那色環顏色經過兩張圖片比對,不太像是?我猜第三環是黑色。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色環顏色經過兩張圖片比對,不太像是?我猜第三環是黑色。呵呵

這個色環顏色呢 ?

网友A:
話說 三太子 許久不見 ~
為何會突然丟一個不算專業的問題~
然後人又消失不見 ?
有點懷疑 這 帖的 主人 是否本人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色環顏色經過兩張圖片比對,不太像是?我猜第三環是黑色。呵呵

我看到也是  棕  紅  黑 ~

不過我的螢幕 哈哈 早就白內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話說 三太子 許久不見 ~
為何會突然丟一個不算專業的問題~
然後人又消失不見 ?

說的也是,他是這方面的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較好奇的是 旁邊 那顆 ~

原本 應該是 ZD 稽納 12V  ?

jeanshyen 大大  9# 仔細看這原圖比較大小 應該是 高功率二極體  半波整流後 利用電阻分壓成 12V ~

4#圖
第 1 個電阻 (R1) R3. 120歐姆2W
第 2 個電阻 (R2) R6. 15歐姆1W
輸入電壓 (V1) 110v 分壓得  輸出電壓 (Vout) 12Vdc

分壓器計算器 填上數值。

所以色碼電阻是  棕  紅  棕 金... 120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jeanshyen 大大  9# 仔細看這原圖比較大小 應該是 高功率二極體  半波整流後 利用電阻分壓成 12V ~

4# ...

其實 我也不知 原本的電路 ~

也許你說的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聲寶KP-PH35W電熱水瓶維修求助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487-1-1.html

SORRY,我的電腦老舊很難進入PIGOO網頁,更遑論評分及回覆。

DW1 為1N5399 ,耐壓1000V/1.5A
R3/2W 是馬達分壓電阻,我不會算
使用18歐 馬達壓降約6V
裝用33歐  馬達壓降12V,搞定!

謝謝大家,因為網頁很難進入,所以沒逐一評分,請見諒!

网友:
引用 楼主:
SORRY,我的電腦老舊很難進入PIGOO網頁,更遑論評分及回覆。

DW1 為1N5399 ,耐壓1000V/1.5A

popcorn大大 許久不見 甚念 !

見鄉情怯 , 您說了算 。

期盼再開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