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 WHOSCALL 底下出現更正所有語法錯誤

楼主(2021-03-23):
終於受不了一天到晚一接就斷或無關緊要的電話,朋友建議安裝WHOSCALL,不過怎麼底下出現更正所有語法錯誤的訊息及一個安裝鈕。

請問有裝WHOSCALL的會員有這樣嗎?
要不要安裝呢?

※紅框內的安裝條是動畫,自己會跑,並沒有安裝。

网友:
  免費版的有附 "工商服務", 無視.

補充內容 (2021-3-23 11:22 PM):
注意到了嗎? 安装的 "装" 是簡體中文耶! 應用程式語系是傳統中文, 怎麼可能會有簡體中文的內部安裝提醒呢? WhosCall 不會叫使用者再安裝任何應用程式.

网友A:
陌生來電,沒有電話號碼一定不接,響個兩聲就掛掉的也不會回撥,有號碼沒在電話簿上的,心情好就接,但是開頭說先生你好?為您轉接客服之類的,就放到旁邊了...

裝了這個,他的廣告比陌生來電還要擾人。

网友:
覺得跟電腦跳出來視窗說你中毒了,請安裝這各防毒差不多

网友B:
直接用小米手機 設定拒接通訊錄以外來電~哈哈哈

网友C:
我的話,不會按~感覺是在釣魚。
沒事多更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陌生來電,沒有電話號碼一定不接,響個兩聲就掛掉的也不會回撥,有號碼沒在電話簿上的,心情好就接,但是開 ...

1. 陌生來電,沒有電話號碼一定不接。這個可行
2. 響個兩聲就掛掉的也不會回撥。這個可行
3. 有號碼沒在電話簿上的,心情好就接,但是開頭說先生你好?為您轉接客服之類的,就放到旁邊了...。最多的應該是一接就掛斷的篩號機。

裝了這個,他的廣告比陌生來電還要擾人。以這個軟體來說,廣告好像不算多。
其實我也是試用看看,不好用就移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小米手機 設定拒接通訊錄以外來電~哈哈哈

這樣的缺點是會漏接重要的電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話,不會按~感覺是在釣魚。
沒事多更新即可。

就是覺得怪怪的,才想說上來問大家看看

网友D:
小弟的手機是子龍4,
630的版本.
這APP砍掉很久了,
廣告多就不說了,
有時會突然在背景播有聲音的廣告,
然而小弟的手機只有開震動,
那廣告又找不到任何地方可以關,
無限的重播,
手機只有重開一途,
後期手機又狂掉電,
下支手機可能會轉GOOGLE陣營吧,
GOOGLE的親兒子有內建來電辨識.

上班時間若有陌生來電,
我都拚手速在底下這兩個網頁查,
才決定要不要接,
供大家參考.
https://taiwancall.com/
http://whosnumber.com/tw/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覺得怪怪的,才想說上來問大家看看

剛剛iphone6sp更新後也出現這個欄位。
『百分比的位置』是會自動遞增的對嗎?
明顯與上面的UI風格不同,那就是廣告了!別理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小弟的手機是子龍4,
630的版本.
這APP砍掉很久了,

1.子龍4印象中好像是atom CPU?!
極其耗電,效能普普。
2.建議試試iphone!
至少系統可以一直更新,不像android受制於製造商的臉色。
3.上班我都不會接外線/unknow number,
事後whoscall至少可以反查,確定是非必要電話就加入黑名單。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子龍4印象中好像是atom CPU?!
極其耗電,效能普普。
2.建議試試iphone!

這是SNSV亂命名的鍋,
這代子龍4是孔劉代言的,
高通S630/S660,
上一支拿的是子龍2 INTEL ATOM,
老蕭代言的.

网友:
聽你那麼一說,原來那是廣告,我以前都沒注意過,
因為我都只更新而以,我是覺得加減用啦,以前買網拍的東西時,遇過炸騙,用來查電話的

网友E:
陌生電話但響七聲以上,95% 是正常的。
陌生電話+響六聲以上+連撥兩次,到目前為止 100% 正常。

所以陌生電話我都不會立刻接起來,都會等一下。那種響個四五聲就掛的,對方沒耐性=無緣。
AD 電話基本都不會有耐性,因為這是個講求效率與速成的年代,長官都會特別要求這點。
硬體是如此、軟體是如此、教育內容是如此、業務公司更是如此。

网友:
我的電話都是那種測試門號是否有效的.....會響好幾聲但是接了就掛斷的...

這軟體自從安卓2.3正文手機被淘汰後就沒用過了~~~

他網頁給人家手動查詢電話的功能已經消失了~

這軟體越來越銅臭了..

网友:
那只是廣告,誤導要讓人安裝的,不用理他

安裝免費版要做的,只有每隔幾天手動更新資料庫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陌生電話但響七聲以上,95% 是正常的。
陌生電話+響六聲以上+連撥兩次,到目前為止 100% 正常。

不不不,那種門號有效探燦電話才是最讓人火大的

響超久,可以讓你內心上演好幾段小劇場

會不會剛好是通知的電話?

家人剛好手機沒電,借路人電話打來的?

然後,一接,掛斷

偶而,久久會中招一次.
然後中招以後,沒多久必定有推銷保險電話倒是真的.

网友:
那個是廣告,叫做grammarly
是提供英文語法修正,
如有在編寫文章或電子郵件時,
可以提供文法或單字的錯誤修正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陌生來電,沒有電話號碼一定不接。這個可行
2. 響個兩聲就掛掉的也不會回撥。這個可行
3. 有號碼沒在 ...

我有裝,來電辨識還蠻好用了,很多一接就掛的、推銷的、保險的電話我就直接無視,非通訊錄不接,我是覺得會漏掉貨運的電話,然後有些貨就晚好幾天才收到,很不方便~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不不,那種門號有效探燦電話才是最讓人火大的

響超久,可以讓你內心上演好幾段小劇場

探測電話基本我還沒碰過響超過六聲以上的,也許是您的運氣比較好吧!

网友:
本人現在是裝du caller.很早以前也是安裝WHOSCALL
剛開始還蠻好用的..後來也就封鎖不了一些新的號碼...
除非有自己封鎖過的....

等6聲後再接確實是個好辦法...
一般我大概等9聲才會去接...

我都在電腦旁...
電話聲一響起.我就馬上去網路上查...
然後六聲後果然斷掉..網路也查到資料..
然後就封鎖它了..下次就會自動拒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