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55PUH6003 55吋 黑底白亮點。

楼主(2021-03-23):
當畫面為黑底色,如頭髮、黑眼球,會出顯一片白色的亮點。
重開後會消失,但不定時間又會再出現,已經換過訊號線。

頭髮和臉交際處

頭髮和臉交際處

頭髮和眼球都有

頭髮和眼球都有

网友:
屏線跟軟排清潔~或重插看看~

网友:
這問題是最簡易的 檢查HDMI插座啦 因為你信號線已經更換了 但插座沒檢查啊  CLEAN唄 TOUCH NO GOOD

楼主:
因這台還在保固內,有報修處理過,目前原廠已換過主板、面板,自己換了兩條線,4種輸入源。但狀況仍不定時出現。
經幾輪各式交叉測試,發現有一發生主因:好像是4K輸出。
這台是接ANDROID BOX觀看,最早是設定4K輸出,昨天改設1080P,只發生過一次,一設成4K,約2~3小時就會發生一次。
目前先改回1080P觀查看看了。只是不知怎會設4K就較容易有這現像。

网友:
4K 訊號工作時主板晶片溫度是不是比 FHD 要來的高?找個風扇給它降降溫試試,或是反其道而行,找個吹風機給它加高溫讓它提早翻車。

這種比較像免費給原廠 debug 的案件,一般我都是直接把它給踢出門……

网友:
還在保固內,再次報修處理

网友:
輝利普有沒有這麼誇張阿~~~品質這麼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