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8Z77-V_LX 開機異常

楼主(2021-03-24):
ASUS-P8Z77 開機異常
各位大大下午好
小弟第一次嘗試修主機板
希望上來尋求一些方向

規格:
CPU:i5 3470
MB: P8Z77-V_LX
RAM:創見DDR3 1600 單面

症狀:
1.無裝顯卡,開機使用內顯,蜂鳴器一長三短,無畫面

2.使用亮機卡(4670),開機有顯示,畫面卡,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錯誤訊息,15秒後關機

3.已經拆除所有USB,含鍵盤滑鼠(都使用PS2),用電表量測所有5V角位,皆正常

4.量測所有USB旁保險,也皆正常導通

5.嘗試過對南僑熱風槍加熱,依然狀況存在

6.目前發現URN64,第一腳沒有電壓,但該腳直通南僑,該拆除南橋嗎?如圖一圖二
圖一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圖二

7.另問,這會與內顯無法顯示有關係?

网友A:
第二張圖還是沒有做插入動作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張圖還是沒有做插入動作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 ...

謝謝提醒

网友A:
電壓正常 有時候是BIOS的問題 可以考慮先刷BIOS 或查排阻是不是有問題 先拆下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正常 有時候是BIOS的問題 可以考慮先刷BIOS 或查排阻是不是有問題 先拆下來看看 ...

獅子魚大
剛剛正在找相關資料,有看到您過去發表的經驗
華碩的822與472不是普通的差

想請教幾個問題
1.排組是拆下來測量比較好嗎?我有稍微測一下約莫落在792,建議更換掉嗎(想說不是斷路,應該還是有點壓輸出)
2.如果要重燒BIOS,有推薦甚麼設備型號讓我學習購買去維修嗎?

Z77我不想讓它死QAQ....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
剛剛正在找相關資料,有看到您過去發表的經驗
華碩的822與472不是普通的差

建議拆下來量 有材料就先更換看看
BIOS燒錄機的話新手款 CH341A 入門款RT809F 進階款RT809H 可以去估狗一下看哪台或別款用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拆下來量 有材料就先更換看看
BIOS燒錄機的話新手款 CH341A 入門款RT809F 進階款RT809H 可以去估狗一 ...

好的! 獅子魚大~~
感謝
我找時間從料版上拔822跟472來換換
有後續在上來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