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3-112 ZHK DAOZHKMB6C0

楼主(2021-03-24):
小弟一台小筆電故障大短路~發現有一顆 PJ4247  lV 二極體故障~請問有哪位大大可以提供小弟電路圖嗎(DAOZHKMB6C0  REV:C )~~或是這棵4247二極體是什麼規格

网友A:
不確定是不是~

電路圖: quanta_zhk_r3a_20140630_schematics.pdf (1.52 MB, 下載次數: 14)

點位圖: DA0ZHKMB6C0 REV.C.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8)
             DA0ZHKMB6C0 REV.C.part2.rar (179.5 KB, 下載次數: 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確定是不是~

電路圖:

感謝~楊大俠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