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電通FT-JE330果汁機不運轉

楼主(2021-03-24):
同事的果汁機不會轉,我拿來研究一下

拆開來就是濃濃的燒焦味
底殼還有被燻黑的痕跡

這個是安規電容吧?

安規電容的熱縮護套

看起來是受潮生鏽的痕跡,好像也不是燒焦?

這白白的粉末不知是否因為受潮造成

我想進一步把整個馬達拆下來看
但這個轉盤不知該如何開下來,是順時針敲開嗎?

网友:
如果轉盤沒卡住先不要管它,先清清線接頭再試試

网友:
可以先確認電源線有沒有斷掉!

网友:
找一下可能有一個 過載 開關 跳脫了~

网友:
上面還有一些小零件,紅圈熱縮膜我猜是電阻或保險絲?

网友:
任何廠牌果汁機拆法都一樣 原理都相同
受力越大就越緊 反之就是鬆
那轉軸平面處就是要卡住杯座的刀片使之運轉
所以平面的是受力處
從斜的那邊用一字起子 頂住下緣往平面方向敲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後來用一手拿尖嘴鉗夾住轉盤,另一手托住馬達相反側的風扇葉,沒想到這樣就轉下來了,比預期的順利

馬達拿出來後就看到兇手了~微動開關,果杯放入時才會導通

不過左半邊燒毀了,右半邊隱約看到250VAC T125,不知道完整的型號是?

聽同事說是因為拿去清洗後造成的
但很顯然這台機器根本沒有防水功能
很多地方都銹得亂七八糟

這個安全鈕的彈簧也銹斷成幾節,但我想應該不影響使用吧?替代品可能也不好找

最後,我把微動開關兩側先短路,插電測試一下,結果馬達正常運轉~哈哈,這樣就放心了

還有,拆解過程中,不小心把安規電容上跨接的電阻弄斷了,這會有甚麼影響嗎?

補充內容 (2021-4-1 02:45 PM):
後來也懶得去買新的微動開關,直接把兩側短路就裝回去,一樣可以使用,只是少了偵測果杯的斷電功能而已,跟同事交代注意事項即可,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後來用一手拿尖嘴鉗夾住轉盤,另一手托住馬達相反側的風扇葉,沒想到這樣就轉下來了,比 ...

安規電容上跨接的電阻斷了 在使用上是沒差別
可是當不用時 把插頭拔離插座後 那插頭可能會電人 因那電阻是洩放電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

後來用一手拿尖嘴鉗夾住轉盤,另一手托住馬達相反側的風扇葉,沒想到這樣就轉下來了,比 ...

請問,安規電容上跨接的電阻是 1M歐姆嗎?是否應該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安規電容上跨接的電阻是 1M歐姆嗎?是否應該換掉?

能焊回去的話就不需要換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