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FLUKE 10 LCD更換維修實例

楼主(2021-03-24):
來源

物品到手後有馬上開機!但 忘記拍照..

拆! 管它龍眼還是時鐘...

斷了

碎了..  好慘!

沒關西,看到這也可以理解,收到當下的開機也幾乎沒顯示能拍。

第一次接觸這高級品牌,作工挺優的!

要換嗎?這顆錶已經20年了。
而且我不太敢跟對岸直接購買(怕買A寄來B)

只是,這紮實的座孔和美國製造..

我.. 我虛榮了...  (下單)

來了、來了!  比對尺寸無誤後立刻開始組裝。

我用滿滿的愛~小心仔細黏回

回裝

開機~

好高興呀!

完修

雖然花了$262元,但是修復了它。少了個電子垃圾更滿足了內心的虛華XD

期待它活久一點陪我debug更多的故障~

本次使用工具:

伸縮羅賴把

网友A:
原本我就是打算頂多是買LCD回來換的,單是FLUKE的牌子,買一片LCD 回來換,它能再陪你征戰一大段時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我就是打算頂多是買LCD回來換的,單是FLUKE的牌子,買一片LCD 回來換,它能再陪你征戰一大段時日。 ...

謝謝老大!!!

還有美麗的學姐!!

网友B:
這東西裡面用這麼高級的料? 難怪Fluke都賣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東西裡面用這麼高級的料? 難怪Fluke都賣很貴

貴得有內涵.有道理!

一分錢一分貨,騙不了人啊啊啊啊啊

网友C:
請問樓主 : 柱子裂掉了 (小心仔細黏回) 是用什麼膠水廠牌黏回..

                可以鎖螺絲固定不會再裂開 告知廠牌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 : 柱子裂掉了 (小心仔細黏回) 是用什麼膠水廠牌黏回..

                可以鎖 ...

大大您好!

目前只用瞬間黏合並未鎖上螺絲。
FLUKE 10的背蓋是澡盆式(回裝步驟的第一張照片右一),而且有包覆到90%的側邊(厚度)。我目前只在工作桌上使用,是還不打算上螺絲。

螺絲崩壞的部分了話,我倒是有想過用尼龍螺絲柱來取代原螺絲柱做“前後對鎖”。

若是有更好的想法,還希望前輩大大們不吝分享、指導。

論壇維護經營不易,點.點 廣______告 輕而易舉。

网友:
恭喜楼大!可爱的宝贝如获新生。几年前,俺的第一台DMM遇到LCD显示问题,关键是导电橡胶老化所致。好在万能的淘宝有相应的LCD屏卖,而且是那种带固定引脚的,正好配合PCBA上预留的脚位!不过,表修好后基本闲置中,因为现在手里有更好的了。。。

楼主:
谢谢f大!
这也是我第一台福祿克DMM
橡胶或固定 脚应该是各有优劣。

先人说过:为人待物不得喜新而厌旧之,我想仪表应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现在都不用其它电表了!!

网友:
我有一台FLUKE 12 按鍵部分失靈
用拉線在背部焊四個微動開關解決
LCD還好 這部真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