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EM-42SP70D液晶電視畫面異常

楼主(2021-03-24):
1.故障情形:螢幕中央出現一條縱Bar切開上半部及下半部各一個畫面且都有細縱條紋異常OSD及一般播放畫面皆同 。

2.銘牌 / 機種名稱:EM-42SP70D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升壓板 : (715G5173-P01-W21-002S)

5.面板型號: (TPV TPT420H2-HVN01 REV:C1G)

6.主機板 : (715G5499-M01-000-005X Ver:A)

7.T-CON : (T315HW07 VB CTRL BD)/(31T14-COJ)
a). 測量各電壓狀況:
a-1).VGH電壓狀況: +27.7V
a-2).VGHC電壓狀況:+24V
a-3).VGL電壓狀況:-5.9V
a-4).VCCE電壓狀況:+3.246V
a-5).AVDD電壓狀況:+15.6V
a-6).VCOM_CF電壓狀況:+6.63V
a-7).12VIN電壓狀況:+12.55V
a-8).遮蔽YCLK/YDIO1/YDIO2.(一般疊影對策作法-無效)

8.SAMPO EM-42SP70D液晶電視畫面異常維修方向?T-CON更換?面板內部短路?Tab IC貼片剝落??對嗎?

9.懇請各方大大指教迷津,提供寶貴經驗,謝謝!!

网友A:
個人會先懷疑主板程序問題~
再來用液晶電視公板測試面板~
來確定那方面出問題~

网友B:
遮蔽不是萬能的,很多人一直誤以為畫面異常就用遮蔽大法,當你了解遮蔽原理後就會知道不是什麼情況都可以用遮蔽大法的,還有遮蔽大法還是會有返修的機會,只是網路太多人把它神化了

你這種故障情況我會建議你用公板上機測看看,就可以知道哪個部份出問題了,找出問題點才有辦法對症下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會先懷疑主板程序問題~
再來用液晶電視公板測試面板~
來確定那方面出問題~

謝謝指導,小弟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遮蔽不是萬能的,很多人一直誤以為畫面異常就用遮蔽大法,當你了解遮蔽原理後就會知道不是什麼情況都可以用 ...

謝謝指導,小弟再試試!!

楼主:
感謝指導 & 提供寶貴資料 , 小弟再試試!!

楼主:
DEAR ALL:晚上好
1.找到一篇論壇 2015年的文章~~參考參考!
2.asus 筆記型電腦螢幕不良,單畫面變雙畫面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058-1-1.html
3.顯晶故障??

楼主:
  楊大俠:中午好
1.如您提供的t-con圖除了右邊VOTP電壓DC +0.050V~+0.342V~+0.62V飄浮不穩及無法達到 +3.1v外(旁邊那顆C424暫時移除也一樣).;其他各點電壓皆正常.

2.此顆U400 AUO-12306 & U601 AUO-G1422 IC功能 ? 會燙手 ?? datasheet也找不到

3.準備上網買一片 T-CON 來試試,,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