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48LK60 沒待機燈不能開機

楼主(2021-03-25):
家人的電視,目前故障為插電待機燈不亮。有測量 電源板電壓10腳有出5VSB , 11腳PS-ON 3.8V ,其它均沒電壓
主機板部份插上電後電壓如圖3,有量開機鍵有3.3V電壓,想請教先進們,其它電壓是開機後才會出的電壓嗎?
請教查修方向~感謝

网友A:
插電沒開機.11腳PS-ON電壓應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電沒開機.11腳PS-ON電壓應為0

謝GKJNN大回覆,插電後沒按開機就出PSON了

网友B:
待機 的問題?

主板、電源板很多廠都有使用這兩塊,目前GOOGLE不到正確的手冊
下面應該是同一家的,參考看看

63.84 KB, 下載次數: 29

137.9 KB, 下載次數: 26

楼主:
有+5VSB待機電壓,但待機燈不亮,我也不確定是不是待機問題~
主IC有量到3.3V 和1.2V電壓,晶振24MHZ也有起振,其它不懂時序沒想法如何往下查

楼主:
請教若我在PS-ON和5VSB間用電阻短接強制開機,是否就要輸出+5V 和 +12V出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教若我在PS-ON和5VSB間用電阻短接強制開機,是否就要輸出+5V 和 +12V出來了? ...

2# 不是告訴你 未開機時 PS-ON = 0 V  ~

那你現在 3.8V 表示有問題 ~ (除非你測量方法有錯誤)

如果 4# 的電路是對的 那表示你的電路有問題~

D3 IN14148 &  Q9  可能有問題 ?

請先確認~

网友D:
電壓沒問題~
主板程序可能出問題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298-1-1.html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 不是告訴你 未開機時 PS-ON = 0 V  ~

那你現在 3.8V 表示有問題 ~ (除非你測量方法有錯誤)

ok我會再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壓沒問題~
主板程序可能出問題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298-1-1.html

這也有程序,我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機 的問題?

主板、電源板很多廠都有使用這兩塊,目前GOOGLE不到正確的手冊

楊大俠,謝謝你幫我找資料了,圖不太一樣,但有個方向,我查查看,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也有程序,我刷看看

抱歉~
看錯了~
電源板沒有5V 12V~
那就電源板有問題~

网友:
整個怪怪的,
沒按開機有ps-on,
有ps-on,電源板卻沒二次主電壓輸出,
不該有的跑出來,該出來的卻沒有???

网友:
剛插電就必須全部電壓有出來.跑完程序後PSON關掉.完成待機.既然12V.跟5V沒有出來.先查電源板的12跟24的線路.或是看看12跟24有沒有短路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先進指導,小弟修好了
故障光藕pc817不良

謝謝耿昆大直接點出問題點(小弟不是修電視所以一知半解),
也謝謝楊大俠幫找的電路圖有九成像,就從pson這路查起,真的量到pc817 有問題
試著更換後故障就排除了,pson 電壓在待機時就恢復低電平0.3v左右,開機後才是3.7v左右

网友B:
在家人面前沒漏氣了!!!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家人面前沒漏氣了!!!讚

重點是2老又不能換新電視了XD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也有程序,我刷看看

電原板出問 PSON 有3.8V出來 電源板就要開機 正常就有12V 5V 電壓出來  你說沒電壓出來 電源板起動IC測量看看 雖然楊大俠給電路圖線路長得不一樣 但原理都依樣  只是每個人設計電路圖手法不一樣而已 以前我在做自動控制電路 老闆都叫我設計電路圖繞大圈多加一些零件和電子電路版變復雜 目地就是不要讓別家同行來修理 但目地原理都是一樣 就是要讓機器動作 說白一點就直接拉電壓給機器一樣也能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原板出問 PSON 有3.8V出來 電源板就要開機 正常就有12V 5V 電壓出來  你說沒電壓出來 電源板起動IC測量 ...

謝謝拖車大的詳細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