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問一下N730K-2GD5LP/OC顯卡只能用MINI PCIE 轉卡才能使用如何...

楼主(2021-03-26):
請問一下手中一張 N730K-2GD5LP/OC顯卡 如何才能讓他正常用在16X主機板上,

原本在有16X PCIE主機板可正常使用,後來要改在筆電外接卡使用 ,上網買了筆電用MINI PCIE 轉接卡 16X轉1X,

結果裝在筆電mini pcie 無反應,但用在ITX主機板的mini pcie 可正常使用(ITX板子無PCIE介面),

後來想裝在一般有PCIE 16X的主機板上,卻會無法開機 ,換了幾片有PCIE主機板都一樣

目前只能用在有MINI PCIE 介面轉接卡上才能使用,

不知要怎處理才能恢復正常 讓PCIE16X可正常使用,

网友A:
幫你查了一下,筆電的接口是mstata還是mini pc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幫你查了一下,筆電的接口是mstata還是mini pcie?

確定是mini pcie

原本是接mini pcie 無線網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