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電壓一直很高,幫忙抓藥

楼主(2021-03-26):
小弟最近幫車子(奔馳125-gy6)裝上電壓表,發現了問題
車子騎一騎電壓會衝上17V以上
用三用電表量電瓶的位置,一樣是17V
所以,我把整流器換掉,一開始是13-14V,騎大概400-500公尺後,一樣是17V
我再把電瓶換掉,這時最高電壓大概落在16.1-16.2V
似乎還是太高
把整流器拔掉,就一直是12.8V
想跟各位高手ˋ請教一下
有可能是水泥電阻壞掉嗎??
大顆的摸起來燙燙的,約40-50度
小顆的溫溫的
還是內仁壞了
開著大燈電壓還是會超過15.6-15.8V
除非我連方向燈都一直開著,電壓才會落在13.5-14.8V之間
整流器的接頭我量了兩個位置都是12.8DCV.....我不會量,似乎是電瓶的電壓
還是老車電壓都是這麼高,因為我以前沒裝過電壓表,隨時看車的電壓

補充內容 (2021-9-7 08:47 AM):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我在逃保買了一顆比較大的整流器,電壓就穩定在14V,我覺得應該是車廠為了省錢,cost down的結果,這顆新買的整流器才7.8元

网友:
引擎→發電機→整流→耗電裝置(電池/大小方向燈…)

電池沒充電沒負載時,最高在12.8v
充電大概在13~14v(看飽電和負載狀態)
在正負極量到17v就太超過了,一直在過充,操過頭水會乾掉

沒看到你有用三用電表,那就兩種都說說
機車發動中,有裝整流子
如果是指針交流檔去量正負極,應該會量到超過20v的電壓
如果是數位交流檔去量正負極,應該會量到0v
如果你的結果和上述相反,那整流子擊穿無誤啊

以下不專業推論
如果電池故障,很快就假充飽,導致電壓變高,超過整流子耐壓,擊穿了?

其它相關討論
https://bbs.pigoo.com/thread-45841-1-1.html

整流器拔掉,就只有電瓶的電壓12v
反正就是再回頭找問題

你的電壓表接線的位置,如果接到了整流前,只會得到讀值0
或若整流子故障導致沒整流效果,那你的電壓表也只是得到0

也可能懷疑是電壓表量測誤差,但單量電池又好像正常正常的

网友A:
你的電表,線是裝在那裡
三用電表,量電池是多少

网友:
先測試一下發電機出來的交流電壓是多少?一般發電機用久了只有衰減,還沒聽說過會增加的。

网友:
長期充電電壓達17V,電瓶還能夠頭好壯壯?真得不得不懷疑電壓表的可信度和誤差值?

网友:
換新整流器還是故障品,而且跟舊品故障情況一樣的機會,跟中樂透頭獎機會差不多
建議您換台電表再量

网友:
我有一台G-MAX200化油車,曾經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爆電瓶過
好不容易找到店家願意來載,換電瓶後電壓一直往上衝,到19V趕快熄火以免又爆
特殊車一時也買不到整流器,只好發動後拔掉電瓶先騎回家裡

到材料行買了一棵原廠的(原車的已停產,只能用同廠牌替代型號),不到三個月就一直會衝到15.x-16V,只好都開大燈騎才能勉強維持14.x不會爆電瓶
後來又去買一棵原廠替換件來換,到目前都正常
結論:新品不一定都正常

ps.我車上有自己加裝兩顆電壓表,也會用三用電表和電瓶健康檢測器比對測量

楼主:
練習回覆,錯頻

補充內容 (2021-9-7 08:42 AM):
問題解決,我在逃保買了一個比較大顆的整流器,電壓就穩定了

楼主:
練習回覆,錯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表,線是裝在那裡
三用電表,量電池是多少

我的電壓錶接鎖頭出來的黑線,負極接地
電壓錶的數值跟我用三用電錶量測電瓶,幾乎同步

网友:
你要不要先接在電池,騎一段看看

楼主:
非常難過
今天把內仁換掉了,還是一樣
甚至還多0.1V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難過
今天把內仁換掉了,還是一樣
甚至還多0.1V

發電機跟整流子中間加個電阻吧,至於要加多大?要試過才知道,就加到整流後輸出14~14.5V就好。

网友:
從電瓶拉正負線接到整流器綠紅線 . 從整流器拉一條白線到線圈 . 試試看 . 看是不是線路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難過
今天把內仁換掉了,還是一樣
甚至還多0.1V

aazz3300 大
你方向搞錯了吧,發電機負責供電(固定AC電壓),DC電池負責放電與儲電,中間還有AC轉DC整流兼調整器(調整電壓變化/電流),會隨後面設備用電(負載(設備)吃電變化)。

掛個(交直流鉤表),分段檢測輸出 各節點負載(AC/DC(V/A)),很好找6#/2#有說,不用盲目換(想省儀表小功率燈泡(明亮或燒毀)也可檢測(缺點無法判別交/直流))。

會增壓(燒保險司)大多調整器掛了,直接交流輸出僅靠電瓶整流(會隨使用時間設備會掛點,也大多是消耗功率最大的大燈與尾燈,端看開啟長時使用設備順序) 5#也有說

說真的本錢夠試驗,可以分別供電(AC/DC)17V給電池/方向燈/電池/點火/供油系統看看哪個先掛或壽命縮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電壓錶接鎖頭出來的黑線,負極接地
電壓錶的數值跟我用三用電錶量測電瓶,幾乎同步 ...

既然你都換過不同顆整流器,應該不至於運氣差到都是壞的,

一般若是線組破皮漏電,大都是電壓被拉低,

似乎只有整流器內部壞掉才有機會變成電壓升高,

但你有交換試過,你也沒像我手賤,把整流器挖開來確認內部是否有故障零件,

只好假設你的整流器是好的,內仁你也換過,因為我只拆過自己的車,

按我所能理解的猜測可能是接地(搭鐵)部份生鏽,造成地電位提高,

正端也被相對提高,看照片里的整流器各線色,與我的一樣,

但我不確定功能定義是否相同,我的做法是把整流器的地線(我的是綠色),

另外用明線接到電瓶負極,這條線也接到發電線圈接車身的那條地線,

也就是這 3 處它原本是靠車身導通在一起,你自己用電線把 3 處接在一起,

看看是否是生銹所導致的,這是目前我懷疑的地方,你試看看吧,祝你好運.

网友:
1.這較像是線阻(長導線+大電流流過)或接線單端子接觸不良,所造成的壓降問題.
2.你是實際直接測量電瓶2端的電壓?還是外部的接線端子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