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Wowstick 1的電池更換

楼主(2021-03-26):
這是Wowstick 1筆型起子機的電池
一樣也是掛了  不過幸好銷量不錯  網路有拆解教程
這顆鋰電應該是10440規格的  但是是特規帶針腳的
想買一般的10440來換  找了一下網路是有賣帶線的  只是價格和信用有點放不下心
以前自己有拿烙鐵想直接把電線給焊到正負極上  不過失敗了
除了點焊  還有其他方法嗎

网友A:
你的烙鐵溫度?
助焊劑哪一種的?
表面有使用美工刀伺候或是砂紙處理的如何?

另一個方法是用外掛的電池盒,不用時隨時可以拔電池,沒電時可以拆換電池

网友B:
先把電池要焊的地方用砂紙磨一磨, 或是用刀片刮一刮..
這樣, 會比較容易上錫!

网友:
去買個 金屬助焊劑 只要一滴沒有失敗過!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標題請依共同版規命名,以利日後方便搜尋。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烙鐵溫度?
助焊劑哪一種的?
表面有使用美工刀伺候或是砂紙處理的如何?

溫度  不知道  我用的是不可調溫的烙鐵
助焊劑我只有沾一些焊油
焊接之前有先磨過
不知道為什麼錫吃不上去  而且鋰電我在操作時都有一點怕怕的

電池盒是不可行的  因為還得裝回筆型外殼沒有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電池要焊的地方用砂紙磨一磨, 或是用刀片刮一刮..
這樣, 會比較容易上錫! ...

謝謝  我再努力一下  我在焊之前都有先處理一下

网友:
焊電池,除了點焊,有另一種選擇:
自行製作不鏽鋼助焊劑: 氯化鋅水溶液(就是#4那種)

材料: 鹽酸(洗廁所那種) 100ml,
  鋅片一小片(從3號or4號碳鋅乾電池,剝掉最外殼包裝,
  接下來包裹碳粉的那層金屬殼就是鋅片,剪2*2cm即可)

  鹽酸置於玻璃容器(或抗腐蝕的塑膠容器),
  鋅片丟入鹽酸中,會看到鹽酸開始發泡(氫氣),
  待反應完全(鋅片發黑消失,氫氣揮發殆盡),
  剩下的溶液就是 氯化鋅水溶液。

  氯化氫溶液蓋緊保存(有肝毒性,千萬不要接觸皮膚),
  使用時用棉花棒輕沾一點於不銹鋼欲焊接處,
  上錫焊接(就像平常焊接那樣),保證和焊銅片鎳片一樣輕鬆,

  如果是要焊接緊密的電池包(ex:dyson無線吸塵器的電池),
  那最好還是點焊,不然焊點太大,
  原外殼可能會塞不進去。(便攜型點焊機,淘寶千元有找幾十元)

  打了那麼多字,手很酸,請掌聲鼓勵,

補充內容 (2021-3-26 03:01 PM):
更正: 鹽酸50ml就好, 剛發現100ml好大一罐!

网友C:
你如果不改主題, 是會被放到"違反版規回收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不改主題, 是會被放到"違反版規回收區"

好啦  改好了

网友D:
你是指這個賣場嗎?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37378093789

很明顯是大陸賣家啊~~訂了至少要兩周

東西多,好評少,負評多,通常是代購或大陸賣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指這個賣場嗎?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37378093789

很明顯是大陸賣家啊~~訂了至少要 ...

是啊  蝦皮那邊也有類似的蝦皮
一看備貨需要那麼久  大概心裡有底了

网友:
小弟的也是一樣的症頭,
這颗電流我拆下來只能充到3.7V,
然後3.7V帶不動這把起子,
用可調電源要4V以上才會動,
小弟想把尾段鋸了改成14500加充電板,
或是18650加充電板,
他附的那個充電座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