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文件中,找出特定文字的軟體有那些?

楼主(2021-03-26):
例如我有個資料匣裡面有500個文字檔,我想把裡面有"wish"的文字檔都找出來,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什麼軟體可以做的到?或者win10裡面要怎麼操作就做的到?

對了!軟體是要免費的,不是試用版的,最好有繁體中文版。謝謝

网友A:
1. Unix like
在command line下指令
  grep -R "wish" *
*註: windows也可以裝linux環境...

2. windows軟體Notepad++
a. "搜尋"->"在多檔案中搜尋"
b. 選好"資料夾" ("包含子資料夾"要打勾)
c. 關鍵字"wish"-> "全部搜尋"

註: 關鍵字很複雜時,"搜尋模式",可以選"規則運算式"
(Regular Expression, 一般叫"正規式表示式",簡:"正則")

-----------------------------------------------------
補充: notepad++ 相關:
網址: https://notepad-plus-plus.org/
下載: https://notepad-plus-plus.org/downloads/

GPL (版權)應該沒問題,也不是試用版...

Notepad++ is a free (as in “free speech” and also as in “free beer”) source code editor and Notepad replacement that supports several languages. Running in the MS Windows environment, its use is governed by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

楼主:
我找到了,FILESEEK就可以了,不過它可能是試用版的,先用一下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Unix like
在command line下指令
  grep -R "wish" *

喔!Notepad++ 也能?這個我再試看看。

网友B:
  檔案總管就夠用了:

  開啟檔案總管, 選好文字檔的檔案夾, 點選 ㄅ 處.

  依序點選 ㄆ~ㄈ, 再點回 ㄅ, 填入欲搜尋的字串等結果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檔案總管就夠用了:

感謝,自從換了win10 之後,一大堆功能都不習慣,也不知道藏在那裡?
我再來練習一下。

网友C:
不需要安裝程式,任何系統都能用。
現在線上工具很多,連影片剪輯都行的。

HexED.it
點選 [開啟檔案] 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安裝程式,任何系統都能用。
現在線上工具很多,連影片剪輯都行的。

感謝你的推薦

网友C:
搞錯 Wish大的意思,真的一心不能兩用,邊吃邊看網頁大腦就會缺血。
線上版是單檔搜尋,不是硬碟搜尋。

搜尋文檔,我推薦:
DocFetch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錯 Wish大的意思,真的一心不能兩用,邊吃邊看網頁大腦就會缺血。
線上版是單檔搜尋,不是硬碟搜尋。

感謝你的推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檔案總管就夠用了:

WINDOWS一直有這個功能,我也都是這樣找檔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自從換了win10 之後,一大堆功能都不習慣,也不知道藏在那裡?
我再來練習一下。 ...

wish 大
電腦好用是因為有鍵盤
WIN10跟早期系統一樣,都有快捷組合鍵。(基本要記)
1.文字鍵左右下角,有WIN鍵+S鍵會出現    搜尋視窗
2.或滑鼠移到左下角點WIN(顯示開始)+滑鼠右鍵會出現文字選單內也有   選搜尋(以上為未變更個人化(原始)模式(工作列可變更螢幕四周)
3.最傳統開檔案總管就有(快捷WIN+E鍵)    再選搜尋

4.在更久遠方式........滑鼠移到左下角點WIN(顯示開始)+滑鼠右鍵會出現文字選單內也有    選命令提示字元--------DOS視窗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 大
電腦好用是因為有鍵盤
WIN10跟早期系統一樣,都有快捷組合鍵。(基本要記)

其實我不是找藉口,年紀越來越大,所有事情好像也跟著在退化,你現在告訴我WIN鍵+S,我如果沒有從此連續用,不久就忘了,還記得不久前伺服器故障嗎?我發現我原本也很熟練的Linux 指令幾乎忘光光,Windows 我現在用最多的應該是小算盤跟筆記本,這兩個在我裝Win10 之後就不知躲在那裡?我也是費了一些時間才找到,居然還會把它放在那個方塊就很不錯了,另外我還會用到小畫家,不過這台電腦好像找不到小畫家......,這幾年很頹廢,我或許只是欠缺一個動力,或是我也就這樣迷糊過日子就好了。

還是很謝謝你告訴我基本的要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不是找藉口,年紀越來越大,所有事情好像也跟著在退化,你現在告訴我WIN鍵+S,我如果沒有從此連續 ...

wish大
WIN10還是有向下相容功能,問題是相關指令要能融會貫通與編寫才有辦法驅動早期軟硬體向上相容。

小畫家現在好像是3D版也是有原始功能

常用自己設好,剩下靠    蒐尋  找看看有無此數據或軟體(端看電腦有多少東西,有聯網也會對外搜類似估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不是找藉口,年紀越來越大,所有事情好像也跟著在退化,你現在告訴我WIN鍵+S,我如果沒有從此連續 ...

Win10要多用放大鏡比較方便,
常用軟體記得釘選或放到工具列.

网友:
nicesearch免費的

网友:
CView 應該也可以,繁體中文